两台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客户端、服务器)互相 ...
两台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客户端、服务器)互相通信

楼主(2024-05-21):
一说到Modbus通信大家肯定第一时间会想到Modbus RTU通信就是串口485通信,那么不知Modbus通信还有以太网TCP通信功能,Modbus TCP比Modbus RTU方便的多,以太网通讯肯定要比串口方便的多,好,话不对说,下面就为大家来解析Modbus TCP通信。
一
准备工具
1. 一台ST40 CPU
2. 一台ST20 CPU
3. 一台交换机
4. 若干网线
5. 一台电脑(笔记本、台式都可以)
二
硬件配置
第一步:(用交换机把ST40与ST20PLC相连接)
三
组态Modbus TCP客户端
第一步:(在桌面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
第二步:(在左侧项目树库指令从库文件夹下找到Modbus TCP客户端指令 MBUS_CLIENT,把它拖拽出来到程序段中)
第三步:(配置MBUS_CLIENT指令)
MBUS_CLIENT客户端指令各引脚填写如下:
概念:EN:使能端,给EN使能来接通MBUS_CLIENT客户端指令。
填写:使用SM0.0一直为1接通。
概念:Req:Req 参数允许程序向服务器发送 Modbus 请求。
填写:使用SM0.0一直为1接通,一直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概念:Connect:Connect 参数允许程序连接到 Modbus 服务器设备或断开与此设备的连接。
填写:使用SM0.0一直为1接通,一直允许连接。
概念:IPAddr1—IPAddr4是服务器IP地址,对方PLC通信的IP地址
填写:IPAddr1:192 IPAddr2:168 IPAddr3:0 IPAddr4:20 IPAddr1—IPAddr4:192.168.0.20。
概念:IP_Port:客户端尝试连接、且随后使用 Modbus TCP 进行通信的服务器的端口号,默认值:502
填写:这里填写默认值502即可。
概念:RW:分配请求类型(读取或写入),其中 0 = 读取,1 = 写入
填写:0读取,如果是写就填写1,这里呢?只读所以填写0。
概念:Addr:Modbus 起始地址:分配要通过 MBUS_CLIENT 进行访问的数据的起始地址。
填写:这里填写40001寄存器起始地址,不知道的可以参考Modbus 功能表参数。
概念:Count:要进行读写的参数数据长度,就是数据地址个数。
填写:4个,读四个地址。
概念:DataPtr:数据寄存器地址指针,指向本地用于读/写操作的数据地址区域的首地址。
填写:&VB10,地址前面一定要加指针符号(&),否则无效哦!
概念:Done:完成位,程序块指令执行完毕会输出完成位,这里的完成位还可以使用它做轮询哦!
填写:只能填写位地址,这里填写V0.3。
概念:Error:错误位,当程序块或通信出错错误时,Error会输出错误代码,可以根据这个错误代码来查找具体的错误信息,以便解除故障。
填写:只能填写位地址,这里填写MB2。
MBUS_CLIENT客户端指令各引脚填写数据类型如下:
四
组态Modbus TCP服务器
第一步:(在桌面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
第二步:(在左侧项目树库指令从库文件夹下找Modbus TCP服务器指令MBUS_SERVER,把它拖拽出来到程序段中)
第三步:(配置MBUS_SERVER指令)
MBUS_SERVER服务器指令各引脚填写如下:
概念:EN:使能端,给EN使能来接通MBUS_SERVER服务器指令。
填写:使用SM0.0一直为1来接通它。
概念:Connect:1:服务器接受来自客户端的请求;=0:服务器可以断开已经建立的连接
填写:使用SM0.0一直为1。
概念:IP_Port:服务器本地端口号
填写:这里和客户端一致,填写502。
概念:MaxIQ:对应数字量输入/输出点对应Modbus 地址参数,可设置范围:0-256,0表示禁用对输入和输出的所有读取和写入,建议将 MaxIQ 值设置为 256。
填写:256建议范围。
概念:MaxAI:对应模拟量输入参数对应Modbus 地址参数,可设置范围:0-56,0表示禁用对模拟量输入的读取,对于 CPU CR40 和 CR60,为 0
对于所有其它 CPU 型号,为56。
填写:56所以型号都可以。
概念:MaxHold:用于 Modbus 地址V 存储器中的字保持寄存器数,例如,如果要允许 Modbus 客户端访问 2000 字节的 V 存储器,则将 MaxHold 的值设置为 1000 字(保持寄存器)。
填写:这里只需要访问4个字节就可以,所以填写4。
概念:HoldStart:指向 V 存储器中保持寄存器起始位置的指针,简单理解是服务器写入到客户端的地址。
填写:&VB0地址前面一定要加指针符号(&),否则无效哦!
概念:Done:完成位,程序块指令执行完毕会输出完成位,这里的完成位还可以使用它做轮询哦!
填写:只能填写位地址,这里填写M2.0。
概念:Error:错误位,当程序块或通信出错错误时,Error会输出错误代码,可以根据这个错误代码来查找具体的错误信息,以便解除故障。
填写:只能填写位地址,这里填写MB9。
MBUS_SERVER客户端指令各引脚填写数据类型如下:
五
下载程序
第一步:(下载ST40客户端)
第二步:(下载ST20服务器)
六
监视并读取数据
第一步:(同时监视ST40客户端与ST20服务器)
第二步:(服务器写数据,客户端读取数据)
ST40 (客户端)读ST20(服务器)数据
ST40(VW10)= ST20(VW0) ST40(VW12)= ST20(VW2)
ST40(VW14)= ST20(VW4) ST40(VW16)= ST20(VW6)
ST20写 :VW0 VW2 VW4 VW6写四个地址,分别为:VW0:(4) VW2:(6) VW4:(12) VW6:(48)。
ST40读:VW10 VW12 VW14 VW16读四个地址,分别为:VW10:(4) VW12:(6)VW14:(12) VW16:(48)
那么此时此刻两台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客户端、服务器)互相通信就已经完成了,不知各位大佬学会了木有!
以上知识点大家都理解并且掌握了嘛?如果你还百思不得其解的?可以在上述文章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