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T语言,一文带你了解ST语言

楼主(2024-05-21):
ST语言是在规定逻辑记述方式的国际标准IEC61131-3中定义的语言。ST语言是具有与C语言等相似的语法结构的文本形式的程序语言。适用于对梯形图语言难以表现的复杂处理进行编程的情况。
ST语言支持控制语法、运算式、功能块(FB)、函数(FUN),可以进行如下的记述。
例:通过条件语句进行选择分支,通过重复语句进行重复等的控制语法
例:使用运算符(*、/、+、-、<、>、=等)的表达式
例:定义的FB的调用
例:通用函数的调用
例:汉字等全角字符的使用
01配置ST语言中的编程由运算符与语句组成。
语句的终端必须添加“;”(分号)。
空格、制表、换行可以插入到运算符及数据中。
可以在程序中插入注释。
02程序的结构要素ST程序由以下要素构成。
1.段落符号
在ST语言中,为了明确程序的结构,设有下述的段落符号。
2.运算符
在ST程序中使用的运算符、对象数据类型与运算结果的数据类型如下所示。
运算符的优先顺序如下所示。
注:1.在一个公式中有多个优先顺序相同的运算符的情况下,从左侧开始运算。
2. 一个公式中可以记述的运算符的使用个数最多为1024个。
3.语句
可以在ST程序中使用的语句如下所示。
应用半角字符记述语句。
4.常数
常数的标记方法
ST程序中字符串的标记方法如下所示。
5.标签与软元件
指定方法
在ST程序中可以直接记述并使用标签与软元件。标签与软元件可以在表达式的左边、右边、通用函数/FB的自变量、返回值等中使用。
■ 附带类型指定的软元件标记
字软元件通过向软元件名附加软元件型指定符,可以作为任意的数据类型在ST语言内使用。
可以使用软元件类型指定符的软元件如下所示。
数据寄存器(D)
链接寄存器(W)
模块访问软元件(U\G)
文件寄存器(R)
■ 软元件的指定方法
关于软元件的指定可以使用下述方法。
变址修饰
位指定
位数指定
间接指定
注意事项
在ST程序中无法使用指针型。
使用位数指定代入的情况下,应使右边和左边的数据类型相一致。
例:D0 := K5X0;
在上述情况下,因为K5X0为双字型、D0为字型,程序出错。
使用位数指定代入的情况下,右边>左边时,在左边的对象点数范围内进行数据传送。
例:K5X0 := 2#1011_1101_1111_0111_0011_0001;
在上述情况下,因为K5X0的对象点数20点,向K5X0代入1101_1111_0111_0011_0001(20位)。
将计数器(C)、定时器(T)、累计定时器(ST)的当前值(TNn等)在字[无符号]/位列[16位]以外的类型中使用时,或将长计数器(LC)的当前值(LCNn等)在双字[无符号]/位列[32位]以外的类型中使用时,应使用类型转换函数。
例:varInt := WORD_TO_INT(TN0); (*使用类型转换函数*)
6.注释
可以在ST程序中使用的注释如下所示。
在多行注释中请勿记述含有结束符号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