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利用编码器做定长切割

楼主(2024-05-21):
  如上图所示:假设编码器转一圈的的脉冲数位400个脉冲。计长辊的周长为20cm.计长的长度可以触摸屏上设置,当前的长度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达到设定长度后 ,停止送料电机进行切断。如此重复工作。

程序示例

注:本程序没有切割部分,具体切割步骤可视实际情况而定,灵活应用哦!

使用M8002开机脉冲把已知系数传送到任意寄存器中。
即:计长棍一圈所需的脉冲数400传送至D0,计长棍的周长20CM传送至D2。
再把已知系数通过(FLT)整数转浮点数指令转换成浮点数(小数)。
即:把D0的数值转换成浮点数存放在D4,D2的数值转换成浮点数存放在D6。
再使用(DEDIV)浮点数除法运算求出一个脉冲所走的长度。
即:把周长D6的值除上一圈的脉冲数D4,结果存放至D8

Y0的接通条件没有写,可以自由发挥,使用Y0常开触点的原因是:在设备运行的时候才开始计数。
注:当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达到设定值时,会继续计数。

  使用(M8000)开机一直为ON的常开辅助触点,驱动32位传送指令(DMOV),把32位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传送给D20。
再使用整数转浮点数指令(FLT)把当前脉冲数转换成浮点数。
再使用浮点数乘法运算指令,把当前脉冲数(D22)和一个脉冲所走的距离(D8)相乘,得到当前实际距离(D24).
再使用浮点数转整数指令(INT)把当前距离(D24为浮点数)转换成整数存至D26。
触点比较指令为设定距离和当前距离做比较,比较成立接通一个M0,此M0可以为停止运行和切割卷材的信号,具体自由发挥。
此页面只做了我们需要用到的数值的显示,具体的请自由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