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电机顺启逆停控制,从电路设计到程序解析 ...
3台电机顺启逆停控制,从电路设计到程序解析

楼主(2024-05-21):
【动作描述】
(1)
皮带运输机传输系统由四台电动机M1,M2,M3,M4带动。
自动启动顺序M4、M3、M2、M1(分别间隔5s,4s,3s)
自动停止顺序M1、M2、M3、M4(分别间隔5s,4s,3s)
(2)
当某条皮带机发生过载故障时,该皮带机及其前面的皮带机立即停止,而其后的皮带机则待料运完后才停止。例如:M2出故障,M2和M1立即停止,经4s延时后,M3停,再经过3s,M4停。
(3)
电路应有必要的联锁、短路、过载等电气保护。
【设备硬件】
(1)三菱PLC :FX3U-16MT-ES-A
(2)三相异步电动机:4台
(3)交流接触器:4个
(4)热过载继电器:4
(5)开关按钮:2个
【接线图】
(1)主电路
(2)控制电路
【使用软件】
(1)三菱plc编程软件:Works2 (1.576A版本)
(2)CAD绘图软件
【I/O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X0
启动
Y0
M1电机
X1
m2过载
Y1
M2电机
X2
m3过载
Y2
M3电机
X3
m4过载
Y3
M4电机
X4
停止
M4
【程序编写及思路】
(1)启动程序
X0按钮作为启动,按下就触发对应的M0,M0是启动标志位必须要在没有过载的情况下才能启动M0;X4作为停止。
(2)启动控制
M点导通了,置位Y3,用Y3的常开触点定时5秒,时间到了置位Y2;用Y2的常开触点定时4秒,时间到了置位Y1;用Y1的常开触点定时3秒,到时了置位Y0
(3)停止程序
停止按钮按下后M0线圈会断开,M0的常闭触点会闭合,复位Y0电机,Y0的常闭触点就会导通,用T3定时5秒,5秒后复位Y1;Y1的常闭触点闭合,定时4秒,时间到了复位Y2电机;Y2的常闭触点闭合,定时3秒,时间到了复位Y3.
(4)热过载控制
M2电机过载了,X1导通,断开M0,同时复位M1和M2两个电机,其他的电机在停止那段程序里面按照原本的逻辑进行停止
M3电机过载了,X2导通,断开M0,同时复位M1到M3这3个电机,其他的电机在停止那段程序里面按照原本的逻辑进行停止
M4电机过载了,X3导通,断开M0,同时复位全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