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正反转控制电路转换成PLC控制

楼主(2024-05-21):
【动作描述】

(1)现有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一份,如下图,SB1是停止按钮,SB2是正转按钮,SB3是反转按钮,FR是热过载保护我们尝试把它改造成plc控制的电路。

【设备硬件】

(1)三菱PLC :FX1S-10MR-ES-UL

因为功能比较简单,我们选择plc可以选择最低配置的型号,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通过选型软件确定好以上型号,选型软件可以到三菱官网或者技成论坛搜索下载。其他的硬件保持不变

【接线图】

(1)主电路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
(2)控制电路电路方面把所有按钮的信号都接到X点上面,X0是停止按钮,X1是正转按钮,X2是反转按钮,热过载保护接到X3.
输出点方面KM1和KM2接线还是接了互锁,因为硬件的互锁才比较可靠,不能单纯只靠程序做互锁控制。

【使用软件】

(1)三菱plc编程软件:Works2 (1.576A版本)
(2)CAD绘图软件

【I/O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X0
停止
Y0
正转
X1
正转
Y1
反转
X2
反转
Y2

X3
过载保护
Y3

【程序编写及思路】

(1)程序写法1
梯形图如下,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程序与普通的接线逻辑基本一样非常相似。

(2)程序写法2
使用简单的功能指令去控制,这样的写法更加简洁,程序第一行,在Y1常闭触点不导通的情况下(Y1线圈不导通),按下X1时,能置位启动Y0电机;程序第二行,在Y0常闭触点不导通的情况下(Y0线圈不导通),按下X2时,能置位启动Y1电机;程序第三行,任何情况下按下X0时,能频率复位Y0、Y1两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