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锁机程序控制,巧妙解除密码技巧

楼主(2024-05-21):
【动作描述】
(1)现有一套设备程序如下,只给大家看它启动和停止的按钮,其他的控制程序由M0去控制,就不展示给大家看,现在要求增加一个到期锁机的功能。
想法如下,时间到了2021年5月份,就进行锁机,启动按钮就启动不了M0了,除非通过以下方式解锁,因为考虑到设备没有触摸屏控制,就做了一个按钮解锁的控制,重新开机后,按下启动按钮10S到12S之间,再按下停止按钮8S到10S这个范围,最后再按两下启动按钮,密码就解除
【设备硬件】
(1)三菱PLC :FX3U-16MR
【程序编写及思路】
先画出整套动作的思路,做出程序流程图,具体如下:
(1)锁机程序
可以读取plc的日期,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满足以下条件就触发对应的M1点,在2021年时要大于5月份,或者大于2021年份的时间。条件满足就导通M1断开启动的按钮,不是直接控制设备停止,这样做更好一点
解除锁机可以控制触发M1000,这个中间继电是掉电保持的,只需要解锁一次就可以一直保持解锁状态,后面我们编写解锁的程序直接控制M1000就可以。
(2)解锁程序
在M1导通锁机条件下,按下X0按钮会计时,松开按钮时,M2导通,进入下一步的动作,这里需要注意,这两行程序不能颠倒顺序,不然松开按钮时T0的线圈断开先清空了,T0里面的数据就为0了,怎么也导通不了M2。
在M2的条件下,如果还按下X0按钮就会复位M2回复到初始状态,按下X1按钮就会触发T1定时器计时,松开按钮时,X1的下降沿有导通,这时如果时间是在8S到10S之间,就会导通M3,进入下一步动作。
在M2的条件下,如果还按下X0按钮就会复位M2回复到初始状态,按下X1按钮就会触发T1定时器计时,松开按钮时,X1的下降沿有导通,这时如果时间是在8S到10S之间,就会置位M3,进入下一步动作。
在M3的条件下,如果按下X1,就会复位M2、M3,回复到初始状态,如果按2次X0按钮,就会触发C0计数器,计数一到,复位M2、M3的同时,置位M1000,解除锁机,该点可以掉电保持,重新启动机器就不需要重复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