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文教你入门 | 施耐德TM4ES4以太网交换机模块使用

楼主(2024-05-22):
TM4ES4 以太网模块提供了一个与控制器的以太网接口(不含内嵌以太网端口)。该模块也是一个以太网交换机。
下表描述了 TM4ES4 以太网通讯模块的主要特征:
主要特性
值
连接器类型
4 个用于以太网通讯的 RJ45 连接器
接地
功能性接地的 1 个螺钉
传输速率
最大速率为 100 Mbit/s
下图显示了用于将 M241 控制器连接到以太网网络的架构示例:
学习完本手册,可以使用以太网通过TM4ES4模块下载程序到M241控制器中,完成TM4ES4模块基础入门使用。
手册主要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硬件接线
第二步:软件配置
第三步:IP设置
第四步:通讯连接
步骤详解:
1硬件接线
1:TM4ES4需要安装在控制器的左侧
,如图所示;注意:M241最多扩展3个TM4扩展模块。
2:以太网接线
。下图是详细的接线方式,如果没有专业工具,直接使用网线即可。一端插入TM4ES4中其中一个以太网口,另外一端接入电脑网口。
2软件配置
1:新建一个M241项目,点击设备树,找到COM_Bus,右击COM_Bus,找到添加设备,在跳出来的窗口中选择TM4ES4设备,最后点击添加设备。
2:添加完成之后,会显示出如下图效果:
3IP设置—PLC跟电脑要在同一个网段
1:控制器的IP设置:
在设备树中,双击打开MyController,在控制器选择中,右击选中连接的PLC型号,选择处理通讯设置。在弹出的窗口中确认目前PLC的IP地址。
2:TM4ES4的IP设置:
双击打开设备树中的TM4ES4,在配置中,选择固定IP地址。填写固定IP地址。注意要跟控制器中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3:电脑的IP设置:
点击电脑右下角,找到并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然后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
然后,右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在弹出的项目中,双击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填写完IP地址以及子网掩码之后,点击确认。注意:电脑的IP地址要跟PLC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4通讯连接
点击软件中的在线,然后根据提示步骤进行下载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