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如何实现计算机远程操控HMI画面

楼主(2024-05-22):
1.完整安装TIA博途V15软件,在“开始”中找到“SmartClient.exe”;

2.在TIA项目树中,打开HMI下拉菜单,点击“运行系统设置”(如图2所示)→“服务”→勾选远程控制中的“启动Sm@rtServer”(如图3所示)。

图2

图3

3.在PLC中对HMI进行“编译”→“下载”;

4.在HMI上操作 :点击“Setting”(如图4所示)→ 选择“WinCC Internet Setting”(如图5所示)→ 选择“remote”(如图6所示)→ 选择“server”,设置密码(如图7所示)→ 点击“Apply”应用→OK。

图4

图5

图6

图7

5.使用时打开软件 → 输入地址 → 点击"Connect"联接,输入密码(如图8所示)——OK。

图8
完成后即可通过计算机,操控HMI画面中的按钮,查看信息等操作,在现场调试时,使用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