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项目的程序分段处理,让编程和维护更方便和简单! ...
PLC项目的程序分段处理,让编程和维护更方便和简单!

楼主(2024-05-22):
三菱的PLC编程分为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在结构化工程中可以分段处理程序,可以为每一段的程序命名,在编辑的时候能在不同的页面进行,如下图:
结构化编程
这样我们无论是编程、监控、维护等方面都很方便找到,而不用再一个页面里上下拉去看程序,尤其实在步数很长的程序里,如果你不在程序里做声明或者程序折叠,你发现很麻烦,找一段程序或者某些元件会很头疼。我们知道在简单工程中,所有的程序都在一个界面,如果能在上图中进行分段编程就好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简单工程的分段编程。在新建中工程类型选择为简单工程,编程语言是梯形图, 同时在简单工程的右下方的“使用标签”进行打钩。
这里说下标签的意思,标签和我们的注释有点类似,是一个软元件的详细定义,起到提示的作用,在编程中可直接用标签代替软元件,方便编程和后期的监控维护等,比如Y1的标签是”正转“,我们在编程时可以直接OUT 正转,和OUT Y1是一样的。
工程建立后,我们在导航中的程序部件→程序→MAIN,这个时候我们右键”程序“,新建数据,数据名可以修改,这个数据名就是分段程序的标题,如下图:
简单工程分段程序
我们可以为每个分段程序命名,注意不能向结构化编程使用汉字进行命名,只能用数字和字母来命名。这样我们就能在每个分段程序中编程程序了,方便我们分类和查找。我们可以像原来一样不使用标签进行编程,在编译时它会提示你没有使用标签,没关系。编辑完成后我们也可以把数据进行合并,就是把每个分段程序合到一个程序里面。
数据合并
这里还需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不使用标签,在”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里面把范围修改小一点,防止和程序中的软元件冲突,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动分配软元件D500已经被使用了,你在程序里面就不能再用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