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编程变量太多,如何规划地址便于记忆?

楼主(2024-05-22):
首先我们先看下PLC中代表变量的软元件有哪些,主要有输入X输出Y,辅助继电器M,定时器T,计数器C,状态S,数据寄存器D,XY一般小型PLC很少,40点、60点的,这个根据输入输出类型进行规划即可,主要就是分清楚高速输入、高速输出,普通的不要占用。

辅助继电器M有两类,普通的和掉电保存的,根据需要来选择,在规划地址的时候一段程序或者功能块使用连续的M,从编号0、10、20等开始,中间留有部分以备补充,比如这段用到M206,下一段就从M210或者M220开始。对于并联输出的,LD M72 OR M82 OR M92 OUT Y1,这样把编号的最后弄成统一的便于记忆也方便我们在最后调试的时候好检查。

定时器有不同单位的时间如1ms、10ms、100ms的,也有普通型和累计型的,也是根据需求来选择,向M一样可以根据使用的地方进行规划地址编号。计数器也有普通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16位和32位之分,也有保持型计数器等,同样根据需要来确定,一般高速计数器的使用都是固定的,对应的输入都有固定的计数器。

地址的规划和选择首先要根据需要、功能来决定,然后在plc编程中所表达的动作进行统一编号,对于PLC的顺控程序,我们尽量在编程时进行段的声明、注释准确如下图,把整个PLC程序分成好几个小段写,每个小段可以写特定的动作组合、部分、功能、意义等,然后地址的规划在每段进行排列,第一段用M0~M100,第二段用M100~M200等等设计,方便我们寻找元件变量,对编程和后期的调试都很有帮助。

还有就是为了便于记忆,我们也可以采用标签对软件变量进行标记,免去注释,比如X0的标签是开始,Y0的标签是指示灯,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LD 原点 OUT 指示灯”来表示 LD X0 OUT Y0了,这样就更方便了,PLC中每个变量都可以做标签进行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