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专业讲师教你快速读懂PLC学习流程 ...
自动化专业讲师教你快速读懂PLC学习流程

楼主(2024-05-22):
学习PLC不能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满头包了,痛了,就不想学了,所以知道方法很重要。
01知道学习品牌
02针对软件安装
03软件应用
04基本开关量编程
05功能指令的运用
06特殊功能的用法①高速输入输出——编码、步进、伺服
07特殊功能的用法②模拟量输入输出——温度、电流、电压、变频器
08特殊功能的用法③通讯功能——变频器通讯、伺服通讯、以太网通讯等
09实际项目案例的制作
对于04基本开关量的编程,我们一般学习呢,需要了解一些知识点,以下内容掌握前者以后再继续学习后者,不然容易犯迷糊
04-① 进制属于学控制这一块的基础,这里列举几个,大家熟悉一下,包括后面的进制换算如下图:
二进制:
一般开关量有接通和断开两个状态,相当于我们的二进制
八进制:
PLC的输入输出X0~X7,再由X10开始,逢八进一
十进制:
即为常数,在PLC里面表示常数用K表示,如K100
十六进制:
一般以H开通,在PLC通讯部分运用广泛,如HC097
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若对于进制换算比较麻烦的可以通过计数器偷懒。
若我们对进制还不是很了解,可以参照:
1、参考李老师书籍《三菱FXPLC编程与应用入门》 1~17页
2、观看视频《三菱FXPLC编程与应用入门》第1~2课时
3、每期的三菱实操课都会讲解详细的内容,可以随班听课
04-②编程元素是PLC编程的基础,有很多学员就是对其不了解,导致编程很多弯路和错误
输入输出继电器(X、Y):
在各基本单元中,按X0~X7,X10~X17……,Y0~Y7,Y10~Y17……等八进制的方式分配输入输出继电器。
辅助继电器(M):
其为PLC内部继电器,它有别于输入输出继电器,不能获取外部的输入,也不能直接驱动负载,只在程序内部使用。M有部分继电器有特殊用法,如M8000为开机启动,具体参见三菱编程手册辅助继电器用法。
状态继电器(S)
:作为步进梯形图或SFC表示的工序号使用的继电器,一般使用较少。
定时器(T)
:顾名思义,定时器可对PLC内1ms,10ms、100ms等时钟脉冲进行定时,当达到设定值时,输出触点动作。
计数器(C)
:计数器以不用用途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内部计数器
:16位计数器
32位计数器
他们为PLC内部使用,相应速度通常为10HZ以下
高速计数器
:可以为外部高速输入信号提供计数的功能,如单项单计数、单项双计数、双相双计数,如C235、C251
寄存器(D)
:数据寄存器是用来存储数据的,三菱FX系列PLC一般是16位寄存器,数据偏大的情况下可以讲两个寄存器组合为32位,如在运算中前面加一个D 即为32位运算
例:DMOV D0 D100,即D0 、D1组合的32位传到D100、D101
注意
:一般在PLC编程中,我们是用数据寄存器的时候使用一位空一位,这样可以防止数据串位,如:D0、D2、D4、D6、D8……
变址寄存器(V、Z)
:变址寄存器可用来与其他软元件一起使用改变对应元件的地址
如:V0=5,D0V0=D5或者Z0=10,C10Z0=C20
常数(B、K、H)
:在PLC使用的数值中,B表示二进制,K表示十进制,H表示16进制,他们可以用来给其他软元件设置数值,如mov K100 d100
指针(P、I)
:指针用于分支与终端。分支用的指针P,用于指定CJ条件跳转或者CALL子程序的跳转目标
重点1:
当看到上面的介绍手否觉得要学习的很多呢?我们学习是有方法的
二进制——开关量——只有两种状态的软元件(要么接通,要么断开)
X、Y、M、T、C、P
数字量——储存数据——可以存放一系列字符串
D、C、T、Z、V、
重点2:
通过上面的分类以后呢,我们后面在程序中就可以继续学习新的内容了
1、如:在PLC编程中,以结果为导向输出的有—()、—[ ]
当作为开关量输出的时候选择—()
当需要运用的数据的时候,采用—[ ]
2、如:我们可以在PLC中将开关量以组合字元件的形式,实现两类数据的切换,在实际编程中,除了用到组合字元件,还在功能指令中运用比较广泛,后续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