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串口RS485 2W与RS485 4W有什么区别?(文末有 ...
威纶触摸屏串口RS485 2W与RS485 4W有什么区别?(文末有福利))

楼主(2024-05-22):
在威纶通触摸屏的系统参数设置页我们可以看到,接口类型里面有不同的类型, RS232、RS485、RS485 2W、RS485 4W,经常有学员问RS-485 2W和RS-485 4W有什么区别呢?那小编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触摸屏串行接口除了RS485,还有RS232,在此我们顺便把串行接口RS485/RS232/RS422简单说明区分一下。
RS232:
属于三线制通讯(发送线1根,接收线1根,公共线也就是参考地GND1根)
RS422:
属于四线制通讯(发送+、-各一根,接收+、-各一根)
RS485:
属于两线制通讯(信号正1根,信号负1根)
由上可看出,RS422的两个正接到一块,两个负接到一块,就成了RS485。
首先,我们看一下串口的管脚定义图(不同型号触摸屏可能有所区别),RS-485 4W是四线,1是Rx-,2是Rx+,3是Tx-,4是Tx+,而RS-485 2W是两线,1是Data-,2是Data+。有没有发送RS-485 4W和RS422的线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四线。其实,RS-485 4W可以说是RS422,为全双工,RS-485 2W为半双工。
那全双工和半双工的区别是什么呢?
全双工: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通信系统的每一端都设置了发送器和接收器,因此通信双方都可以在同一时刻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而无需进行方向的切换。
半双工:
用一根线即做发送又做接收,虽然数据可以在两个方向上传送,但通信双方不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因此需要通过收/发开关进行切换。
总结一下,RS485 2W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两线制,也就是除GND外有两个信号线要接,属于半双工通讯方式。RS485 4W 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四线制,也就是RS422的方式,除GND外有四个信号线要接,属于全双工通讯方式。这下可记住咯~
(技成培训蔡慧荥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免费福利
晒书赢好礼
免费领蓝牙耳机
背包、
工控书籍等好礼
文章推荐
WinCC flexible SMART V3 SP2安装步骤以及常见错误解决方法
S7-1200 Modbus-TCP 通讯配置向导说明
博途 V15 安装的必要条件
PLC梯形图程序的自锁、互锁功能
案例 | 200SMART的模块与SIMATIC NET 进行 S7 通信
S7-1200和S7-200 SMART的以太网S7通讯
电气工程师进阶必知:FX5U定位控制功能与模块选择
wincc flexible中变量表的导入
MODBUS通信之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知识分享(二)
喜欢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