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降压启动与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24-05-22):
话说星三角降压启动,对于电工朋友或者工控朋友来说,肯定并不陌生,不仅不陌生,还经常使用,那么我们知道星三角降压启动在触摸屏上如何实现控制吗?接下来给各位演示一下,如何在触摸上显示并控制!

编写程序

第一步:(编写起保停程序)

第二步:(把编写好的程序下载到CPU当中去)

设计触摸屏画面

第一步:(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点击新增设备创建PLC连接参数)

第二步:(设备名称选择200SMART Ethernet、接口类型选择以太网、IP地址设置成200SMART PLC下载通讯的IP地址即可)

第三步:(设计起保停画面)

电机启动按钮关联PLC地址:M0.0,如下图所示:

电机停止按钮关联PLC地址:M0.1,如下图所示:

电机星形启动关联PLC地址:Q0.0,如下图所示:

电机星形启动关联PLC地址:Q0.1,如下图所示:

电机三角形运行关联PLC地址:Q0.2,如下图所示:

设计画面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通信控制

星三角降压启动与触摸屏上显示控制已经成功完成,大家都理解并且掌握了吗?可以在上述文章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