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压为220/380V电动机如何接线,380V电机如何转接成220V详解

楼主(2024-05-22):
29个常用软件安装视频,免费领

1,先了解电机的两种接线方式

电动机接线盒内两种接线方式示意图

第一种为星形(Y)接法,如图,把电机内部三相定子绕组的Z、X、Y端连接在一起,成为一公共点O,再从始端A、B、C引出三条端线,在接线盒内,分别通入U.V.W三相交流电(380V),提供电机运行电源,适用于3KW及以下的三相异步感应式电动机。实物图如下:

电机实物接线星型接线示意图

第二种为三角形(△)接法,即将三相定子绕组的首尾对应连接,如图第一相绕组的A端与第三相绕组的Z端连接可视为U相,第二绕组B端与第一绕组的X端相连接可为V相,第三绕组C端与第二绕组的Y端相连接可为W相,再通过三条线连入接线盒,分别通入U.V.W三相交流电源(380V),提供给电机运行电源,适用于4kW及以上的三相异步感应式电动机。但对电动机的接线方法应按实际铭牌接线为准。

电机实物三角形接法

电动机接线简单示意图

图中为什么W2下面不是W1,而是U1呢?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接线,如果一一对应的排布,尤其在三角形接线时,会非常不方便。如下图:

电动机接线盒接线示意图

可以看出,在接三角形时,上面的线交叉了,实际操作中非常困难,也比较不安全,容易造成相间短路。

接线盒中六个接线头关系示意图

如上面实物图中我们也看到了,三相电动机的接线盒内有上下两排接线柱,我们通过上面这个“接头关系示意图”来进一步说明它们的关系,暂且把三相绕组这六个接线头分别标记为符号D1 、 D2 、 D3 、 D4 、 D5 、 D6 ,其中 D1 和 D4 、 D2 和 D5 、 D3 和 D6 各为一相,其实就是同一根线的两头而已,每一根线称为一相绕组,三根就称为 A 、 B 、 C 三相绕组。之所以重申这一点,是因为很多人容易被这里绕晕了。

2.220/380V电机如何接线

380V是工业用电电压,220V是家庭用电电压。如果铭牌上标着电压220/380V,接法△/Y,是告知使用者该电动机可以在三相220V电源条件下接成三角接法,在三相380V的电源条件下以星形接法使用,适应两种不同的电压。

如果电源电压是220V,就应接成三角形。如误接成星形,就会使接到每相绕组上的电压由220V下降到220/√3=127V,电动机就会因电压太低起动不起来,如仍承受额定负载,就容易造成过载烧毁。

如果电源电压是380V,就应接成星形,如误接成三角形,每相绕组就会承受380V的电压而造成定子电流增大烧毁绕组。所以正确的接线方式,应能使电动机在正常工作时,所承受的电源电压必须等于或接近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

380V的接线方法,有三根相线,没有零线,全是火线,我们已经在上面说明了它的接线方法。家庭220V的则有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它怎么接到接线盒中的三根接线柱上呢?或者怎么让电机动起来呢?给大家分享两种方法。

第一种:使用单相变频器

变频器控制电机使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可以设置的很智能,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单相输入变为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下面仅提供两张参考图,大家一看便懂。

220V输入转380V输出变频器

另一种单相变频器实物接线示意图

第二种:增加电容改变接线方式

电机三相供电改为两相供电

单相电动机工作原理:两个在空间互差90度电角度的绕组,产生的磁通轴线在空间也互差90度电角度,再通以不同相位的电流就能产生二相旋转磁场,从而能产生启动转矩使电动机动起来。

三相电机改单相输入的接线方法

1、改时三相绕组的连接方法不动,即原为星接的还为星接,原为角接的还为角接。原与三相电机相接的三个出线端中的任意两个分别与电源两端(L—火线,N—零线)相接,剩余一个先于电容器相接。

2、电容器的另一端与电源的一端相接,与火线相接还是与零线相接,要看需要的转向而定,不同的接法转向是不同的。上图中也分别展示了不同接法下的,实现电机正反转接法。

单相输入实现电机正反转接法

因此,如图中所示,我们将三相电动机中任意二相绕组串联起来作为主绕组,另一相绕组串联上适当的电容作为副绕组,将它们接在同一单相电源上,就会和单相电机一样产生二相旋转磁场,产生起动转矩。

三相电机Y改单相△实物接线图

1,电容容量的计算方法

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的计算公式,运行电容的公式:C=1950I/Ucosφ,C为运行电容容量(uf-微法) I是电机额定电流值(A)U是额定电压,既然我们这里是改单相运行,所以额定电压取值是220伏。cosφ是功率因数,很多电机上都有标注,启动电容一般是运行电容的1-4倍。

2,电容容量的经验公式

100W功率对应7微法的容量,也就是说,1KW的电机用70微法左右的电容就可以。这个数值只是个大约数,可以根据自己的负载情况进行调整。

只建议改1.5KW以下的电机,改过以后功率会衰减,不能带重型负载,如果功率稍大于1.5KW,需要再加一个启动电容。

电容实物图

如果实在不会计算电容容量,可以在购买电容时,讲电机铭牌展示给商家,一般商家都有计算公式,能够很方便的计算出您所用电容的容量。

注意:我们看到的220/380标志的电机中,220V也是指三相输入,只不过电压是220V,这个通过一些方式(比如增加接线端子)也可以在家庭用电中实现,即甩出三根电压都是220V的电线。我们本文中介绍的一个重点是,如何实现电机三相输入改单相输入,也就是通过家里的火线和零线就可以让电机运行起来的方法。

End

来源:电工电气学习(ID:dian_gon)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电工职业资格证取消后,电工不用考证了

2020-12-22

这些免费学习工控APP,全都下载用了的,才是高手!

2020-12-20

电工人必备!这100+篇电工知识,帮你整理好了!

2020-12-16

变频器调试从这16个变频器参数设置开始

2020-12-13

400页PPT |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整全了免费领!

2020-12-09

变频器不能这样安装,六大误区你知道吗?

20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