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高压电工操作须知,看过来!

楼主(2024-05-22):
一、绝缘安全用具的检查与使用

1、什么叫绝缘安全用具?它包括几类?每类又有哪些?

绝缘安全用具是指用来防止工作人员直接触电的用具。

绝缘安全用具分为基本绝缘安全用具和辅助绝缘安全用具两类。

基本绝缘安全用具;用具本身的绝缘足以抵御工作电压的用具。(可以接触带电体)

辅助绝缘安全用具;用具本身的绝缘不足以抵御工作电压的用具。(不可以接触带电体)

高压设备的基本绝缘安全用具有:绝缘杆、绝缘夹钳和高压验电器,

高压设备的辅助绝缘安全用具有: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垫、绝缘台等。

2、绝缘杆、绝缘手套、绝缘靴使用前应作哪些检查?

使用前的检查:

(1)检查外观应清洁,无油垢,无灰尘。表面无裂纹、断裂、毛刺、划痕、孔洞及明显变形等。

(2)绝缘手套还应做充气试验,检验并确认其无泄漏现象。

(3)绝缘靴底无扎伤现象,底部花纹清晰明显,无磨平迹象。

(4)绝缘拉杆的连接部分应拧紧。

3、绝缘杆、绝缘手套、绝缘靴如何正确地使用?如何正确地保管?

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绝缘拉杆时,就配戴绝缘手套。同时手握部分应限制在允许范围内,不得超出防护罩或防护环。

(2)穿用绝缘靴要防止硬质尖锐物体将底部扎伤。

保管注意事项:

(1)安全用具应存放在于燥、通风场所:

(2)绝缘拉杆应悬挂在支架上,不应与墙面接触或斜放;

(3)绝缘手套应存放在密闭的橱内,应与其它工具、仪表分别存放;

(4)绝缘靴应放在橱内,不准代替雨鞋使用,只限于在操作现场使用。

二、检修安全用具的检查与使用

1、什么叫检修安全用具?它包括哪几种?

检修安全用具是指检修时应配置的保护人身安全和防止误入带电间隔以及防止误操作的安全用具。

检修安全用具除基本绝缘安全用具和辅助绝缘安全用外,还有临时接地线、标示牌、安全带、脚扣、临时遮栏等。

2、对验电器有哪些要求?使用前应做哪些检查?

(1)验电器必须是:电压等级合适,经试验合格,试验期限有效。

(2)验电器应无灰尘、油污、裂纹、断裂等现象。

(3)验电前和验电后应将验电器在带电的设备上测试,确认信号良好。

(4)验电器各连接部位应牢固。

(5)同时应对绝缘手套做检查(按相关内容进行检查)。

3、验电工作应由谁作?对验电工作有哪些要求?(主考老师任意指定一项设备的检修,应能正确地验电)

验电工作应有值班员来完成

验电实际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项如下:

(1)检修的电气设备停电后,在悬挂接线之前,必须用验电器检查有无电压;

(2)应在施工或检修设备的进出线的各相分别进行;

(3)高压验电必须戴绝缘手套;

(4)联络用的断路器或隔离开关检修时,应其两侧验电;

(5)线路的验电应逐相进行;

(6)同杆架设的多层电力线路检修时,先验低压,后验高压;先验下层,后验上层;

(7)表示设备断开的常设信号或标志,表示允许进入间隔的信号以及接人的电压表指示无电压和其它无电压信号指示,只能做参考,不能做为设备无电的根据;

(8)验电时,验电器应逐渐的靠近并接触带电体。

4、带电体与剩余电荷的区分?

带电体;良好的验电器在距带电体约100mm时即可发出信号,接触到带导体后信号不减弱。

剩余电荷;剩余电荷只有在验电器接触到导体时才可发出信号,并且信号是逐步减弱的。

5、安全用具的试验周期?

绝缘杆、绝缘夹钳的试验周期为一年;

绝缘手套、绝缘靴、验电器试验周期为六个月。

三、检修安全用具的检查与使用

1、什么叫检修安全用具?它包括哪几种?

检修安全用具是指检修时应配置的保护人身安全和防止误入带电间隔以及防止误操作的安全用具。

检修安全用具除基本绝缘安全用具和辅助绝缘安全用外,还有临时接地线、标示牌、安全带、脚扣、临时遮栏等。

2、对临时接地线有哪些要求?使用前应作哪些检查?

(1)临时接地线应使用多股软裸铜线,截面不小于25mm2(现市场供应的临时接地线,有一种在导线外加无色透明塑料绝缘,其目的是保护软铜导线不易断线,不散股,可视为裸线);

(2)临时接地线无背花,无死扣;

(3)接地线与接地棒的连接应牢固,无松动现象;

(4)接地棒绝缘部分无裂缝,完整无损;

(5)接地线卡子或线夹与软铜线的连接应牢固,无松动现象。

3、挂临时接地线应由谁作?对挂临时接地线有哪些要求?(主考老师任意指定一项设备的检修,应能正确地挂临时接地线)

挂临时接地线应由值班员在有人监护的情况下,按操作票指定的地点进行操作。在临时接地线上及其存放位置上均应编号,挂临时接地线还应按指定的编号使用。

装设临时接地线的实际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项:

(1)装设时,应先将接地端可靠接地,当验电设备或线路确无电压后,立即将临时接地线的另一端(导体端)接在设备或线路的导电部份上,此时设备或线路已接地并三相短路;

(2)装设临时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拆的顺序与此相反。装、拆临时接地线应使用绝缘棒或戴绝缘手套;

(3)对于可能送电至停电设备或线路的各方面或停电设备可能产生感应电压的,都要装设临时接地线。

(4)分段母线在断路器或隔离开关断开时,各段应分别验电并接地之后方可进行检修。降压变电所全部停电时,应将各个可能来电侧的部位装设临时接地线;

(5)在室内配电装置上,临时接地线应装在未涂相色漆的地方。

(6)临时接地线应挂在工作地点可以看见的地方;

(7)临时接地线与检修的设备或线路之间不应连接有断路器或熔断器;

(8)带有电容的设备或电缆线路,在装设临时接地线之前,应先放电;

(9)同杆架设的多层电力线路装设临时的接地线时,应先装低压,后装高压;先装下层,后装上层;先装“地”,后装“火”;拆的顺序则相反;

(10)装、拆临时接地线工作必须由二人进行,若变电所为单人值班时,只允许使用接地线隔离开关接地;

(11)装设了临时接地线的线路,还必须在开关的操作手柄上挂“已接地”标志牌。

四、高压安全用具的检查与使用

1、什么叫检修安全用具?它包括哪几种?

检修安全用具是指检修时应配置的保护人身安全和防止误入带电间隔以及防止误操作的安全用具。

检修安全用具除基本绝缘安全用具和辅助绝缘安全用外,还有临时接地线、标示牌、安全带、脚扣、临时遮栏等。

2、标式牌有几类、几种?各是什么?

标示牌有四类七种按其性质分为:

(1)禁止类: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和“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

(2)警告类:如“止步,高压危险!”和“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3)准许类:如“在此工作!”和“由此上下!”;

(4)提醒类:如“已接地!”;

常用的标示牌分为四类七种。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悬挂在特定地点的标示牌。如“禁止推入,有人工作!”,“有电危险,请勿靠近!”等。

3、说明禁止类和提醒类标示牌的用法及悬挂的数量?在哪些情况下使用允许类标示牌?

禁止类标示牌悬挂在“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施工设备或施工线路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作手柄上”。

警告类标示牌悬挂在以下场所。

禁止通行的过道上或门上;

工作地点邻近带电设备的围栏上;

在室外构架上工作时,挂在工作地点邻近带电设备的横梁上;

已装设的临时遮栏上;

进行高压试验的地点附近。

准许类标示牌悬挂在以下所处:

室外和室内工作地点或施工设备上;

供工作人员上、下的铁架、梯子上。

提醒类标示牌悬挂在“已接地线的隔离开关的操作手柄上”。

标示牌悬挂数量规定如下:

禁止标示牌的悬挂数量应与参加工作的班组数相同;

提醒类标示牌的悬挂数量应与装设接地线的组数相同;

警告类和准许类标示牌的悬挂数量,可视现场情况适量悬挂

更多高压电工知识

扫码免费试看

↓  ↓  ↓

讲师介绍:

杨思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曾在南方电网从事配网运维和计量自动化等相关工作,拥有扎实的电路理论基础与电力系统等高压理论基础,还有丰富的实操经验,讲课风格由浅入深,形式多样,通俗易懂。

教学对象:
1.在校的强电相关专业的学生

2.从事电网安装调试的相关人员

3.从事电网运维检修的相关人员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实际出发,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高压电工所需的实用技能:工器具的使用与倒闸操作。高压行业危险性极高,其实操的要求非常严格。本课程从细节出发,旨在让学员们清楚高压实操的相关内容与注意事项,培养严谨的态度与习惯,以保证人身与设备的安全。

课程大纲:

第一章:高压安全工器具

1.1 基本绝缘安全工器具

1.2 辅助绝缘安全工器具

1.3 一般防护安全工器具

1.4 标示牌和遮栏

1.5 高压安全工器具的保管与试验

第二章:倒闸操作与高压柜

2.1  倒闸操作的基本概念

2.2  倒闸操作的要求

2.3  电气设备的操作要求

2.4  操作票的填写与执行

更多高压电工知识

扫码免费试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