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工都会接线,有的拿几千有的拿上万,凭什么?

楼主(2024-05-22):
从一个初级的电工师傅到一个高级或技师的级别,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比如在接线方法要如何接线才能又快又好完成装配,有经验的电工会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工作技巧,比如连接多联开关的时候,一定要有逻辑标准,或者是按照灯方位的前后顺序,一个一个渐远。下文资深电工分享了一些实用口诀,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电工接线的方式有几种

1、有T字形连接。

2、十字连接。

3、盘头连接(铜线必须烫锡)。

4、还有7芯线即多股连接。

5、软线和硬线的链接。

1、第一种接法。注意:在家装中是不应有接头的,特别是在线管内更不能有接头,如果有接头也应该是在电线盒内。通常的电线接头都是这样的接法,才能保证电线接头不发生打火、短路,与接触不良的现象。

2.第二种接法,防火胶布隔离法,多用于吊项内,或比较高能的工程中,主线不能能弄断,符线绕主线6--8周,吊顶内的射灯,一路上要有很多灯就是这样接法,用防火胶布缠在里面,它的作用就是防止电打火烧坏东西,这是在吊顶内很重要。外面再用绝缘胶布缠绕。

3.第三种接法,就是压线冒接线法,这种方法是最规范和最实用的,但是它需要专用工具来做,压线冒的压线钳来压线,把压电线用的专用钳子,套在压线冒上,用力压紧就行了。压线冒的大小根据所压线经的大小与根数有关常用的是T4型的,就是直径毫米的,能压四根四平方毫米的电线。

电工导线接线规范

1、 紧固接线用力要适中,防止用力过大将螺栓螺母滑扣,发现已滑扣的螺栓螺母及时更换,严禁将就作业。

2、 用螺丝刀紧固或松动螺丝时,必须用力使螺丝刀顶紧螺丝,然后再进行紧固或松动,防止螺丝刀与螺丝打滑,造成螺丝损伤不易拆装,尤其是挂箱内的常用空开。

3、 发现难于拆卸的螺栓螺母,不要鲁莽行事,防止造成变形更难于拆卸,应给予适当敲打,或加螺丝松动剂、稀盐酸等稍后再进行拆卸。

4、 不要用老虎钳紧固或松动螺栓螺母,以防造成损坏,用活口扳手时要调整好开口,防止将螺栓螺母损坏变形,造成不易拆装。

5、 同一接线端子允许最多接两根相同类型及规格的导线。

6、 易松动或易接触不良的接线端子,导线接头必须以“?”型紧固在接线端子上,增加接触面积及防止松动。

7、 导线接头或线鼻子互相连接时,中间严禁加装非铜制或导电性能不好的垫片。

8、 导线接头连接时,要求接触面光滑且无氧化现象,接线鼻子或铜排相接时,可在接触表面清理干净后涂抹导电膏,然后再进行紧固。

9、 接临时线时,单根导线软线的要求接线头对折一次,然后接到空开下口;单芯硬线要以“?”型接到空开下口。

10、 30KW及以上电机接线,要求电机出线和连接电机的电缆导线之间不允许跨接导电性能不好的垫片,如镀锌螺母、平垫、弹簧垫等。

11、 使用绝缘胶带缠绕电缆或其他要保护绝缘的设备时,绝缘层要以压置1/2的比例从一端缠绕到另一端,且至少往返一来回。

家庭用电常用的接线形式

图文并貌,照图学习即可

建筑电气工程接线时常用的连接方法一般会有绞合连接、紧压连接、焊接等,其中绞合连接是最常用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如果说只是针对数量不多电线接线头,电工师傅用钳子和手动接线,也能完成,但就是要花费点时间。

如果是比较大的工程或者需要接的线头多,老电工一般都会用电钻配合并线器进行接线,这样不仅快捷高效,关键还美观。

并线器采用独有的六角设计,这样在防止夹到手的同时,又可以确保缠线牢固,电钻发动后接的线头做工与质量看着都很不错。

用电钻结合并线器接线头,操作如下,首先剥开自己需要连接的线头,一般剥开长度在4cm左右,做绕线的要稍微长一点

接着将剥开的绕线穿到入线孔内

接着将剥开的绕线穿到入线孔内

用钳子夹紧固定连接的电线,这样转动电钻时线头才不会乱动,接的线头才会更结实更美观

以上的都完成后,转动电钻就可以了,老电工接线头5秒一个,快速美观,而且相当安全。

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文章推荐新手PLC项目调试七步法!必须收藏了!西门子S7-1500硬件安装接线图完整版周报50期 | S7-200SMART 指令/通讯,博图软件等常见问题S7-200SMART使用MODBUS方式控制变频器【西门子指令】INC_B、INC_W、INC_DW指令应用详解配电箱安装14大禁忌,千万要注意!电箱越级跳闸,很多老电工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越级跳闸?电工牛人10年经验,总结的41例接线方法电气工程师遇到问题,原来都是这么偷偷解决的!电线都燃了为什么空开不跳闸?80%的电工都不知道【案例】串口调试助手与S7-200SMART PLC从站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