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中间继电器的七大作用,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4-05-22):
【免费】29个工控编程软件安装视频教程,超全!

中间继电器(intermediate relay)用于继电保护与自动控制系统中,以增加触点的数量及容量,还被用于在控制电路中传递中间信号。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分为两种,分别是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安装方式主要分为固定式、凸出式、嵌入式、导轨式。它一般是没有主触点的,因为过载能力比较小。所以它用的全部都是辅助触头,数量比较多。

中间继电器就是个继电器,都是由固定铁芯、动铁芯、弹簧、动触点、静触点、线圈、接线端子和外壳组成。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

在工业控制线路和现在的家用电器控制线路中,常常会有中间继电器存在,对于不同的控制线路,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有所不同,其在线路中的作用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作用之一--代替小型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具有一定的带负荷能力,当负载容量比较小时,可以用来替代小型接触器使用,比如电动卷闸门和一些小家电的控制。这样不仅可以起到控制的目的,而且可以节省空间,使电器的控制部分做得比较精致。

作用之二--增加接点数量

在电路控制系统中,线路中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不仅不会改变控制形式、增加接点数量,而且便于维修。

作用之三--增加接点容量

中间继电器的接点容量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具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同时其驱动所需要的电流又很小,因此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来扩大接点容量。而在控制线路中使用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其他负载,达到扩大控制容量的目的。

作用之四--转换接点类型

在工业控制线路中,可以将一个中间继电器与原来的接触器线圈并联,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去控制相应的元件,转换一下接点类型,可以实现需要使用接触器的常闭接点才能达到控制目的。

作用之五--用作开关

在一些控制线路中,一些电器元件的通断常常使用中间继电器,用其接点的开闭来控制。如彩电或显示器中常见的自动消磁电路,三极管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从而达到控制消磁线圈通断的作用。

作用之六--转换电压

在工业控制线路控制线路中电压是DC24V,而电磁阀的线圈电压是AC220V,安装一个中间继电器,可以将直流与交流、高压与低压分开,便于以后的维修并有利于安全使用。

作用之七--消除电路中的干扰

在工业控制或计算机控制线路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抑制措施,但干扰现象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在内部加入一个中间继电器,可以达到了消除干扰的目的。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文章推荐【涨姿势】使用PLC的经验技巧,你知道吗?实战分析!图文详解三菱PLC梯形图编程方法,值得学习!【免费】29个工控编程软件安装视频教程,超全!【实例】三台S7-200 SMART 之间的MODBUS-RTU 通讯【案例】两台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客户端、服务器)互相通信用Socket编程之TCP/IP通信,你会了吗?【实例】如何用串口软件调试变频器?PLC与文本屏、编码器、变频器程序实例PLC几种常见的连接口和通讯协议,你知道有哪些?FX3U PLC通过手摇轮,如何手动控制步进电机(附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