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关掉客厅LED灯,为什么还有微亮?老电工教你3招,受益匪浅!

楼主(2024-05-22):
【免费】29个工控编程软件安装视频教程,超全!

很多人在家庭装修的时候,对于电路的问题都不是很懂,反正电工师傅怎么说就怎么装修,只要能用就行,但是我们在入住之后,关于灯具的问题,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还是会比较麻烦,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会。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关掉客厅的LED灯,灯具仍然会有微微发亮的情况,很多人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电工学习网小编教你3招,看完受益匪浅。

1、开关控制零线,火线直接进灯具

这种原因是最常见的一种,很多人在接电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用开关来控制零线,然后把火线直接接进了灯具,这样让电路没有形成闭路。这样就导致在关灯后,灯具仍然是能够带电的,而LED灯对于电流特别敏感,所以关灯后都会有微量的情况发生,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电路重新连接一遍,让开关控制火线,形成电流回路就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2、灯具是电子开关或开关带指示灯

现在很多的新型灯具都是带有电子开关,或者是开关里带有指示灯的,这种灯具在关灯后,指示灯都会是通电的,开关是完全无法做到切断电源的,这样就会有电流流过灯具,导致在开关关闭后也会让灯具有微光出现,这种解决的办法就是拆除开关指示灯或者换成机械开关,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3、零线带电

如果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都不能解决问题,灯具仍然会发亮,那么就要考虑是否是零线带电,照理说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因为只要是关掉了电源,零线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电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因为零线太长、电线太细或者电流过大,而让零线带电,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尽量让灯具不要触碰导电体,比如墙壁、屋顶等等,想要彻底解决发光问题是不太可能的,只能减小发光现象。

大家在灯具问题上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下面的评论区哟~大家如果喜欢这篇文的话,记得转发点赞一下再走哦~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西门子全套”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

文章推荐【案例】威纶通触摸屏通过建立过程画面来认识元件(附源程序)伺服电机如何选择脉冲、模拟量、通讯三种控制方式?PID很难理解?系统讲解PID控制及参数调节,理论加实际才是真的好!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值得收藏!80页PPT,帮你一键掌握PLC控制程序的设计【案例】S7-200SMART运动控制如何画圆,附源程序!PLC和变频器通讯接线图详解【案例】TCP调试助手与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服务器通信一台设备故障连续查了3个半小时,维修过程分析的有理有据!如何使用C脚本实现WinCC 单按钮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