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工识图难?掌握这4种基本控制电路,看电路不再难

楼主(2024-05-22):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电路中经常使用的四种控制电路,掌握其控制方法及原理,是电工必备知识,下面结合实际电路分享。

点动控制

点动控制又称为寸动控制,顾名思义就是按动按钮开关,电动机得电启动运转;当松开按钮开关后,电动机失电停止运转。点动控制是电路中最基础的控制电路,广泛应用在电路中。

▲原理图

▲点动实物接线

工作原理:当按下按钮SB,交流接触器工作线圈得电吸合,其主触点瞬间闭合,接通三相电源,电动机得电启动运行;当松开按钮SB,交流接触器工作线圈失电断开,主触点瞬间断开,断开三相电源,电动机失电停止运转。

自锁控制

自锁控制就是依靠接触器或者继电器自身的常开辅助触点,而使其工作线圈保持通电的现象。它与点动控制最大区别是,点动控制是接通接触器线圈电源后,松开启动按钮后接触器线圈立马断电,电机停止;而自锁控制,当接触器线圈得电后,松开启动按钮,接触器线圈依然保持通电。

自锁控制在控制电路中可以起到很好的失压和欠压保护作用,当电路电源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电压下降,电压低于85%时,接触器的电磁系统所产生的电磁力克服不了弹簧的反作用力,因而释放,主触点打开,自动切断主电路,达到欠压保护。

当电路断电时,接触器工作线圈失电释放,自锁触点断开,当再次来电时,电机不会立刻启动,必须重新按动启动按钮SB,电机才能再次工作,起到失压保护。

▲自锁控制原理图

▲自锁实物接线图

工作原理:启动时,按动启动按钮SB2,接触器工作线圈得电吸合,主触点闭合,三相电源接通,电机得电运行。在交流接触器工作线圈得电吸合同时,接触器并联在启动按钮SB2上的辅助触点闭合自锁,在启动按钮SB2松开后,电流经辅助触点保持接触器工作线圈通电吸合,所以主触点不会断开,电机保持正常工作。

互锁控制

互锁控制简单理解就是两者相互制约。比如有一台电机可以左右运行,如果没有相互制约,同时启动势必造成电源短路,因此约定左边运行时右边不能运行,右边运行时左边不能运行,这样的相互制约就是互锁。互锁一般通过软件编程、接触器或继电器常闭触点、按钮的动断触点来实现。

自锁控制与互锁控制两者区别是,自锁是保证启动按钮松开后,保持接触器线圈持续通电,而互锁是保证两个接触器不会同时启动。

▲互锁原理图

▲互锁实物接线图

工作原理:电机正转时:按动复合按钮SBF,常闭触点切断反转接触器KM2线圈控制回路,接触器KMF线圈得电,电动机得电正转,同时常闭触点KMF断开反转控制回路,与反转形成互锁;

电机反转时,按动复合按钮SBR,常闭触点断开反转控制回路,接触器KMF线圈失电,辅助触点KMF复位,接触器KM2线圈得电,电动机得电反转,同时其辅助触点KMR断开正转控制回路,与正转形成互锁;

联锁控制

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装置中,按某种顺序或变化参量的启停方式称为连锁控制。比如上面这个电路,电机要实现正转就必须热保护正常、启动按钮启动、反转按钮不动作、反转接触器不能动作,他们之间就是联锁关系。

或者在数控中机床要执行程序时,必须要润滑系统、、液压系统、气压系统都启动正常后,机床加工程序才能运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联锁。

联锁与互锁控制区别,联锁是两个或多个设备,其中之一设备运行,受其它设备是否运行制约;互锁是两个设备运行条件,互相制约,就是1号设备运行时,2号设备不能运行。

来源:电工电气学习,侵删!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给大家分享电气人必备的《16套电气行业必备PPT》,含PLC原理、变压器、变电站、电气二次回路、电气识图等内容!扫码免费领取!

扫码免费下载

往期推荐

困惑很久的模拟量控制程序,其实真的很简单

怎么把电气图转换为PLC梯形图?

单按钮启停的三种方式与触摸屏上显示,你都会吗?

变频器与电机的电缆允许多长?

空气开关反着接会有危险吗?

看这里!西门子PLC指令全都翻译过来了!

安全继电器工作原理、接线图、使用方法图解

【三菱PLC案例】定期锁机程序控制,巧妙解除密码技巧

工控人必须会的威纶通触摸屏画面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