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漏电保护器经常跳闸怎么办?

楼主(2024-05-22):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漏电保护器的主要部件是个磁环感应器,火线和零线采用并列绕法在磁环上缠绕几圈,在磁环上还有个次级线圈。当同一相的火线和零线在正常工作时,电流产生的磁通正好抵销,在次级线圈不会感应出电压。如果某一线有漏电,或未接零线,在磁环中通过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就会不平衡,而产生穿过磁环的磁通,在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通过电磁铁使脱扣器动作跳闸。

下面是单相线路的示意图,三相或三相四线线路的原理相同。

安装不良

如果漏电保护器在安装时各接线柱未接牢固,时间一长,往往会导致接线柱发热、氧化,使电线绝缘层被烧焦,并伴有打火和橡胶、塑料燃烧的气味,造成线路欠压使漏电保护器跳闸

漏电保护器本身有问题

用户在购买漏电保护器时,应尽量到信誉好的定点厂家或商店购买,千万不要图一时便宜向一些个体户购买“三无”漏电保护器,这样往往得不偿失。

漏电保护器与负载不匹配

随着家用电器得不断普及,许多家庭的负载电流已远远超过线路上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造成漏电保护器跳闸。这种情况一般多发生在空调、电水壶等大功率家电的使用,一般只要重新换一只匹配的漏电保护器,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负载或线路漏电、短路

如果是家电等负载漏电或短路而使漏电保护器跳闸,只要拔掉有故障的家电插头,便可以重新送电;如果是线路漏电或短路,相对来说比较棘手,可先解决一些简单故障,让部分线路暂时恢复送电。具体做法为:当漏电保护器跳闸后,首先把各分路断开,再把漏电保护器送上,当送上某分路时漏电保护器即跳闸,则可以断定此分路有故障。只要断开此分路,其他各分路就可以恢复用电。此时,如果发现某房间的插座或灯具没电,故障往往就在这一带

电源进线电压过高

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十分危险,一般发生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的住宅楼(现在的住宅楼普遍这样供电)。由于三相不平衡或老鼠等小动物的捣乱,使电源总零线断路发生电压漂移,相电压可由220V变成380V,会使漏电保护器跳闸。辨别这种故障,一是用电笔测一下进线是否都带电;二是看看左邻右舍是否也有跳闸现象,如果有则大多数属于这种故障;三是用万用表测一下进线电压。此时,请千万不要强行合漏电保护器开关,否则极易造成家电烧坏,严重时还会导致火灾等不良后果。另外,进线遭受雷击也会造成过电压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总之,一旦家用漏电保护器跳闸,检查时应遵循先简后繁的原则。首先察看安装是否良好,其次检查电源进线电压是否偏高(看看左邻右舍)和漏电保护器本身有无问题(卸掉出线送电),再有就是看漏电保护器能否承受家电的负载,最后再查看是否负载、线路漏电或短路。如果实在查找不出来原因,就不要盲目乱动,应请专业人员来查。否则把线路搞乱反而不利于排除故障。

漏电保护器经常跳闸的处理方法

试送投运法

主要查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自身故障。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切断电源,再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零序互感器负荷侧引线全部拆除(二级、三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直接将出线拆除)再合保护器。若保护器仍然无法投运,则说明保护器自身故障,应予以修理或更换。若能正常运行,则保护器本身并无故障,再查找配电盘或者线路。其操作方法是:先将各路出线或交流接触器负荷切断,若不能运行则说明配电盘上有故障,应检查各路电气、仪表等设备是否绝缘良好,接线是否正确;若能正常运行则说明配电盘上无故障。当确认故障发生在外线路上时,可采用分线查找法查找故障点。

直观巡查法

直观巡查法就是巡视人员针对故障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对保护区域包括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和被保护的线路设备等进行直观巡视,从而找出故障点。巡视时应着重对线路的转角、分支、交叉跨越等复杂地段和故障易发点进行检查。这种方法简便易行,适用于对明显故障点的查找。如导线断线落地、拉线与导线接触及错误接线等

数值比较法

数值比较法就是借助仪器仪表对线路或设备进行测量,并把所测的数值与原数值进行比较,从而查出故障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线路中性线绝缘下降或设备中性线重复接地,容易引起总保护频繁跳闸,而二级保护器不跳闸。在解决二级保护器跳闸时,不应采取将相线与中性线对调的方法投运二级保护,将设备重复接地线拆除即可。

分线排除法

排查线路故障点时,可以按照“先主干、再分支、后末端”的顺序,断开低压电网的各条分支线路,仅对主干线进行试送电,若主干线无故障,那么主干线便能正常运行。然后,再依次将分支和末端投入运行。哪条线路投入运行时保护器跳闸,故障点就在哪条线路上,就可在此线路上集中查找故障点。

来源:网络,侵删。

看都看完了,还不点这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