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一招教会你看懂电工图纸,实例分析展示读图方法!

楼主(2024-05-22):
很多朋友问怎么才能看懂电工图纸,今天就用一些实例图来给大家做一些分析,一步步展示一下电路图的读图方法,一起看看吧!

电动机控制线路分为主线路和控制线路两部分。我们看图一般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来看。

从上图来看,左边是主线路图。三相电源经过主开关QS,然后经过保险FU,在经过接触器KM和热继电器FR,最后到达三相电机M。这就是左边主线路图的线路走向。

右边是控制线路部分,相对于主线路部分要复杂的多。

图中以L1和L2为控制电源,说明接触器的线圈线电压是380伏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控制线的走向。

控制电源lL1和L2从主开关分出,方便测试,检修。

电源L1经过热继电器FR的长闭点(NC),然后来到停止按钮SB1,从停止按钮SB1分出两条线路,一条通往启动按钮SB2,一条通往接触器km的常开辅助触点(NO),然后这两条控制线同时接到接触器线圈的一个接点,这就是L1的线路走向。

控制电源L2直接接到接触器线圈的另一个接点。

这就是上图整个线路的走向,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操作流程。

接触器实物接线图

启动时按下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线圈得电,接触器主触头吸合,辅助触头吸合并自锁形成一个回路,电动机得电运转。

需要停机的时候只要按下停止按钮SB1即可。按下停止按钮SB1,接触器线圈失电,主触头和辅助触头释放,切断电动机电源,电动机停止运转。

当电动机过载或者过热的时候,热继电器内部的金属片受热弯曲,推动FR常闭触点断开,接触器线圈断电释放,电动机脱离电源停止转动,从而保护电动机。

热继电器实物图,NO是常开点,NC是常闭点。

来源:网络

文章推荐 常用电子元器件检测方法与经验大全~ 详解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 【技成周报31期】三菱系列常见问题汇总 为什么我国要选用50Hz的交流电?而不是5Hz或400Hz呢? 设计电机继电器电路,有这些就够了... S7-1200CPU做IO共享设备的配置方法【图文】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看完这些不会那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