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无数人装错,空气开关装1P还是2P好?看专业电工怎么说

楼主(2024-05-22):
400页PPT |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整全了免费领!

家庭装修,有些业主总开关装的是漏电保护器,有些则装的是空气开关,我个人肯定更偏爱空气开关。倒不是说漏保不好,而是漏保作为总开关,遇到雷雨天气,漏保一旦跳闸就难以打上去。空气开关相对来说好一些。建议是总开用空气开关,回路用漏电保护器。那说到这,问题来了,空开到底装1P还是2P好呢?

对于微型断路器来说,1P+N、1P、2P一般都用来作为单相用电器的通断控制,但效果不同。

1P------单极断路器,具有热磁脱扣功能,仅控制火线(相线),模数18mm;1P+N----单极+N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但只有火线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同样为18mm;

2P------单相2极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且都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为2*18mm=36mm。

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为减少成本,用1P就可以,但上级断路器必须有漏电脱扣功能,检修时为防止火、零错乱造成事故,必须切断上级电源;

2、为检修时避免1条的问题,可用1P+N(即DPN);

3、用2P的理由:对于同样是18mm模数的断路器壳体而言,内部装1P和装1P+N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的“极限分断能力”肯定要高于后者,毕竟空间是影响分断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于比较重要、检修与操作频繁、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最好还是用2P(成本高些)。

4、用1P前提是照明配电箱必须具有漏电脱扣功能,至少进线(或出线的上一级)要用漏电断路器。

1P+N也就是DPN,是指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这根接相线极具有正常分断能力(就是用手去断开)和过载、短路等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而这根接中性线极(在断路器上有标识N)只具有正常的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而不具有保护分断功能。它是施耐德C65系列中的一种。

而2P是指你所接的不管是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还是两根都是相线,这两极都具有正常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和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施耐德C32、C45、C65都有这种型号。相对来说1P+N比2P要便宜。也就是说2P的应用比1P+N要更广泛一些了。

它并不是像上面大伙说的1P+N通常指漏电断路器。这回明白了吗?

普通的插座回路用1P+N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加漏电的话就不行了,因为DPN(1P+N)的断路器不能拼装漏电保护附件和其它电气附件。它的其它参数为:脱扣曲线为C型(专用于配电保护);断路器的宽度为18mm;额定电流为3A、6A、10A、16A、20A。如果要带漏电你可以选用用DPNK 型,DPN N型,DPNvigi和DPNvigi G,DPN N vigi型等,也可以用C65N-C 20A/2P+VE型断路器关于1p+n和2p的区别1P+N是一种双断点的1p断路器,保护在火线上,N线触头随火线触头一起动作。

其中的1P+N与2P有什么区别 ?

1P+N比较经济,2p已经很少用了,以前没有1P+N时为了同时断相线中性线时采用2P开关共同点是都能同时断开相线和零线不同点是1P+N的火线带保护,零线不带保护,而2P的火线零线都带保护。

站在业主的角度上,可能很多人不理解1P和2P有什么区别

空开1P:属于单极空气开关,只有一进一出两个孔来控制火线,多用于家庭的照明或是只需控制火线的电器;即所控制的回路内,零线始终相通。

2P空开属于双极空气开关,有4个孔能同时控制火线和零线,主要用于空调回路、家里的总开关以及220V的电器。

2P是双断口“零线,火线”所以在断开负载电流(特别是故事障电流)的速度要高于1P。也就是断弧能力(电弧是导体)要强于1P,对负载(特别是电子设备)及电源以及同电源干线上的其它电器设备都是有宜的。对开关自身的触点也可以延长寿命(电弧太大会使主触点烧蚀,使主触头的接触面减小,至使开关载流量减小而发热。电弧的表面温度近3000度,弧柱中心温度近8000度)

因为1P空开只能控制火线,在使用时就必须要配合零排使用,1p空开提供火线,零排提供零线,这样才能组成一个回路;而2P空开能独自控制火线和零线,可以单独使用。朋友新房的空开用于空调回路,所以必须要选择2P的空气开关,1P空开是无法给空调提供保护的。

其实除了1P、2P之外,还有3P、4P等。如果我们对于空开了解不多,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宽度上进行区别,一般每1P的宽度是递增的,1P空开的宽度是18毫米,那么相应2P空开的宽度就是36毫米,3P、4P依次递增!

最后两者控制火线、零线不同,用途也不同,但总体而言2P空开的功能更强大,建议家庭空气开关装2P的!最后一张图总结一下:

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侵删

【实用案例】博途V15动态加密计时催款程序

文章推荐6个经典的PLC程序实例,学会不求人周报44期 | 西门子1200复位PLC、欧姆龙常见问题解答限时兑换 | 机械制图、电气控制、组态王等4门课程免费领!【基础】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如何修改成中文西门子TIA STEP7 V16如何上传程序?PLC系统的流量积算方法参考如何使用C脚本实现WinCC  C单按钮复位西门子PLC  TON、TOF、TONR三种定时器的比较变频器的安装、原理、接线、维护及故障处理PLC与触摸屏、变频器控制的供水实例学PLC必备的79张电气控制原理图常用PLC编程接线图和梯形图程序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循环走马灯如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