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67期 | 三菱全系列PLC基础知识点!

楼主(2024-05-22):
问:梯形图如何能把它转换成代码的呢?

答:这个软件没办法转换代码的,把新程序写进去,旧的就没了。

问:三菱FX2N用485从站如何和上位机通信,现在通信不上?

答:如果使用的是BD板,是做不了从站的。

问:有一个232通讯的仪器,输出是一个带小数的数值,FX3U的PLC加什么模块可以接收这个数值呢?

答:FX3U-232BD具体可以看看班级课回放,讲寄存器的章节,理解数据的格式。

问:GX Works2帮助里面是英文,有没有什么办法转成中文的?

答:软件本身就是英文的帮助,建议可以下载GX Works3的帮助,里面是中文的,并且更加全面。

问:三菱软件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桌面堆栈不足”,如何解决?

答:“工程初始化失败”“桌面堆栈不足”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刚安装三菱PLC软件或者更换版本时出现,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可以用以下方法尝试解决。

还不行的话就只能重装系统。

如电脑上的三菱软件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或者安装过新版本的三菱后无法安装旧版本的软件,请按以下流程可以实现重新安装三菱软件:

1.电脑先执行卸载软件;

2.选择“执行”输入“REGEDIT”开启登录编程

3.选择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删除MITSUBISHI整个文件夹。

4.选择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删除MITSUBISHI整个文件夹

问:FX PLC里面如何把SFC做禁止转移?

答:M8040是转移禁止,一旦置1,转移就会停止,想要继续转移,把M8040置0,是没有用的,必须把M8041置1才能继续转移。类似于SET和RES。

问:三菱FX1S的PLC中哪些S继电器能有断电保持功能?

答:FX1S断电保持的状态继电器是S0~S127、辅助继电器是M384~M511

问:三菱3U的SFC是不是有个专门暂停的特殊继电器呀?

答:M8034

问:三菱PLC如何32位单精度浮点转化为十进制

答:用DINT指令

问:5U PLC 10mS的定时器有哪些?

答:OUT指令作为100ms定时器,OUTH指令作为10ms定时器,OUTHS指令作为1ms.

问:PLC中LD DECO D200 M500 K3怎么解读?

答:例如:D200=K100=2#1100100,取低三位2#100=K4 23=8即M500~M507,把M(500+4)即M504置位,其它的清零。

问:FX5-16EYR/ES跟FX2N-16ETR可以互换吗?

答:不可以。FX5U现在是用Works3打开的,FX2N是用Works2打开的,两者打开的软件都不一样。

问:FX PLC内置有几轴脉冲输出?

答:基本单元都需要是晶体管输出型。FX1S、FX1N、FX1NC、FX2N、FX2NC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但是FX2N和FX2NC除了V3.0以上对应[D]ABS指令外,不支持定位指令;FX3U、FX3UC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

问:CC-LINK总共可以扩展多少个站点?

答:最多64个站点:其中本地站对多26台、远程IO站最多64台,远程设备站最多42台,智能设备站最多26台。

问:三菱FX3SA用GX Works2哪个版本可以打开?

答:GX Works2最新版本,选择3S的就好。

问:如何判断三菱PLC是脉冲输出是共阳还是共阴?

答:具体看三菱PLC的型号,漏型对应的就是共阴极接法,源型对应的是共阳极接法。

问:三菱DIVT指令中断后输出脉冲数设为0?

答:不可以,最少需要有1个脉冲。

问:三菱FB块库文件在哪下载?

答:官网上下载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fa.cn/

问:FX2N-2DA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

答:

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assets/ba79a9eb68334a18b3359273545c444c

三菱所有手册都在这里下载。

问:三菱编程软件能读岀艾默生PLC里程序吗?

答:不能,需要使用艾默生对应的编程软件。

问:三菱步进如何接线

答:小白可以参考这个来接线

https://course.jcpeixun.com/4978/

问:FX3U支持4轴吗?

答:4轴建议用5U的PLC,或者加1Pg的定位模块不过这样控制常闭就比较高,也比较麻烦。

问:三菱PLC接线后输出灯没亮 负载灯直接亮了,这是什么原因?

答:有可能指示灯坏了,也可能触点烧了短路了。

问:定时器指令如何编写?

答:按一下F7按键,然后输入T0 K10,按一下回车键就可以了。

问:PLC上面BATT指示灯亮什么原因呢?

答:说明PLC内部锂电池没电了,需要及时更换,否则PLC断电过久程序会丢失的。

问:行插入快捷键是什么?

答:按下shift + insert就是行插入

问:三菱的输入是共阴共阳都可以吗?

答:是的,输入端公共端可以接正,也可以接负。

问:三菱PLC ZRN是什么指令?

答:ZAN是原点回归指令

问:三菱FX系列如何求出脉冲当量?

答:脉冲当量=(螺距除以每转脉冲数)

问:三菱FX3U M点断电保持地址有哪些?

答:M500-M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