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分享 | 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 和西门子1200PLC的通讯 ...
实例分享 | 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 和西门子1200PLC的通讯设置

楼主(2024-05-22):
导读:
MCGS 触摸屏和 PLC 的通讯方式有很多种,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通讯方式:
1. 串口通讯:MCGS 触摸屏可以通过串口与 PLC 进行通讯,这种通讯方式比较简单,但是通讯速度较慢。
2. 以太网通讯:MCGS 触摸屏可以通过以太网与 PLC 进行通讯,这种通讯方式通讯速度较快,但是需要 PLC 支持以太网通讯。
3. 无线通讯:MCGS 触摸屏可以通过无线通讯方式与 PLC 进行通讯,这种通讯方式可以避免布线的麻烦,但是需要 PLC 支持无线通讯。
4. OPC 通讯:MCGS 触摸屏可以通过 OPC 通讯方式与 PLC 进行通讯,这种通讯方式可以实现不同厂家的设备之间的通讯,但是需要 PLC 支持 OPC 通讯。
以上是一些常见的 MCGS 触摸屏和 PLC 的通讯方式,具体的通讯方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如果我们选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需要如何新建项目并和PLC通讯呢?下面就以西门子的1200PLC为例,详细说明操作步骤和设置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昆仑通态的组态软件MCGS,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在这个新的项目中,我们首先要选择的,自然是购买的触摸屏的型号。瞧,就在下面的图标处,我们可以轻松选择我们的触摸屏型号!
然后选择”触摸屏的型号“,点击确定。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击“设备窗口”,再点击右侧的“设备组态”。
点击设备组态后,会出现一个设备管理的窗口点击它,会出现下图的设备通讯驱动管理的界面,这里可以找到各种设备通讯用的驱动,比如我们选择PLC里面的西门子的1200。
找到我们选择的PLC型号,再点击确定。
这样设备管理窗口就会出现刚才你增加的设备,双击它即可添加完成。
这时在第二张图中的设备窗口打开就会出现刚才选择的设备,双击打开就可以设置具体的通信内容了,例如1200需要设置触摸屏和PLC的通讯IP。
下图左边窗口栏里的本地IP就是指你给触摸屏设置的地址,远端IP就是你通讯的PLC的IP地址。
这样昆仑通态触摸屏就和PLC的通讯建立完成了!
总结: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与西门子S7-1200 PLC之间的通讯设置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确保你已经正确地连接了MCGS触摸屏和S7-1200 PLC,包括电源、以太网或串口连接。
在MCGS触摸屏上,打开MCGS软件,并创建一个新的HMI项目。
在HMI项目中,添加一个PLC设备,选择西门子S7-1200作为PLC类型。
在PLC设备的通讯设置中,选择通讯接口类型,可以是以太网或串口,根据你的实际连接方式选择。
配置通讯参数,如IP地址、端口号或串口波特率等,确保与S7-1200 PLC的通讯参数一致。
添加标签或变量,将触摸屏上的控件与S7-1200 PLC的数据交换。
编写逻辑程序,在S7-1200 PLC上设置对应的地址和操作。
下载HMI项目到MCGS触摸屏,确保触摸屏与PLC之间建立了通讯连接。
请注意,以上步骤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通讯设置示例,实际操作可能会因具体硬件设备和软件版本而有所不同。建议参考MCGS和西门子的官方文档或手册,以获取更详细的设置说明和操作指导。
需要PLC和触摸屏的资料软件包长按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
扫码免费学习PLC课程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