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历史报警记录导出(附脚本教程)

楼主(2024-05-22):
通过阅读本文,您将掌握如何编辑脚本将昆仑通态触摸屏的报警历史记录导出到U盘,及通过电脑连接触摸屏来读取的两种方法。

步骤一
MCGSPro软件报警统一配置

这里以三菱PLC为例,配置M1000~M1009为报警变量 。

检查下实时数据库M1000~M1009的报警信息有没有自动保存,默认情况下是自动保存的。

注:自动保存产生的报警信息一定要勾选,否则导出的报警信息是空的。

步骤二

新建1个报警窗口

选择报警浏览构件再拖放

点击构件的数据来源,把数据类型改为历史报警数据;

方便我们查看数据,与后续导出的历史报警数据做对比。

步骤三
新建两个导出的标准按钮构件

双击导出到触摸屏的构件,打开脚本程序编辑器;

选择“!ExportHisDataToCSV”这个系统函数;

新增本段脚本内容并保存:

!ExportHisDataToCSV("$MCGS_DIR_USER/报警导出.csv","Mcgs_HistoryAlarm","","2023/12/01 0:0:0","2024/12/01 0:0:0",5000,1,"",进度,控制)

注:下文会提及!ExportHisDataToCSV这个函数的脚本解析及应用。

点击确认,并增加“进度”、“控制”两个对象的类型为整数;

双击导出到U盘的构件,打开脚本程序编辑器;

新增本段脚本内容并保存:

!ExportHisDataToCSV("报警导出.csv","Mcgs_HistoryAlarm","","2023/12/01 0:0:0","2024/12/01 0:0:0",5000,1,"",进度,控制 )

注:下文会提及!ExportHisDataToCSV这个函数的脚本解析及应用。

步骤四

新建两个变量监视的标签

勾选显示输出;

第一个标签动画表达式选择进度,选择数值量输出,输出格式选择整数及十进制;

第二个标签动画表达式选择控制,其他设置保持与第一个标签保持一致;

步骤五报警导出
将编辑完成的程序下载至触摸屏,接下来进行导出操作的演示。

1. 导出到触摸屏通过电脑读取

点击导出到触摸屏的按钮,控制标签的数值会变为0代表正在导出,等待数值变为1代表导出完成;

接着选择工具,再点击TPC文件操作;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电脑跟触摸屏的连接方式,再点击连接;

选择电脑要存储的路径,再点击刷新按钮。右侧会显示导出的报警记录文件;

点击刷新,把右侧显示出来的文件拖放至左侧,这样就成功把报警记录获取到电脑了;

2. 导出到U盘

导出到U盘的操作很简单,只需插入U盘,点击导出到U盘按钮。控制标签的数值变为0代表正在导出,等待数值变为1代表导出完成,这里不多做赘述;

通过以上5个步骤,我们就可以实现电脑或U盘导出昆仑通态触摸屏的报警记录了,操作很简单,有需要或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试一试~

至于对脚本程序不理解的同学,我们接着往下唠嗑。

!ExportHisDataToCSV:这个函数以CSV格式导出指定时间段的历史存盘数据或历史报警数据到U盘/触摸屏,总共需要设置10个参数(参数与参数之间以逗号来分割)。

(参数1) 字符串类型,"报警导出.csv":指导出的文件名,字符串类型,如果以”$MCGS_DIR_USER”开头的路径,表示导出到触摸屏的用户分区,否则表示导出到U盘。

(参数2) 字符串类型,设置导出的对象名。"Mcgs_HistoryAlarm":代表导出的是历史报警数据,导出操作日志则使用”MCGS_OPERATION_LOG”。

(参数3) 字符串类型,参数3为空则代表导出所有报警记录,打开报警导出.csv文件可看到全部记录;

举一个例子,如果参数3不为空,写入”MCGS_TIME,VALNAME,ALMNAME”,则代表只 导出这三个报警记录,打开打开报警导出.csv文件可看到;

(参数4) 字符串类型,设置导出的报警记录起始时间。

(参数5) 字符串类型,设置导出的报警记录结束时间。

(参数6) 整数类型,设置最多导出的报警记录数,超过设置的范围就停止导出。

(参数7) 整数类型,设置为1则代表导出会覆盖现有的文件,设置为2则保留上一次的记录,导出的记录追加到上一次记录的后面。

(参数8) 字符串类型,直接设置为空,暂未开放功能。

(参数9) 整数类型,导出过程中反映当前已导出记录条数,如果导出过程中异常结束则反映错误码;

进度指示错误码:

= -1001,进度或控制数据对象类型不正确

= -1004,组对象名不存在或组对象不具有存盘属性

= -1020,导出的开始时间大于结束时间

= -1021,U盘没有插入

= -1022,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导出任务

= -1023, 记录读取的条数为0

= -1024, 文件操作失败

= -1025, 导出路径为空

= -1026, 导出路径不合法

= -1027, 时间格式不正确

= -1028, 不支持的导出模式

(参数10) 整数类型,开始导出时会自动设置为0,在导出过程中想取消导出则可以设置该值为<0的任何值,导出结束后会自动设置为1。

以上就是关于MCGSPro软件使用脚本功能导出报警记录至U盘及触摸屏的方法,此条函数也可以针对单个变量进行存盘记录的导出,看完的同学们也可以举一反三尝试下修改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