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S7-200(226)电源修复记

楼主(2024-05-22):
本文涉及产品:PLC S7-200

昨天,想测试一个S7-200的程序,居然眼花缭乱的把226继电器输出机型的集成直流输出,看做交流电输入端子直接连接到220V AC输入,一插电“啪“一声,知道情况不对了,人有时候真的会犯浑,上午在处理一起变频器报警(第三方变频器在未运行时,居然也报警过电流,判断应该是主回路电流检测单元故障的可能性大),下午,重新设置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参数后,故障排除,脑子乱哄哄的回到办公室想测试一个程序,在连接电源时鬼使神差的把220V AC连接到CPU 24V DC电源输出端子上,人一犯浑必将酿成大错,从哪里跌倒,必将从哪里爬起。重新正确连接好电源,打开220V AC电源,万幸的是CPU还能够正常工作,只是我插入西门子MPI适配器,适配器上的几个绿色指示灯没有亮,想想也理解了,自己把220V AC倒着“灌过电流”,这个24V DC回路怎么能够完好呢?

因为知道是24V输出故障,联系了公司同事,说有三端稳压集成块7824,有了配件就有修复的希望。

今天忙完手头的工作,下午到同事那边拿来几个24V稳压集成电路,维修S7-200的电源板工作开始了,首先,找到之前保存的电源板原理图,看了看,该24V DC输出是通过一个三端稳压器件提供的,图示:

红色框是接线错误,烧掉的器件,器件上已经明显炸了一个孔,图示:

拆除被击穿的三端稳压器件。

对三端稳压电路的外围用万用表进行通断测试,2个二极管没有明显的击穿迹象,不作处理,输出滤波电抗器没有明显开路,不作处理,将三端稳压集成块7824焊入对应合适的位置上,考虑到干线电路的长度容易使三端稳压器件震荡,在电源输入与地之间加入一个拆机的47UF/50V的电解电容作为滤波,输出不作处理,图示:

连接220V AC电源,万用表电压档测量原24V DC端子电源恢复正常。

将PLC电路板按拆卸顺序逆向安装到PLC外壳,连接220V AC电源线上电,插入MPI适配器,此时,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也亮起。打开MicroWIN软件,简单编程后进行连接测试,图示:

能够下载、监控,说明24V DC电源部分电路已经恢复,此,给连接S7-200电源错误的网友提供一个自己修复的参考。

小结:

在连接CPU电源前,请务必检查确认电源的输入、输出方向及接线端子命名,万幸不是每次都会降临到你身上的,确认后方可连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