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初中物理中考专题复习:动态电路分析

楼主(2024-05-22):
动态电路分析 第1部分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345527562025484289动态电路分析 第2部分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345572439987765250
一、滑动变阻器类

    (永州市)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S,当滑动变阻器滑片P向左滑动的过程中,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电压表示数变小

B.灯泡变亮

C.电流表示数变小

D.电压表的示数与电流表的示数的比值变小

2.(齐齐哈尔市)如图所示。闭合开关S,向右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忽略温度对灯丝电阻的影响,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压表示数变大,电压表与电流表示数的比值不变

B.电流表示数变小,电压表与电流表示数的比值变大

C.小灯泡亮度变亮,电路总电阻变大

D.小灯泡亮度变暗,电路总功率变小

3.(黑龙江省)如图所示,图甲是某款电子秤的外观图,图乙是它的原理图,表盘是由电压表改装而成的,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物体质量越大,电子秤示数越大,电路中电流不变

B.物体质量越大,电子秤示数越小,电路中电流不变

C.物体质量越大,电子秤示数越大,电路中电流越大

D.物体质量越大,电子秤示数越小,电路中电流越大

4.(绥化市)图甲是探究欧姆定律的实验电路,电源电压恒定,R1是滑动变阻器,R2是定值电阻;图乙中的a、b分别是将滑动变阻器R1的滑片从最左端移动到最右端的过程中,电流表A的示数随两电压表V1、V2的示数变化关系图象。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图线a是电流表A的示数随电压表V1的示数变化关系图象

B.当电压表V1、V2的示数相等时,滑片在滑动变阻器的中点位置

C 电源电压是6V

D.定值电阻阻值是100

二、开关转换类

5.(黑龙江省)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不变,当开关S闭合、S2断开时,电流表的示数为0.4A;当S和S2都闭合时,电流表的示数为1.6A,则电阻R1与R2的比值为(    )

A.1 :2  B.2:1  C.1:3  D.3 :1

6.(凉山州)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不变,同时闭合开关S、Sj,待电路稳定后再断开

S ,则(   )

A.电流表A的示数减小,电流表A的示数不变,电压表V的示数不变

B.电流表A的示数不变,电流表A1的示数增大,电压表V的示数减小

C.电流表A的示数、电流表A1的示数、电压表V的示数均不变

D.电流表A的示数、电流表A的示数、电压表V的示数均增大

三、传感器类

7. (孝感市)如图所示是酒精浓度检测仪的简化电路图。电源电压保持不变,R为定值电阻,R2为酒精气体传感器,其阻值随酒精气体浓度的增大而减小。闭合开关S,酒后的驾驶员对着R2呼出气体,酒精气体浓度增大,则(      )

A.电路中总电阻增大   B.电流表A示数增大

C.电压表V示数减小     D.电路的总功率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