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模电之电路分析

楼主(2024-05-22):
模电之电路分析

说到电路分析不得不说我们的几大分析定律了,从课本中我们学到的定律很多,其实常用的也就这几种,工作多年碰到的也是这几种,大家一起看看吧。

一、基尔霍夫电流电压定律

1.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适用于电路中的节点,其核心内容是,对于电路中的任何一个节点,所有流入和流出该节点的电流的代数和等于零。2.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适用于电路中的回路,其核心内容是,对于电路中的任何一个闭合回路,所有段落的电压降的代数和等于零。这些定律建立在电荷守恒定律、欧姆定律及电压环路定理的基础之上,在稳恒电流条件下严格成立。通过结合使用这些定律,可以迅速准确地计算出电路中各支路的电流值。最明显的定理应用就是惠斯通电桥,目前的精密仪器就是根据这一特性设计的,我们常用的几个厂家测电阻,电容,电感值的都是基于这一原理。

二、叠加定理

  对于一个线性系统,一个含多个独立源的双边线性电路的任何支路的响应(电压或电流),等于每个独立源单独作用时的响应的代数和,此时所有其他独立源被替换成他们各自的阻抗。1.在所有其他独立电压源处用短路代替(从而消除电势差,即令V = 0;理想电压源的内部阻抗为零(短路))。2.在所有其他独立电流源处用开路代替 (从而消除电流,即令I = 0;理想的电流源的内部阻抗为无穷大(开路))叠加定理适合分析线性电路。具体分析就不赘述了,网上这种一拉一大把的。
三、戴维宁定理

   一个含有独立电压源、独立电流源及电阻的线性网络的两端,就其外部型态而言,在电性上可以用一个独立电压源V和一个松弛二端网络的串联电阻组合来等效。在单频交流系统中,此定理不仅适用于电阻,也适用于广义的阻抗。此外,戴维南定理还可表述为:任何一个有源二端线性网络,都可以用一个理想电压源和电阻串联的组合来等效代替,此电压源的电压等于网络的开路端电压,电阻等于从网络两端看除源网络的电阻。利用戴维南定理,可以将复杂电路化简,从而方便计算某一支路的电流,这就是戴维南定理的解释。

从上图可知,戴维南定律是怎么一回事了。

四、诺顿定理

  是一个由电压源及电阻所组成的具有两个端点的电路系统,都可以在电路上等效于由一个理想电流源I与一个电阻R并联的电路。对于单频的交流系统,此定理不只适用于电阻,亦可适用于广义的阻抗。诺顿定理与戴维南定理(Thevenin's theorem)是对偶定理,两者在数学形式上相似,诺顿定理关注的是电流而非电压

五、密勒定理

密勒定理是一种在电路分析中应用的定理,给出了两个节点之间通路阻抗的等效分配方法,从而方便一些电路的计算设有一个具有n个节点的线性电路,其中节点0为参考点。节点1和节点2之间接有一阻抗Z。如果节点1和节点2的电位U1和U2的比值为一常数K,即U2/U1=K,那么把阻抗Z从节点1和节点2之间移去,在节点1与参考节点0之间接另一个阻抗Z1,节点2与参考节点之间接另一个阻抗Z2,当Z1=Z/(1-K),Z2=Z/(1-1/K)时,这两个电路就各节点的KCL方程来说是完全等效的。

看看上图的分析,是不是觉得很有用!!!
小结:1.这几种定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具体应用就不多说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尔霍夫电流电压定律,戴维南定理和欧姆定律,这三个需要我们牢记和常用的。
2.作为新人的常问问题一定要多复习,我面试的应届生必问模数电相关基础知识,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决定了你的成长速度。
3.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的电烙铁的内阻具体是多少?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喜欢考应届生的,看看平时咱们具体的应用里面掌握的到底好不好,我们一般拿到的电烙铁都是接220V,65W左右的,大家实验室用的设备一定要关注参数,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现在就能知道内阻大概是多少了?内阻大概是750欧,其实想问你的是1.电烙铁属于纯电阻电路,热转电了,符合欧姆电律基本要求。2.知道我们的仪器和工具相关参数,同时对基本的应用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