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接线图和原理图有什么区别,以电气的原理图和接线图来做详细解析

楼主(2024-05-23):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接线图和原理图有什么区别,我们以电气的原理图和接线图来做详细的解析。首先介绍的是电气原理图的种类及湿度电气图的方法,其次阐述了电气接线图的绘制要求等,最后介绍了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区别是什么,具体的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电气原理图简介
电气原理图是用来表明设备电气的工作原理及各电器元件的作用,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示方式。运用电气原理图的方法和技巧,对于分析电气线路,排除机床电路故障是十分有益的。电气原理图一般由主电路、控制电路、保护、配电电路等几部分组成。
电气图纸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电力电气图,它主要是表述电能的传输、分配和转换,如电网电气图、电厂电气控制图等。另一类为电子电气图,它主要表述电子信息的传递、处理;如电视机电气原理图。
电力电气图分一次回路图、二次回路图。一次回路图表示一次电气设备(主设备)连接顺序。一次电气设备主要包括发电机、变压器、断路器、电动机、电抗器、电力电缆、电力母线、输电线等。
为对一次设备及其电路进行控制、测量、保护而设计安装的各类电气设备,如测量仪表、控制开关、继电器、信号装置、自动装置等称二次设备。表示二次设备之间连接顺序的电气图称二次回路图。
二、电气图的种类
电气图主要有系统原理图、电路原理图、安装接线图。
1、系统原理图(方框图)
用较简单的符号或带有文字的方框,简单明了地表示电路系统的最基本结构和组成,直观表述电路中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和主要特征及相互间关系。
2、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又分为集中式、展开式两种。集中式电路图中各元器件等均以整体形式集中画出,说明元件的结构原理和工作原理。识读时需清楚了解图中继电器相关线圈、触点属于什么回路,在什么情况下动作,动作后各相关部分触点发生什么样变化。
展开式电路图在表明各元件、继电器动作原理、动作顺序方面,较集中式电路图有其独特的优点。展开式电路图按元件的线圈、触点划分为各自独立的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直流信号等回路.凡属于同一元件或继电器的电流、电压线圈及触点采用相同的文字。展开式电路图中对每个独立回路,交流按U、V、W相序;直流按继电器动作顺序依次排列。识读展开式电路图时,对照每一回路右侧的文字说明,先交流后直流,由上而下,由左至右逐行识读。
3、安装接线图
安装接线图是以电路原理为依据绘制而成,是现场维修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安装图中各元件图形、位置及相互间连接关系与元件的实际形状、实际安装位置及实际连接关系相一致。图中连接关系采用相对标号法来表示。
三、识读电气图方法
1.仔细阅读设备说明书、操作手册,了解设备动作方式、顺序,有关设备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
2.对照图纸和图纸说明大体了解电气系统的结构,并结合主标题的内容对整个图纸所表述的电路类型、性质、作用有较明确认识。
3.识读系统原理图要先看图纸说明。结合说明内容看图纸,进而了解整个电路系统的大概状况,组成元件动作顺序及控制方式,为识读详细电路原理图作好必要准备。
4.识读集中式、展开式电路图要本着先看一次电路,再看二次电路,先交流后直流的顺序,由上而下,由左至右逐步顺序渐进的原则,看各个回路,并对各回路设备元件的状况及对主要电路的控制,进行全面分析,从而了解整个电气系统的工作原理。
5.识读安装接线图要对照电气原理图,先一次回路,再二次回路顺序识读。识读安装接线图要结合电路原理图详细了解其端子标志意义、回路符号。对一次电路要从电源端顺次识读,了解线路连接和走向.直至用电设备端。对二次回路要从电源一端识读直至电源另一端。接线图中所有相同线号的导线.原则上都可以连接在一起。
四、电气接线图简介
电气接线图,是根据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实际位置和安装情况绘制的,只用来表示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位置、配线方式和接线方式,而不明显表示电气动作原理。主要用于安装接线、线路的检查维修和故障处理。
1、接线图中一般示出如下内容: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相对位置、文字符号、端子号、导线号、导线类型、导线截面、屏蔽和导线绞合等。
2、所有的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都按其所在的实际位置绘制在图纸上,且同一电器的各元件根据其实际结构,使用与电路图相同的图形符号画在一起,并用点画线框上,其文字符号以及接线端子的编号应与电路图中的标注一致,以便对照检查接线。
3、接线图中的导线有单根导线、导线组(或线扎)、电缆等之分,可用连续线和中断线来表示。凡导线走向相同的可以合并,用线束来表示,到达接线端子板或电器元件的连接点时再分别画出。在用线束表示导线组、电缆等时可用加粗的线条表示,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也可采用部分加粗。另外,导线及套管、穿线管的型号、根数和规格应标注清楚。
电气设备使用的电气接线图是用来组织排列电气设备中各个零部件的端口编号以及该端口的导线电缆编号,同时还整理编写接线排的编号,以此来指导设备合理的接线安装以及便于日后维修电工尽快查找故障
电力系统的电气接线图主要显示该系统中发电机、变压器、母线、断路器、电力线路等主要电机、电器、线路之间的电气接线;由电气接线图可获得对该系统的更细致的了解。
五、电气接线图应按以下要求绘制
1)电气接线图中的电气元件按外形绘制(如正方形、矩形、圆形或它们的组合),并与布置图一致,偏差不要太大。器件内部导电部分(如触点、线圈等)按其图形符号绘制。
2)在接线图中各电器元件的文字符号、元件连接顺序、接线号都必须与原理图一致。接线号应符合GB4026-83《电器接线端子的识别和用字母数字符号标志接线端子的通则》
3)与电气原理图不同,在接线图中同一电器元件的各个部分(触头、线圈等)必须画在一起。
4)除大截面导线间,各单元的进出线都应经过接线端子板,不得直接进出。端子板上各接点按接线号顺序排列,并将动力线、交流控制线、直流控制线分类排列。
5)接线图中的连接导线与电缆一般应标出配线用的各种导线的型号,规格、截面积及颜色要求。
1、单元接线图
单元接线图是表示电气单元内部各项目连接情况的图,通常不包括单元之间的外部连接,但可给出与之有关的互连接线图的图号。
单元接线图走线方式有板前走线及板后走线两种,一般采用板前走线,对于复杂单元一般是采用线槽走线。
单元接线图中的各电器元件之间接线关系有直接连线和间接标注两种表示方法。对于简单电气控制单元,电器元件数量较少,接线关系不复杂,可直接画出电器元件之间的连线;对于复杂单元,电器元件数量多,接线较复杂的情况,只要在各电器元件上标出接线号,不必画出各元件间连线。
单元接线图的绘制方法如下:
1)在单元接线图上,代表项目的简化外形和图形符号是按照一定规则布置的,这个规则就是大体按各个项目的相对位置进行布置,项目之间的距离不以实际距离为准,而是以连接线的复杂程度而定。
2)单元接线图的视图选择,应最能清晰地表示出各个项目的端子和布线情况。当一个视图不能清楚地表示多面布线时,可用多个视图。
3)项目间彼此叠成几层放置时,可把这些项目翻转或移动后画出视图,并加注说明。
4)对于PLC、转换开关、组合开关之类的项目,它们本身具有多层接线端子,上层端子遮盖下层端子,这时可延长被遮盖的端子,以标明各层的接线关系。
2、互连接线图
互连接线图是用于表示成套装置或设备内各个不同单元之间的连接情况,通常不包含所涉单元的内部连接,但可以给出与之有关的电路图或单元接线图的图号。互连接线图中各单元的视图应画在同一平面上,以便表示各单元之间的连接关系。
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区别详解
原理图就是电路的工作原理图,表达的意思是各元件是怎么工作的,接线图就是各元件与元件之间是怎么相连的表达图形。
安装图就是各元器件在控制柜的具体位置尺寸的表达图形。电气系统图中电气原理图应用最多,为便于阅读与分析控制线路,根据简单、清晰的原则,采用电气元件展开的形式绘制而成。它包括所有电气元件的导电部件和接线端点,但并不按电气元件的实际位置来画,也不反应电气元件的形状、大小和安装方式。
接线图就是根据各电器的布置,主触头,辅助触头,线圈接线柱,控制线接线柱都明确的在图上显示,原理图就只有各电器的电气符号在图上显示,现在我们看图都只看原理图,相对比较简单,容易看懂,接线图线路画的太繁琐,有种眼花潦乱的感觉。
原理图指的就是详细的电路图,侧重点就是电气原理,知道为什么这样接线。
接线图就是给接线员接线用的,侧重点就是把复杂的线型线号分清楚,方便接线。根据原理图可以接线,但是在线多的情况下很容易出错,而且对工人的要求很高。详细标出线的线号和型号,不显示接线原理,方便施工,对工人要求低。
由于电气原理图具有结构简单、层次分明、适于研究、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等优点,所以无论在设计部门还是生产现场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来源:网络,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
文章推荐
【步骤详解】西门子 PLC PID组态设置及PID常见问题解答PLC串口通讯的基本知识,电工必备西门子PLC电路图高效设计——基于EPLAN与TIA Selection周报33期 | 三菱、西门子全系列这34个问题值得一看!电气制图 | 传统CAD与EPLAN的区别S7-200 SMART PLC 案例分析,教你快速掌握程序设计PLC与这7种设备的连接方式,一看就懂!【案例】三菱PLC如何通过RS485控制变频器威伦触摸屏与plc一机多屏通讯样例,超详细~(提供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