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气二次回路看图的要领口诀_电工电路接线看图口诀

楼主(2024-05-23):
电气二次回路图的逻辑性很强,在绘制上之遵循着第一定律的,看图时若能主桌规律就容易看懂。看图的要领可归纳为下述的顺口溜:
先看一次,再看一次
看完交流,看直流。
交流看电源、直流找线图
线圈对应查触头,触头练成一条线
上下左右顺序看,屏外设备接着连
电气二次回路的逻辑性很强,遵循着一定规律,看图时若能抓住规律就容易看懂。首先应弄通该张图纸绘制的继电保护装置的动作原理及其功能和图纸上所标符号代表的设备名称,然后再看图纸。看图的要领可归纳位下述的顺口溜:
1、先看一次后看二次
一次:断路器、隔离开关、电流、电压互感器、变压器等。了解这些设备的功能及常用的保护方式,如变压器一般需要装过电流保护、电流速断保护、过负荷保护等,掌握各种保护的基本原理;再查找一、二次设备的转换、传递元件,一次变化对二次变化的影响等。
2、看完交流看直流
先看二次图的交流回路,以及电气量变化的特点,再由交流量的"因"查找出直流回路的"果",一般交流回路较简单。
3、交流看电源,直流找线圈
交流回路一般从电源入手,包含交流电流、交流电压回路两部分;先找出由哪个电流互感器或哪一组电压互感器供电(电流源、电压源),变换的电流、电压量所起的作用,它们与直流回路的关系、相应的电气量由哪些继电器反映出来。
4、线圈对应查触头,触头连成一条线
找出继电器的线圈后,再找出与其相应的触头所在的回路,一般由触头再连成另一回路;此回路中又可能串接有其它的继电器线圈,由其它继电器的线圈又引起它的触头接通另一回路,直至完成二次回路预先设置的逻辑功能。
5、上下左右顺序看,屏外设备接着连
主要针对展开图、端子排图及屏后设备安装图。原则上由上向下、由左向右看,同时结合屏外的设备一起看。
记住这5个顺口溜,那么接下来就能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首先,摸清故障情况。电气维修人员在接到维修任务时,要先向值班人员打听具体情况,询问清楚出现故障的具体时间,以前是否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否是自动跳闸而没被发现,还是电路异常造成线路烧坏的情况,在故障发生前是否有些特别情况发生,如闪光或是线路烧焦的气味散出。故障发生后,值班人员是否进行了相应的关闭电路操作。等等这些情况对于维修人员及时找到故障,进行分析排除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其次,电路故障的分析查找。通过对上述情况的调查了解,维修人员可确定是二次回路出现故障。接下来,维修人员就要按照二次回路的接线图情况,对相关电气设备进行排除,对接线异常情况分析和查找。根据维修人员多年的经验,二次回路故障查找方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分段测量法。利用故障地方的电压电流不稳定且不显示正常值的特点,可以将整条电流进行分段排查,将电压表安装在需要排查的一段线路两端,通过电压表显示的电压值就可以很快知道故障路段,从而将范围缩小到一小段线路,大大降低排查难度。
第二,替换法。对整个二次回路进行排查工作难度较大且范围过大不利于尽快找出故障点,因此维修人员就想到替换法,将排除任务细分到二次回路的每个零件上,对零件的排查就要相对容易的多。排除过程中,如果发现某个零件有问题但有不敢确定,可以用相同型号的其他元件或类似功能的元件进行替换,看线路能否恢复正常。如果可以,则表示故障就是零件问题。如果不能就继续进行排查工作。
第三,电笔测量法。其实在二次回路故障分析查找中,线路连接出现问题这是很容易发现和解决的问题,但往往故障会出现在具体的某个小零件中,给维修人员造成较大的困扰,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故障排查工作。电笔测量法就是对于小零件故障的检测方法。通常要先观察电子元件各个集成块线路连接情况,是否有短路现象,再用电笔测量可能出现问题的脚点之间的电压情况,看电笔能否亮灯来决定这两个脚点之间是否有电存在。不过有电存在不表示线路就正常,还需要用一个相同的零件代替原有零件,再次测量相同脚点之间的电压情况,判断数值是否相同,从而确定故障点。
第四,断开电源测电阻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短路故障法的排除中,通常维修人员排除了其他的可能,但又不知道是否是因为短路情况导致,就可以先断开电源,用电阻法测量电源两端的电阻值,如果电阻为零或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时,就可以基本判断为短路故障,还可以逐步断开相关的电路回路,再测电阻,直到电路恢复正常情况。
第五,测量电流输出值。很多时候因为电流输出值过大,电路无法承受,电路上的保护装置就会自动跳闸维持系统稳定。此时需要检查继电保护装置,看跳闸是否在正常位置,如果是自动跳转,可直接将其手动到闭合状态;如果跳闸并未跳转,则可判定为电子线路内部出现短路故障,可以用直流电流表直接测量线路的工作电流,显示值大于正常情况,就可完全断定为短路故障。
第六,多种方法灵活使用。对二次回路的故障判断,情况比较复杂,通过一种方法是无法正确检测出故障位置的。需要维修人员同时使用多种方法进行排除。例如出现这种故障:继电器的线圈完好但是闭合断开操作无明显反应,就要按照多种方法一步步排查。https://www.diangon.com/m393991.html先使用短路法,用一段类似的材料代替原有线路,用电表测量电源两端的电压值和电流值,如果数值不对,或是电表无反应,则可确定大概的故障范围。然后断开电源,测量电源两端的电阻,若电阻有数值则不短路,如果电阻为零,则故障为短路。再用直流电压表测量电压,确定故障的具体位置。
二次回路的故障分析查找需要维修人员专业的电路知识和耐心的工作态度,在故障判断过程中还要灵活使用各种方法,才能确保电路系统的正常运行。
电工接线方法口诀----电工电路接线看图口诀
原理图,接线图,电路图是电工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要接触到的,所以电工必须学会看图,看电路图和接线图有个原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下面我们汇总了资深电工分享的接线看图方法口诀。
接线原理详细看,万千资料记心间。
标题栏,元件表,读说明,图形号,
先从总体到局部,再从电源到负载。
主电路,要看详,副电路,不能忘,
从上到下有顺序,从左至右不漏项。
能量径,信息流,各表图,要了解,
分析电源到负载,二次回路信号线。
材料表,施工书,总要求,目录号,
图样说明看详细,识图重点便明了。
看原理,分主副,交直流,细分清,
先看电源各回路,保护测量控制清。
安装图,照主副,经线路,到负载,
不忘电源一段段,元件连接按序看。
展开图,识读时,据原理,在回路,
电器元件功能键,分别画在线路间。
平面图,剖面图,看土建,看管道,
电气设备有位置,细看尺寸和投影。
连接线,传信息,示逻辑,连功能,
多线表示虽麻烦,直观详细易辨明。
单线法,也简单,示三相,要对称,
单画互感继电器,多线文字详记明。
明暗敷,粗细线,加文字,画斜线,
标注导线各型号,宽厚截面标中间。
十字形,连T形,导线交,连不连,
就看中心小圆点,明明白白好分辨。
绝缘线,要标记,从属端,独立线,
组合标记功能键,相位保护极性间。
元器件,图形号,简外形,要素号,
集中表示简单图,分开表示展开图。
工作态,画正常,接触点,方向致,
左开右闭是规定,下开上闭要记牢!
整定值,数据号,在附件,标记好,
注释标志要清晰,端子图形小句号。
PLC面向对象编程和梯形图编程,谁OUT了? 西门子300PLC模拟量模块接线问题汇总 接线图和原理图有什么区别,以电气的原理图和接线图来做详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