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与PLC通讯连接方式图解

楼主(2024-05-23):
400页PPT |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整全了免费领!

变频器与plc连接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

利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变频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0~5V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作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信号,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这种控制方式接线简单,但需要选择与变频器输入阻抗匹配的PLC输出模块,且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价格较为昂贵,此外还需采取分压措施使变频器适应PLC的电压信号范围,在连接时注意将布线分开,保证主电路一侧的噪声不传至控制电路。

利用PLC的开关量输出控制变频器。PLC的开关输出量一般可以与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端直接相连。这种控制方式的接线简单,抗干扰能力强。利用PLC的开关量输出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点动、转速和加减时间等,能实现较为复杂的控制要求,但只能有级调速。

使用继电器触点进行连接时,有时存在因接触不良而误操作现象。使用晶体管进行连接时,则需要考虑晶体管自身的电压、电流容量等因素,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另外,在设计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电路时,还应该注意到输入信号电路连接不当,有时也会造成变频器的误动作。例如,当输入信号电路采用继电器等感性负载,继电器开闭时,产生的浪涌电流带来的噪声有可能引起变频器的误动作,应尽量避免。

PLC与RS-485通信接口的连接。所有的标准西门子变频器都有一个RS-485串行接口(有的也提供RS-232接口),采用双线连接,其设计标准适用于工业环境的应用对象。单一的RS-485链路最多可以连接30台变频器,而且根据各变频器的地址或采用广播信息,都可以找到需要通信的变频器。链路中需要有一个主控制器(主站),而各个变频器则是从属的控制对象(从站)

Plc和变频器通讯方式:

1、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PLC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复位;也可以控制变频器高速、中速、低速端子的不同组合实现多段速度运行。但是,因为它是采用开关量来实施控制的,其调速曲线不是一条连续平滑的曲线,也无法实现精细的速度调节。

2、PLC的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变频器中也存在一些数值型指令信号(如频率、电压等)的输入,可分为数字输入和模拟输入两种。数字输入多采用变频器面板上的键盘操作和串行接口来给定;模拟输入则通过接线端子由外部给定,通常通过0~10V/5V的电压信号或0/4~20mA的电流信号输入。接口电路因输入信号而异,所以必须根据变频器的输入阻抗选择PLC的输出模块。当变频器和PLC的电压信号范围不同时,如变频器的输入信号范围为0~10V而PLC的输出电压信号范围为0~5V时,或PLC一侧的输出信号电压范围为0~10V而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信号范围为0~5V时,由于变频器和晶体管的允许电压、电流等因素的限制,需以串联的方式接入限流电阻及分压电路,调整变频器参数及跳线改变变频器电压和模拟信号,以保证进行开闭时不超过PLC和变频器接口电路相应的容量。此外,在连线时还应注意将布线分开,保证主电路一侧的噪声不传到控制电路中。

模拟量
优点:PLC程序编制简单方便,调速曲线平滑连续、工作稳定。
缺点:在大规模生产线中,控制电缆较长,尤其是DA模块采用电压信号输出时,线路有较大的电压降,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PLC采用RS-485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这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PLC采用RS串行通讯指令编程。优点:硬件简单、造价最低,可控制32台变频器。缺点:编程工作量较大。

4、PLC采用RS-485的Modbus-RTU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RS-485端子利用Modbus-RTU协议与PLC进行通讯。优点:Modbus通讯方式的plc编程比RS-485无协议方式要简单便捷。缺点:PLC编程工作量仍然较大。

5、PLC采用现场总线方式控制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可内置各种类型的通讯选件,如用于CC-Link现场总线的FR-A5NC选件;用于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FR-A5AP(A)选件;用于DeviceNet现场总线的FR-A5ND选件等等。三菱FX系列PLC有对应的通讯接口模块与之对接。
优点:速度快、距离远、效率高、工作稳定、编程简单、可连接变频器数量多。缺点:造价较高。

6、采用扩展存储器
优点:造价低廉、易学易用、性能可靠 缺点:只能用于不多于8台变频器的系统。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免费下载】工控人都抢着收藏!超全西门子资料包免费下载啦~

文章推荐S7-200SMART PLC传送(移动)指令条分缕析变频器干扰现象怎么破?四大方法助你轻松解决!优秀电工必须掌握的这项技能!轻松GET!【工控有声】从车工到电气工程师,"学渣"的逆袭之路电气必备20个经典模拟电路,不同水平有不同要求,建议收藏~南京大一学生自制火箭成功发射+回收,竟然花了这么多钱。。。常见偷电基本方法及案例,只供技术学习,切勿偷电!实用 | PLC对模拟量信号,是怎么进行处理的?周报48期 | 西门子SMART PLC 常见问题,必备知识点!使用三菱FX5U,不得不学的步进指令梯形图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