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箱越级跳闸,很多老电工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越级跳闸?

楼主(2024-05-23):
【实用案例】博途V15动态加密计时催款程序

导 读

很多时候,最下一级的断路器没有跳!但是上一级的却跳了!造成了大范围的停电!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越级跳闸的主要情况

  • 主开关负载容量小于分开关负载总和的容量。

  • 主开关有漏电保护装置然而分开关没有,当用电器漏电大于等于30毫安时主开关跳闸。

  • 两级断路器保护不匹配,尽量使用同品牌的断路器。

  • 经常带负荷操作主开关导致触电碳化接触不良后电阻增大电流升高发热跳闸。

  • 下级断路器配置的保护无法正确判断故障(比如单相接地故障但未配置零序保护)。

  • 断路器老化导致分励脱扣时间变长,要更换一个分励脱扣时间小于上一级开关的分开关。

越级跳闸解决对策

如发生上级断路器越级跳闸:

若查明有分路保护动作,但该分路断路器未跳闸,则分断该级断路器,然后恢复上级断路器;

若查明各分路保护均未动作,则应检查停电范围内设备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可合上上级断路器,并逐一试送各分路断路器。当送到某一分路时电源断路器又再跳闸,则可判明该断路器为故障断路器。可对该线路进行隔离维修更换。

断路器要跳闸,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故障电流大小达到设定值,第二个是故障电流持续时间达到设定的时间长度,所以要确保断路器不越级跳闸,必须在电流设定值和时间设定值上配合好。

比如说,第一级断路器过流保护定值是700A,持续时间设定值为0.6秒,那第二级断路器过流保护定值就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比如电流定值设为630A,时间设定为0.3秒。这样的话,如果在第二级断路器的保护内发生故障,不管故障电流有没有达到第一级断路器的定值,因为故障电流持续到0.3.秒的时候就被第二级断路器切断了,达不到第一级断路器的0.6秒,所以第一级断路器就不会跳,也就避免了越级跳闸。

这里可以引申出几个点:

第一个是保护类型方面,不管是短路故障还是接地故障,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通过电流大小和判断时间长度来错开的。

第二个,应该说时间上的配合更为重要,因为故障电流很有可能同时满足多级断路器的保护定值大小。

第三个,断路器的保护定值设定好了,时间我也设置好了,那这样是不是就能保证不越级了呢,不一定,为什么?从设定值来看,像上述的例子,一看就觉得应该能配合了,但是实际来说,断路器完全断开故障电流所需的时间,除了基本的判断时间外,还要加上机械本身的动作时间,这个时间长度因不同厂家设备的性能而异,但因为断路器的保护时间都是毫秒级的,所以这个差异也有可能会影响断路器间的配合。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上面的例子,第二级断路器原本应该是要0.3.秒就把故障电流切断的,让第一级没有机会动作,但是机械性能太差,花多了0.4秒才能完全断开,而在第二级完全断开前,第一级断路器已经检测到故障电流持续0.6秒了,所以第一级也会动作,这就导致越级跳闸。所以,要确保不越级跳闸,必须用继保设备测试断路器的实际动作时间总长,用实际试验结果的时间长度来确保配合的正确。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实例】三菱实用定位控制程序案例(附源程序)

文章推荐电工牛人10年经验,总结的41例接线方法【工控有声】经历了疫情,才知道掌握一门技能的重要性电线都燃了为什么空开不跳闸?80%的电工都不知道【案例】串口调试助手与S7-200SMART PLC从站通信接地接不好,DCS、PLC控制系统常被干扰!周报49期 | SMART PLC/S7-1200PLC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总结了19种泵的工作原理,看图就懂!为什么汽车安全带慢点能拉长,突然拉就停止?变频器与PLC通讯连接方式图解S7-200SMART PLC传送(移动)指令条分缕析变频器干扰现象怎么破?四大方法助你轻松解决!电气必备20个经典模拟电路,不同水平有不同要求,建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