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八:无论新手老手你肯定没有全面了解 ...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八:无论新手老手你肯定没有全面了解过...

楼主(2024-05-23):
在 TIA Portal 中,不同的视图使用不同的图标表示设备及程序的状态, 通过这些图标可以有助于快速诊断故障。
一
CPU 和 CP 的操作模式图标
CPU 和 CP 的运行状态图标及其各自的工作状态,如下图所示:
图标
运行状态
RUN 运行
STOP 停止
STARTUP 启动
HOLD 保持
DEFECTIVE 错误
未知运行状态
已组态模块不支持显示运行状态
在设备视图中可以看到 CPU 操作模式不同,会用不同颜色的图标表示。如图 2 所示,左边 CPU 处于运行状态,右边 CPU 处于停止状态。
左:CPU运行 右:CPU停止
二
通讯连接的诊断图标
在“网络视图 > 连接”中,可以通过判断图标确认连接状态,S7通讯能否正常通讯,首先需要查看连接是否建立。
图标
含义
建立了链接
未建立/正在建立连接
连接不可用
如下图,在“网络视图 > 连接”中,看到 S7-1200 的几个连接的状态。
image-20240516151504644
红框中从上到下分别是:
连接已建立未建立/正在建立连接连接不可用,仅离线存在(也就是该连接未装载至 CPU)连接已建立,仅在线存在(此连接为在线监视连接,所以仅在线存在)
三
程序比较状态的图标
在项目树中,当 CPU 转到在线后,可以通过下表图标,确认程序在线离线是否相同。
图标
含义
下位组件发生硬件错误:至少一个下位硬件组件中,在线和离线版本不同
下位组件发生软件错误:至少一个下位软件组件中,在线和离线版本不同
对象的在线和离线版本不同
对象仅在线存在
对象仅离线存在
对象的在线和离线版本相同
四
模块与设备的诊断图标
在项目树、下载页面等地方可以看到 TIA Portal 与 CPU 的连接状态图标,如下表所示:
图标
含义
当前正在建立到CPU的连接
无法通过所设置的地址访问CPU
组态的CPU和实际CPU型号不兼容
在建立与受保护CPU的在线连接时,密码对话框终止而不指定正确密码
无故障
需要维护
要求维护
错误
模块或设备被禁用
无法从CPU访问模块或设备
该模块或子模块的功能不再可用。可能的原因:
预期组态说实际组太间存在差异;
更新过程映像过程中发生访问错误;
无法进行诊断或只能进行部分诊断。可能的原因:
实际的在线组态数据与离线组态数据之间存在差异;
硬件设备尚未执行“编译”命令;
硬件设备或硬件组态尚未执行“下载到设备”命令;
该对象不支持诊断功能;
HMI 设备:无诊断数据
连接已建立,但是模块状态尚未确定或未知
已组态的模块不支持显示诊断状态
西门子 s7-1200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一:s7-1200 plc 产品介绍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干货!教你做西门子S7-1200 PLC系统选型(其它系统适用) 附选型工具及1200文档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三:最全S7-1200 固件使用及三种固件更新方式详解(附S7-1200 V2~V4.6固件包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四:西门子 TIA Portal 编程软件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附V15~V19软件下载连接)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五:TIA博图中OB、DB、FC、FB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再也不用担心混淆了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六: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七: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下)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200 smart 全系列(文档、编程软件、基本控制库、CAX图纸、实例应用)汇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