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汽车窗户是如何升降的?多年的困惑终于解开了!

楼主(2024-05-23):
400页PPT |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整全了免费领!

现代的汽车,为了使司机集中精力驾驶,方便操作车窗升降,绝大多数采用了电动车窗。它只需操纵车窗升降开关,就可以使汽车门窗玻璃自动上升或者下降。

电动车窗是指以电为动力,使车窗玻璃自动升降的车窗。它是由驾驶员或乘员操纵开关接通车窗升降电动机的电路,电动机产生动力通过一系列的机械传动。电动车窗系统是由车窗、车窗升降器、电动机和控制开关等组成。

车窗升降器是车门系统中实现车窗玻璃升降运动的车门附件,是调节车窗玻璃开度大小的专用部件, 其功能是保证车窗玻璃平稳升降,并顺利地开启和关闭。

大部分汽车的车窗升降器都采用非常灵活的连杆来举升车窗玻璃,同时保持其处于水平状态。将小型的电动机连接到一个蜗轮和几个其他直齿圆柱齿轮,以产生较大的齿轮减速比,从而提供足以升起车窗的扭矩。

电动车窗使用的电动机是双向的,分为永磁式和双绕组串激式两类,每个车窗都装有一个电动机,通过开关控制它的旋转方向,使车窗玻璃升起或下降。

永磁式直流电动机是通过改变电枢电流的方向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从而使车窗玻璃升降的。双绕组串激直流电动机有两个绕向相反的磁场绕组,一个是上升绕组,另一个是下降绕组,通电后产生相反方向的磁场,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使车窗玻璃升降。

电动机是由双联开关按钮控制,设有升、降、关等三个工作状态,开关不操纵时自动停在"关"的位置上。操纵电路设有总开关(中央控制)和分开关,两者线路并联。

总开关由驾车者控制全部门窗玻璃的开闭,而各车门内把手上的分开关由乘员分别控制各个门窗玻璃的开闭,操作十分便利。由于所有车窗的电动机都要通过总开关搭铁,所以如果总开关断开,分开关就不能起作用

电动车窗的基本升降原理是:在每个车门内设置一个可变换运转方向的电动机,通过转换开关,使电动机运转,经安装在电动机主轴上蜗轮减速后,通过转筒和钢丝使玻璃平行地上下滑动。其上端和下端分别设有挡块,用张紧筒和弹簧保持钢丝的一定拉力,使机构正常运行。

电动车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车窗不能强制打开——传动结构中的蜗轮支持这一功能。由于蜗杆和齿轮之间存在接触角度,因此很多蜗轮都具有自锁功能。蜗杆可以旋转齿轮,但齿轮不能旋转蜗杆,齿之间的摩擦致使齿轮结合。

连杆带有一个长臂,此长臂与支撑车窗底部的杆相连。臂的末端在车窗升高时可以滑入杆的凹槽中。在杆的另一端是一个大盘,盘上刻有轮齿,电机可转动与这些齿接合的齿轮。配有手动车窗的汽车通常使用相同的连杆,但不是由电机转动齿轮,而是由摇臂把手转动齿轮。

汽车玻璃升降困难原因分析。一种是玻璃胶条老化变形,需要更换新的密封条,不严重的话就涂抹滑石粉润滑;另一种是玻璃升降导轨太脏有异物,需要清洗并涂抹润滑脂;还有一种是电机故障或是电瓶电量低,需要充电或是更换电机。

赶紧转发收藏吧!

来源:疯狂机械控

【实用案例】博途V15动态加密计时催款程序
文章推荐PLC项目选型你知道多少?以三菱PLC为例!搞定西门子博途功能块的加密和清除只需这一招!周报43期 | 三菱指令、西门子 指令、PN通讯常见问题解答如何利用PLC来实现简单的搬运动作?什么情况下选择热电偶?什么情况下选择热电阻?哪个更合适?西门子PLC  TON、TOF、TONR三种定时器的比较变频器的安装、原理、接线、维护及故障处理看不懂电气图纸符号很尴尬,最全的电气工程图形符号,拿走不谢!PLC与触摸屏、变频器控制的供水实例学PLC必备的79张电气控制原理图常用PLC编程接线图和梯形图程序西门子SCL编程语言——入门基础周报42期 | 西门子SMART PLC 指令及WINCC常见问题组态王Kingview7.5 SP3安装步骤以及常见错误解决方法初学者必懂,S7-1200 PLC的程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