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仪表安装、日常维护128个操作要点,妥妥收藏

楼主(2024-05-23):
免费领取 | 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超全电子书库!

仪表安装

工程的仪表安装涉及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的检测,过程分析和数据显示,自动调节和控制,要保证上述各项功能正常显示和发挥,安装是关键,下面就来详细说说。

安装前注意事项

1、仪表安装前,工艺管道应进行吹扫,防止管道中滞留的铁磁性物质附着在仪表里,影响仪表的性能,甚至会损坏仪表。如果不可避免,应在仪表的入口安装磁过滤器。仪表本身不参加投产前的气扫,以免损坏仪表。

2、仪表在安装到工艺管道之前,应检查其有无损坏,并打开壳体将固定指针的填充物取走。

3、仪表的安装形式分为垂直安装和水平安装,如果是垂直安装形式,应保证仪表的中心垂线与铅垂线夹角小于2°;如果是水平安装,应保证仪表的水平中心线与水平线夹角小于2°。

4、仪表的上下游管道应与仪表的口径相同,连接法兰或螺纹应与仪表的法兰和螺纹匹配,仪表上游直管段长度应保证是仪表公称口径的5倍,下游直管段长度大于等于250mm。

5、由于仪表是通过磁耦合传递信号的,所以为了保证仪表的性能,安装周围至少10cm处,不允许有铁磁性物质存在。

6、测量气体的仪表,是在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7、安装在管道中的仪表不应受到应力的作用,仪表的出入口应有合适的管道支撑,可以使仪表处于最小应力状态。

8、安装PTFE(聚四氟乙烯)衬里的仪表时,要特别小心。由于在压力的作用下,PTFE会变形,所以法兰螺母不要随意拧得过紧。

9、带有液晶显示的仪表,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显示器,降低液晶使用寿命。

10、低温介质测量时,需选夹套型。

安装中注意事项

1、仪表开孔应避免在成型管道上开孔。

2、注意流量计前后直管段长度。

3、如有接地要求的电磁、质量等流量计,应按说明进行接地。

4、工艺管道焊接时,接地线应避开仪表本体,防止接地电流流经仪表本体入地,损坏仪表。

5、工艺焊接时,避免接地电流流经单、双法兰仪表的毛细导压管。

6、中、高压引压管能采用氩弧焊或承插焊的,应采用氩弧焊或承插焊。风速>2m/s,应有防风措施,否则应采用药皮焊丝,风速>8m/s,必须有防风措施,否则应停止施焊。

7、注意流量计节流装置取压口的安装方向。

8、不锈钢引压管严禁热煨;严禁将引压管煨扁。

9、仪表引压管、风管、穿线管的安装位置,应避免将来妨碍工艺生产操作,应避开高温腐蚀场所,应固定牢固;从上引下的穿线管,其最低引线端应低于所接仪表的接线进口端;穿线管最低端应增加滴水三通;靠近仪表侧宜增加Y型或锥形防爆密封接头;仪表主风线最低处应加排凝(污)阀。

10、仪表使用的铜垫片,如无退火处理,使用前应退火,并注意各种材质垫片的许用温度、介质和压力等条件。

11、现场仪表接线箱内,不同接地系统的接地不能混接,所有仪表的屏蔽线应单独连接上下屏蔽层,严禁拧在一起连接上下屏蔽。

12、仪表处于不易观察、检修位置时,报甲方同意,改变位置或加装平台。

13、仪表线中间严禁接头,如有特殊情况报甲方同意,并做好隐蔽记录,补偿导线接头应采用焊接或压接。

14、不锈钢焊口应进行酸洗、钝化、中和处理。

15、需要进行脱脂的仪表、管件,应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脱脂处理,并做好仪表、管件脱脂后的密封、保管工作,严防保管和安装过程中被二次污染。

16、不锈钢管线严禁与碳钢直接接触。

17、镀锌、铝合金电缆桥架严禁用电、气焊切割和开孔,应采用无齿锯及专用开孔器等类似机械切割和开孔。

18、不锈钢管严禁用电、气焊切割和开孔,应采用等离子或机械切割、开孔。

19、大于36V的仪表穿线管、柜、盘等应接地,接地仪表穿线管丝扣用导电膏处理;小于等于36V的仪表穿线管丝扣至少应有防锈处理;外露丝扣不宜大于一个丝扣。

20、爆炸危险区域的仪表穿线管,应保持电气的连续性。

21、100伏以下绝缘仪表线路应用250V摇表测量线路绝缘电阻,且≥5兆欧。

22、铝合金桥架应跨接短接线,镀锌桥架应不少于两个防松螺丝拧紧,长度30米以内应两端可靠接地,超过30米的应每隔30米增加一个接地点。

23、不同接地系统的仪表线或仪表线与电源线共用一个槽架时,应用金属隔板隔开。

24、仪表盘、柜、箱、台的安装及加工中严禁使用气焊方法,安装固定不应采用焊接方式,开孔宜采用机械开孔方法。

25、仪表伴热、回水的盲端不应大于100mm。

26、变送器排污阀下口宜增加防阀泄漏的管帽(特别在防爆区)。

27、仪表及其穿线管、引压管一端固定于热膨胀区(如塔、随塔热膨胀移动的附件),一端固定于非热膨胀区(如劳动保护间),连接仪表时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其柔性管、穿线管、引压管必须留出一定热膨胀裕度。

28、附塔桥架、穿线管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留有热膨胀伸缩节或柔性连接。

日常维护

仪表人日常维护主要包括巡回检查、定期润滑、定期排污、保温伴热、故障处理等内容。

定期润滑、防腐

润滑周期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气动凸轮绕曲阀、气动球阀、气动蝶阀、电动执行机构转动部件;

2、保护箱,保温箱的门轴,接线箱紧固螺栓;

3、恶劣环境下固定变送器、调节阀、阀门定位器,电气转换 的螺栓,螺母,防止丝扣锈蚀,拆装困难;

4、恶劣环境下阀门定位器反馈杆转动部分。

5、恶劣环境下热电阻,热电偶接线盒出螺栓或上盖丝扣部分。

6、恶劣环境下绕性管和仪表连接部分。

7、恶劣环境下盘装仪表端应用凡士林或松香水均匀涂抹。

定期排污

1、排污主要是针对压差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浮筒液位计等仪表,由于测量介质含有粉尘、油垢、微小颗粒等在倒压管内沉积(或在取压内沉积),直接或间接影响测量。排污周期可由于仪表工程根据实践自行制定计划,定期进行。

2、排污前,必须和工艺人员联系,取得工艺人员认可才能进行。

3、流量或压力调节系统排污前,应先将自动切换到手动,保证调节阀的开度不变。

4、对于压差变送器,排污前先将三阀组成正负取压阀门关死。

5、排污阀下放置容器,慢慢打开正负导压管排污阀,使物料和污物进入容器,防止物料直接排入地沟,否则不仅污染环境还造成浪费。

6、由于阀门质量差,排污阀门开关几次以后后出现关不死的问题,应急措施是加盲板,保证排污阀处于不泄露,以免影响测量精确度。

7、启三阀组正负取压阀门,宁送压差变送器本体上排污(排气)螺丝进行排污,排污完成拧紧螺丝。

8、观察现场只是仪表,直至输出正常,若是调节系统,将手动切换到自动。

保温伴热

检查仪表的防冻措施,是仪表日常维护工作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节约能源,防止仪表冻坏,保证仪表测量系统正常运行,是仪表维护部可忽略的一项。此项工作季节性强,主要查看:

1、气柜液位变送器倒压管内介质是否异常;

2、保温材料是否脱落;

3、个别仪表保温伴热的查看伴热情况,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启停伴热,既要防冻又要保证仪表正常。

其他维护

1、禁止将信号电缆和供电电缆混用于一根多心电缆中!

2、氧管线仪表设备维护严禁粘油,禁油变送器及压力表严禁和普通表混装在一起。

3、在维修仪表拆线工作时,必须要注意把线头包好、包牢,防止短路以致酿成事故!

4、连接电缆不应该有中间接头存在。

5、电源线与信号线必须分开,不能用同一根电缆,防止干扰;屏蔽层不得两头均接地,否则会形成电差;电缆不应有中间接头;220V电源与24V电源要分开走;电源接地与信号接地接地必须分开;流量计量一定要考虑补偿问题等等。

6、防护软管一定要低于仪表进线口防止仪表进水。

7、露天仪表应该增设仪表保护箱或用尼龙塑料袋包裹。

8、电缆在槽架中敷设时,本安电缆、电源电缆、信号电缆段要用隔板分开。

9、在接线操作时,补偿导线不能够使用接线鼻子(片),避免两种不同导体接触,导致测量结果误差。

10、生产时,如果仪表要处理问题,包括室内和室外,一定要按手续或规程办理,尤其要通知到操作人员,有时还必须要有书面签字。

11、遇有防雷地区现场仪表经浪涌保护器后接入安全栅再接入DCS、SIS等控制系统,为避免多余的柜间接线,现场机柜室内的浪涌保护器与相应回路的安全栅在机柜内尽可能同侧安装。

12、控制室一定要做好防止小动物破坏的保护工作和相关措施,还有DCS系统在每次修改之前要做好备份,免得修改不当,能够及时恢复。

13、仪表安装前一定要完成单体调试,安装完成后一定要完成回路调试才能联调。

14、在装置运行时,对仪表的维修,工艺人员一定要在场。此点切记,出了问题就不是小事了。

15、仪表现场维护一定要和工艺人员联系,问明工艺状况带电源的仪表拆卸时一定要先关闭电源,再用万用表确实电源是否关闭,要知道生命是自己的。

16、流量仪表设计时,一定要根据测量介质、温度、压力选用合适的流量计类型,做好流量补偿。安装时应注意流量仪表的各种特殊要求。

17、仪表设计进控制室的槽板时,为了防止雨水进入控制室,必须考虑上下弯,且做好密封处理。

18、仪表风从总管引进时,阀门必须在管线正中心以上,最好在管线上方90度的位置,避免风线中的赃物进入仪表阀门中。

19、屏蔽层不得两头均接地;室外电缆保护管口应有防雨措施;防爆环境注意管口的密封。

20、报警仪器、音响设备一定要维护好并正常投用。

21、在测量压力小于10kpa的工况,最好用差压变送器代替压力变送器。

22、防爆区域的防爆接线箱不得随意打开。如一定要打开检修,应先断电或请安全部门检测评估后进行,这一点一般很容易疏忽。

23、电磁阀线圈不得在得电的情况下拔下,否则会烧坏线圈。

24、涉及氨的场合,禁用铜及铜合金;DCS系统供电,应设计双路电源进入!

25、热电阻测温,远距离传输不能采用两线制。

26、电缆的绝缘电阻应大于5兆欧;电缆转弯半径一般应大于10倍电缆直径,光缆为15倍;仪表电缆与电气电缆平行敷设应保持一定间距(大于0.8米),与设备和管道的间距大于150毫米。

27、仪表管道液压试验,对于奥氏体不锈钢管道进行实验时,水中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25PPM(百万分之)仪表工作接地应小于1欧姆,其他接地小于4欧姆。

28、仪表的保护应该用防火布“石棉布”才对,不该用塑料袋。

29、在氢气单元的使用的仪表必须达到防爆等级,和防护等级的要求,缺一不可。本安信号(电缆)和隔爆信号(电缆)不可以进同一个现场中间接线箱。

30、总线设计时,要在电源调节器和现场总线接线箱的终端加装终端器(电阻和电容串联连接)。

31、连锁用的电磁阀应采用故障安全型的,正常情况下带电,联锁时断电。

32、仪表设计和安装时,如果温度仪表安装的管线在DN80以下,要采用温度计扩大管使管线扩至80以上。

33、流量测量元件不参加电厂水压试验。

34、测量蒸汽流量,正负导压管线使用冷凝器时,两个冷凝罐的安装高度要保持一致。

35、现场仪表导压管的煨制使用冷煨,不能使用气焊等热煨。

36、在设计和选用控制阀、设计管路、确定压力分配等过程中都要充分考虑闪蒸的发生。从控制阀看,应注意下列事项:

a.提高材质的硬度;

b.降低流体的流速;

c.选用合适的控制阀类型和流向。例如,对于易于汽化的流体,不宜选用高压力恢复的球。

37、阀和蝶阀可选用低压力的恢复的单座阀等。消除和降低气蚀发生的措施:

a.控制压降,使气蚀不发生。例如采用多级降压的方法,使控制阀的压降分为几级。

b.少气蚀影响。采用与防止闪蒸发生类似的方法。例如提高材质的硬度,降低流速等,使气蚀发生造成的影响减少。

c.配管路压力,提高下游压力。

38、电缆、电线架空敷设进入控制室要注意的问题:

在进入控制室前,要给槽板一个固定支点,以防气候变化,产生应力作用于室内设备;槽板进入控制室前要有一个1/100以上的坡度,坡向室外,以防雨水顺槽板流进控制室;进出控制室的穿墙处要封死,以防止老鼠和蚊虫类进入。

39、就地压力表的选择一定要分清楚压力源的性质:究竟是冲击性负荷还是一般压力,到时候没有多的更换可就惨了;就地温度计的安装尺寸一定要与工艺沟通,对不满管的液体进行测量时一定要选好尺寸;设计时对高温高压的材质选择一定要与常温常压有区别。

40、不能带电拆建设备,随身带试电笔,防止触电危险。

41、DCS一定要作好防静电工作,不要因静电引起事故。

42、检修连锁设备一定要DCS打强制才能行动。

43、转子、涡轮流量计垂直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流体从下向上。

44、新装的调节阀后,其气源管线要先放空一段时间再连接到阀门上,防止带油进入造成损坏。

45、乙炔气用仪表也要禁铜,所以在乙炔气场合使用时除了防爆等级的要求外还应注意有的器件铭牌上会标有“不适用于乙炔气”。

46、DCS和电气之间的电流信号。因为电气送过来的一般是有源的,最好经过一个隔离器隔离一下,一方面不至于把仪表I/O卡串进电气回路,一方面是如果不用隔离器,可能双方调试不通。

47、给仪表管路的蒸汽伴热,伴热管最好用12 O.D.以上的,不然一旦路线长,很容易出现蒸汽不热,伴热效果不佳的情况。

48、纠正一个设计中易犯的错误,有人不管系统是那种防爆系统,统一都加安全栅。事实上,安全栅是用于本安防爆系统的。本安防爆系统:现场仪表必须为本安型仪表;控制室侧必须有安全栅;中间的电缆必须是本安信号电缆。

49、对于增安仪表和隔爆仪表如有必要可以用隔离器进行信号隔离。

50、齐纳式安全栅必须要注意接地问题。

51、流量仪表的选择问题:被测工艺介质的导电率低时,不能选用电磁流量计;厂级计量要求很高的测量时,应选用质量流量计。

52、测量介质压力时,被测介质的温度大于60度时要加冷凝管或虹吸气!

53、气动调节阀安装后,千万注意气开式与气闭式在DCS上的作用设置不要弄反了。

54、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55、仪表接线时一定要做好线号标示!当初干活犯过这样的低级错误,恢复起来好麻烦温度一次部件若安装在管道的拐弯处或倾斜安装,应逆着流向。

56、同一条管线上若同时有压力一次点或温度一次点,压力一次点应在温度一次点的上游侧。

57、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地安装在管道上,并且介质流向必须由下向上。

58、直管道要求在上游侧5DN,下游侧3DN(DN是管道的通径)。

59、截流阀和控制流量都必须在流量计的下游。

60、电磁流量计安装时,要注意流量计的正负方向或箭头方向应与介质流向一致。

61、最小直管段的要求为上游侧5DN,下游侧2DN。

62、安装用的螺纹连接的小口径调节阀时,必须要安装可以拆卸的活动连接件。

63、调节阀应牢固的安装。大尺寸调节阀必须要有支撑。操作手轮要处于便于操作的位置。

64、仪表伴热系统的冷凝液排放一定要设计合理,尽量少用疏水阀,很容易堵。

65、摇表未停止转动之前或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严禁用手触及。拆线时,也不要触及引线的金属部分。摇测过程中,被测设备上不能有人工作。

66、使用雷达液位计时一定要看看介质的介电常数,是否过低,否则就不能选用雷达液位计;使用导波雷达)时,导波索(杆)的材质是否满足防腐要求;使用喇叭口雷达时,注意安装要求,不能离壁太近,否则有虚假回波。

67、仪表阀门的拆检,一定要工艺处理完毕并确认之后进行,否则后果自负;联锁仪表的检修一定要办理相关的票证之后再解联锁;单(双)阀仪表的拆卸,一定要慢慢拆卸螺栓,防止喷溅伤人;仪表阀的选用一定要注意密封面、压力等级、材质及标准,防止选错类型。

68、雷达液位仪特别适合于高污染度或高粘度的产品,如沥青等。雷达液位仪测量的重复精度较高,无须定期维修和重新标定,测量精度也较高,但价格较高,测量油水界面困难。

69、隔离型变送器主要是针对特殊的被测量介质使用的,如被测介质离开设备后会产生结晶,而使用普通型变送器需要取出介质,会将导压管和膜盒室堵塞使其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必须选用隔离型。隔离型通常作成阀式安装,即在被测设备上开口加阀使变送器安装后它的感应膜片是设备壁的一部分,这样它不会取出被测介质,一般不会造成结晶堵塞。当被测介质需求结晶温度较高时,可选用将膜片凸出的结构,这样可将传感膜片插入到设备内部,从而感应到的介质温度不会降低,这样测量是有保障的,即选用插入式阀变送器。

70、在压力/差压变送器的选用上主要依据:以被测介质的性质指标为准,以节约资金、便于安装和维护为参考。如被测介质为高黏度易结晶强腐蚀的场合,必须选用隔离型变送器。

71、在选型时要考虑被测介质的温度,如果温度高一般为200℃~400℃,要选用高温型,否则硅油会产生汽化膨胀,使测量不准。

72、在选型时要考虑设备工作压力等级,变送器的压力等级必须与应用场合相符合。从经济角度上讲,外膜盒及插入部分材质比较合适,但连接阀可以选用碳钢、镀铬,这样会节约很多资金。

随着我国化工生产过程中自动化发展进程,化工自动化仪表的不同型号与种类也越来越繁多,所以,化工企业提高自动化仪表安装与维护方面的能力越来越重要,以保障有效解决和维护日常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我国化工生产领域的发展。

来源:煤化工知库等

文章推荐无数人装错,空气开关装1P还是2P好?看专业电工怎么说博途中WinCC  VBS  脚本的基础用法6个经典的PLC程序实例,学会不求人【基础】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如何修改成中文西门子TIA STEP7 V16如何上传程序?如何使用C脚本实现WinCC  C单按钮复位11个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故障与维修方法汽车窗户是如何升降的?多年的困惑终于解开了!400页PPT |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整全了免费领!如何利用PLC来实现简单的搬运动作?西门子PLC  TON、TOF、TONR三种定时器的比较PLC与触摸屏、变频器控制的供水实例学PLC必备的79张电气控制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