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线都燃了为什么空开不跳闸?80%的电工都不知道

楼主(2024-05-23):
引起空开跳闸的原因是电流的大小,而不是电线的发热量!

在家用电线电缆中比较常用的线缆有2.5平方、4平方、6平方的线缆,对于单相电源来讲1KW约为4.5A,2.5平方的线缆(单芯铜线)额定载流量为16-25A(根据线缆长短有一定的差异,根据经验50米以上的线缆需要在额定电流选择上增加一个线径)4平方电线线缆载流量25-32A、6平方的线缆载流量在32-40A。

因为电缆存在电阻,电流流过电缆会产生热效应,线径越小也就意味着线缆的电阻值越大,电缆的热效应也就越大,在线缆散热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根据线缆热效应公式Q=I²R电流越大电阻就要求越小。

电线燃烧了空气开关都不跳闸,这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如果电线着火了都不保护动作,那还要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开关做什么呢?

空气开关的作用

1,空气开关的过载保护作用。

家庭线路超负荷运行,超出了空气开关的电流整定值,空气开关保护性跳闸。

2,空气开关短路保护作用。

家庭线路出现短路:火线和零线短路,火线和地线短路等情况,空气开关保护性跳闸。

3,空气开关欠电压保护作用。

家庭电源出现欠电压或者电压过低时,空气开关会保护性跳闸。

补充:漏电保护开关是在空气开关的基础上增加了漏电保护功能,当电路漏电电流值超过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值时,漏电保护开关保护性跳闸。

电线燃烧原因。

1,电线非正规电线,没有经过3C认证,实际过电流不达标。

2,线路长时间严重过载运行。

3,电线老化,绝缘能力降低,局部短路造成易燃物燃烧。

电线燃烧+空气开关不跳闸原因

1,空气开关额定动作电流过大,和线路的最大允许通过电流不匹配,线路长期过载或者部分燃烧时,还没有短路或者没有达到空气开关动作电流值,所以不动作。

2,空气开关不带漏电保护功能,所以电线如果不是因为短路或者过载原因导致电线燃烧的话,空开是不会提前动作的(包括燃烧过程不短路)。

3,空气开关质量问题。

家庭用电的几点建议

1,家庭用电事关安全问题,所以尽量选择大品牌,大厂家,经过3C认证的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开关,电线,开关,插座等家用电器设备。

2,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电流值设定需要严格跟电线安全载流量相匹配,以便在漏电,短路,过载时能跳闸保护,减少火灾。

来源:电工电气

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400页PPT |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整全了免费领!

文章推荐接地接不好,DCS、PLC控制系统常被干扰!周报49期 | SMART PLC/S7-1200PLC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总结了19种泵的工作原理,看图就懂!为什么汽车安全带慢点能拉长,突然拉就停止?变频器与PLC通讯连接方式图解S7-200SMART PLC传送(移动)指令条分缕析变频器干扰现象怎么破?四大方法助你轻松解决!优秀电工必须掌握的这项技能!轻松GET!电气必备20个经典模拟电路,不同水平有不同要求,建议收藏~南京大一学生自制火箭成功发射+回收,竟然花了这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