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EPLAN问题解决方法总结,不收藏会后悔~

楼主(2024-05-23):
戳上方
蓝字
"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哦!

免费领,电气行业必备16套超清PPT(1034页

软件安装完缺文件,会造成新建项目找不到模板、画图找不到符号、找不到部件等问题

查看 C 盘-> 用户 -> 公用 -> EPLAN 文件夹,如图 1:

图1

若文件不齐全,可下载 EPLAN.zip 文件解压,将解压后的 EPLAN 文件覆盖公用文件夹 下的 EPLAN 文件夹(如图 2)即可。

图2

软件破解可用一个月,一个月到期会提示需要激活码,如图3所示:

图3

这时只需将破解文件夹下 SN-U10066.EGF 文件(如图 4)复制到 C 盘-> 用户 -> 公用 -> EPLAN -> COMMON 文件夹(如图 5)下覆盖源文件即可。

图4

图5

给元件添加部件过程中,打开部件会提示需要安装64bit Office,解决办法如下:

(1)先安装 64bit Office,因为该 2.7 版本 EPLAN 是 64bit 的软件,所以需要 64bit Office 支持,若安装完 64bit Office 还没解决,执行第二步。

(2)找到分享软件的 无法打开部件的解决办法文件夹(如图 6),安装.exe 文件即可。

图6

关于部件分压缩的解决方法

由于有些厂商部件很多很大,所以会分成好几个压缩包,以 001、002、003 等结尾,如 图 7 所示,这些压缩包不能在 EPLAN 里面单独导入,需合成一个压缩包后才能导入。EPALN 中部件压缩包是.edz 格式的文件,里面包含很多部件,那是一个压缩包,其实就是.zip 格式 压缩包,可以用支持.zip 格式的解压软件直接解压出来,比如用 360 解压软件。

图7

那么这么分压缩包如何合成一个压缩包呢?

(1)以 ABB 部件为例,将这两个部件放在 D 盘,如下图

图8

图9

(2)在搜索那里输入 CMD,你会看到命令提示符,打开命令提示符。

图10

图11

(3)输入命令 D:

图12

(4)用以下命令将 ABB.edz.001 和 ABB.edz.002 合并为压缩包 ABB.edz 文件。copy /B ABB.edz.001 + ABB.edz.002 ABB.edz 多个切分包用+号连接,如下图

图13

(5)此时在 D 盘的根目录下会产生一个 ABB.edz 的文件,此 edz 就是整个的压缩文 件,该文件才可以直接导入 EPLAN。

图14

图15

EPLAN如何回到专家用户模式?

(EPLAN 在初级和中级模式下,很多功能是没有的,如果你选择了初级或中级模式,又选择 了消息框不再提示,想重新显示该消息框选择专家级模式) 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 eplan

2)点 选项-设置-用户-显示-用户界面,勾选“重新激活不显示的消息”

3)确定后关闭 eplan

4)再打开 eplan,然后选择专家级即可。

线号问题

需求:一根线,这头标记为:连接点的名称加线号——另外一头标记为:线号加连接 点名称,比如:KH2:18/线号编码——线号编码/SB1:3 这表示 KH2 的下端的第一个接线端 接至 SB1 的上端第一个接线端,如下图所示:

图16

设置参数如下:

图17

线号问题

自动生成的线号不能满足生产工人的接线习惯 先结合项目修改做如下记录

图18

如上图原来 PLC 输出自动标准为线号 932 想删除原来的此页 PLC 输出线号 操作如下

图19

按住鼠标选中贮备准备删除的线号部分

图20

如上已经选中了 然后选则菜单项目数据的如下选项

图21

选则删除 如下

图22

点击确定后如下

图23

然后选则项目数据/连接/命名 如下

图24

在起始值 和增量里面填入合适的数值即可

白底图改成黑底图

图25

图26

设置步骤如下:选项-设置-用户-图形编辑-配置改为黑色

图27

(来源:技成培训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65套电气计算EXCEL表格

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疑惑?

收藏了,一篇篇的电工计算公式文章。

购买了,一本本的计算口诀书。

到头来遇到各种电气计算问题,还是不会算?

今天小编给你送上——65套电气计算EXCEL表格,可自动生成!

从此让电气计算变得简单起来!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家用配电箱的安装方法、配电箱线路图

空气开关为何叫空气开关?它跟空气有何关系?

电压为220/380V电动机如何接线,380V电机如何转接成220V详解

3个开关控制1盏灯,怎么连接线路?附上36种常见照明控制原理图!

电工职业资格证取消后,电工不用考证了

【案列分享】变频器恒压供水控制解析

这些免费学习工控APP,全都下载用了的,才是高手!

30条电工口诀,全部记下就是高级电气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