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车间检修干货,任何时候都能用得上!

楼主(2024-05-23):
有道是,一起吃饭、共同流汗的工友们陪伴自己的时间一定很长。这些检修干货10大类共147条!请一定要告诉自己车间检修的工友,它们关乎生命,能保安全!

▲ 一起流过汗,和你享安全

一、检修电工岗位职责

1. 熟悉自己的工作专区,负责专区内的所有电气设备及室外变压器的检修和维护,定期定点搞好巡回检查,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2. 检修要有记录,有试验,有检查。需停电、停炉、停机检修必须和有关人员取得联系,同意后方可进行。

3. 检修停送电时,必须严格执行“停送电管理制度”和“挂牌登记制度”。专人联系办理停送电和挂牌登记。凡在开关上见到“有人作业,禁止合闸”的标牌,严禁擅自送电。停电时应先停负荷开关,后停隔离开关,送电时则相反。

4. 停电后,作业前首先要验电,放电,挂地线。高压室、电磁站停送电操作时,按调度指令正确执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送电前,要做好联系确认,谁挂牌,谁摘牌。

5. 室内配线必须符合安全技术要求,安装照明灯时灯头螺口应接中性线,开关应控制相线。

6. 易燃、易爆厂房须使用防爆电气设备,新装电气设施须按安全技术规程和电气安装规程进行。

7. 生产现场不得乱挂临时线路,必要时可把临时线路挂在不影响通行的安全位置,用完后立即拆除。

8. 为了防止由低压通过仪表变压器二次侧向高压馈电,应将有关变压器从高压回路上断开。

9.  检修桥式吊车时,作业下方须设围栏和警示牌子,严禁掉下物体伤人。

10. 电机运转时,不得调整修理转动部位,也不得任意打开接线盒,高压电机的引入线须作保护遮栏。

11. 检修开关柜时,应在值班人员的配合下切断电源,并对电缆和电容器进行放电,检修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柜内。

12. 在高压室、电磁站动用喷灯、气焊、电焊必须停电,局部停电要保持安全距离或设防护遮拦,严禁将氧气、乙炔瓶放在室内或将电焊机地线与电缆外皮连接。

13. 检修自动控制的电气设备,应完全解除控制回路,确保不会发生误动作时,方可作业。

14. 高空作业,必须系好安全带,检查支撑物是否牢固可靠,下方禁止站人,并设专人监护。

15. 在室内天棚上作业,要防止踩塌或陷落,注意防火。

16. 登高或在变压器台操作高压开关时,不许接触地线,停送电须戴护目镜。

17. 采区电工在电铲转动时禁止上下。检查处理集电环时,须派专人看守停电开关。移动带电的高压橡胶电缆,必须按规定使用绝缘工具。

18.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必须切断电源,测量后进行放电。

19. 到不熟悉的场所工作时,必须了解清楚现场情况,严禁冒险作业。

20. 雷雨、大风、大雪天严禁室外作业或登高作业。

二、检修钳工岗位职责

1. 工作前检查好所用的工具设备,清理好工作现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 设备在运转中,禁止检修。检修前必须向操作者联系好(特殊设备必须挂检修牌)。检修完,恢复一切安全设施,方可试车。

3. 高空作业时,系好安全带,拴在牢固地点。所用工具材料禁止上下投掷,工作现场地面应设安全警示牌,监护人。

4. 装配轴承时,禁止淬火工件,直接敲击。

5. 在装配工程中,禁止用手指试孔。

6. 打锤时,不准戴手套,并检查锤道是否有人及障碍物,禁止用大小锤当垫用。

7. 使用移动手灯,必须是36伏以下的低压安全灯。

8. 检修天车时,必须切断电源,挂上检修牌,禁止在天车轨道上爬行。

9. 使用天车吊件时,要采用适当的绳扣。用前详细检查。起吊时,离地面几公分摆动几次,多人工作时要有专人指挥。

10. 使用油压千斤顶时,顶头垫物要平,禁止使用铸铁等易碎物品。

11. 刮研时,工件必须放稳,两人以上操作时注意,刮刀方向禁止对面同时刮削。

12. 按技术要求标准,正确使用扳子、铲子、锉据等工具。

13. 使用汽油、洗油清洗零件时,工作现场禁止有烟火,废油要倒到指定地点。

三、气焊工岗位职责

1. 气焊工必须熟悉气焊、气割设备的构造和性能,能排除故障,经考试合 格后持《特殊工种操作证》方可独立作业。

2. 氧气、乙炔气瓶不得靠近电源,电气设备或高压线下面,更不得放在橡胶等绝缘体上,应放在通风良好,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不准在附近吸烟、对放油类、易燃易爆品,所使用的一切工具严禁油污。

3. 氧气瓶禁止敲击、碰撞和倒置,不得在烈日下爆晒,工作前佩戴好护目镜等劳动保护用品。

4. 氧气瓶与乙炔瓶间距不得小于5米,距明火不得小于10米。

5. 氧气瓶做短期吹风试验时,应站在侧面,头部、胸部不得正对氧气瓶阀;装减压器时,头部、胸部应避开瓶嘴。

6. 乙炔气瓶必须装设专用的减压器,回火防止器,开启时应站在阀口的侧后方,动作要轻缓。

7. 使用乙炔气瓶时,严禁卧放使用;工作地点不固定或移动频繁时,应装在专用小车上。

8. 吊装搬运时,应使用专用夹具和防震的运输车,严禁用电磁起重机和链绳吊装搬运。

9. 乙炔气瓶阀冻结时,严禁用火烘烤,必要时可用400C以下的温水解冻。

10. 乙炔气瓶的使用压力不得超过0.15Mpa,输气流速不应超过1.5——2.0m3/时瓶,它的环境温度不得超过400C,如超过400C时应采取降温措施。

11. 严禁铜、银、汞等及其制品与乙炔接触,必须使用铜合金时,合金含铜量应低于20。

12. 焊枪、割枪、减压器、回火防止器,应保持良好,否则不准使用。

13. 氧气漏气时,不准用破布和木片垫,应用石棉绳垫,严禁将氧气吹入乙炔气瓶内。

14. 工作中枪嘴堵塞时,应立即停止工作,待检修好后方可工作。焊枪和割枪点火时,应先开氧气调节阀,后开乙炔调节阀;灭火时,先关闭乙炔调节阀,后关闭氧气调节阀。

15. 禁止焊割可能引起爆炸的油箱或有压力的容器,焊割空油桶时,必须用温水和碱水洗涤干净,并充满水,方可进行焊割。

16. 在临时支起的工作物表面上或侧面焊割时,必须检查确认支撑牢固、平稳方可作业。不准在吊运物件的吊车下面工作。

17. 不准在水泥地面直接焊割物件。

18. 在易燃易爆区域从事焊割工作时,必须遵守安全防火等有关规定。

19. 工作现场要有足够的照明;在密封容器内焊割时要用36伏以下的照明灯。

20. 高处作业时,必须佩带好安全带、安全帽,并注意下面是否安全可靠。

21. 瓶内气体严禁用尽,氧气瓶内留有0.5——1.0Mpa的残余压力,乙炔瓶内留有不低于表内规定的剩余压力。

22.工作完毕后,必须及时关闭氧气、乙炔气瓶阀门。

四、电焊工岗位职责

1. 必须熟悉电焊机构造、性能、保养及操作方法,经考试合格持《特殊工种操作证》方可独立作业。

2. 工作前应检查焊机电源线、引出线、接地线等是否良好,焊条的夹钳必须绝缘,线路横越车行道应架空或加保护盖。

3. 电焊机应放在清洁,通风和干燥的地方,露天场地要采取防雨、防雪措施。

4. 焊接场地距易燃品不得小于10米,距易爆品不得小于20米,禁止焊接易燃易爆品及有电压的工作物。

5. 工作时必须佩戴好劳动保护用品,不准用手接触电焊机和导线。

6. 在潮湿的地方工作时,采取措施后方可工作。

7. 在工作中应随时检查电焊机、变压器、电流调节器外壳,当温度超过60度时,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工作前,对电线的绝缘情况作一次检查。

8. 焊接空油桶和其他盛油容器时,必须用碱水清洗干净,方可进行焊接。焊接各种圆桶和封口时,要留有气孔,焊接管子时,需要两端开关打开,以免引起爆炸和中毒。

9. 进入锅炉或其他金属容器内工作时,要将全部通气孔打开进行通气,防止爆炸或中毒。外边需要有人监护,防止触电。

10. 在封闭容器、坑道、深沟内工作时,必须采用12伏安全灯,在容器内工作每一小时休息5~10分钟,出外换吸新鲜空气。

11. 在高空作业时,必须佩戴好安全带,执行高空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12. 在六级大风时,禁止高空作业,不准在露天雷雨中作业。

13. 中间休息或离开岗位、工作完毕后要切断电源,检查有无火种,妥善处理后方可离开。

五、铆工岗位职责

1. 使用风铲时,不准对人,间歇时必须将铲头取下,防止伤人。

2. 铆钉时,对面不准站人,接钉人必须站在人侧面,和烧钉人联系好,烧钉人投钉时必须注意来往行人,防止伤人。

3. 撬铁板、活件时,撬棍不准对着人的头、胸、腿部,防止崩起伤人,多人操作时,一人指挥。

4. 用天车翻工作物件时,工作人员必须离开危险区域,所用吊具必须事先检查,确保无误。

5. 使用大锤时,要注意锤头甩落范围,打锤时要瞻前顾后。

6. 铆工煨打活时,要注意周围有无障碍物和易燃物。

7. 高空作业时,要系好安全带,详细检查操作架、跳板搭设的是否牢固,在圆形工件上作业时,必须把下面垫好,没有防护措施上面不准站人。

8. 工作场地要有足够照明,使用手提灯时,必须采用36伏以下的安全灯。

9. 各种设备必须按其安全操作规程执行。工作完毕清理设备环境,物件堆放整齐。

六、管工岗位职责

1. 工作前要认真检查设备、工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 到现场工作时,先观察好现场,制定安全措施,和有关人员取得联系,挂上检修牌后,方可进行作业。

3. 管路做水压试验时,必须在管路高处焊好放风头,将空气排除,防止超压爆炸。工作人员禁止站在管路端头、附近不准敲打管子,防止伤人。

4. 当管路试风、试水前,必须和有关部门联系好。

5. 对管时,禁止用手、脚试验,对接法兰盘的管子时,禁止用手指对孔。

6. 煨管用的砂子必须烘干,防止加热产生潮气引起爆炸。

7. 在地沟、人井,黑暗的地方作业时,要戴好安全帽,点燃腊烛试氧,腊烛熄灭不准进入。

8. 在黑暗地方作业,要有充足照明,禁止单人作业。

9. 灌铅口时,要戴好防护镜、鞋盖、手套、防尘帽等劳保用品,防止潮气、水崩入锅内爆炸。

10. 吊装管路和阀门时,必须与吊车、起重工密切配合,专人指挥。

11. 在2米以上高空作业时,必须执行高空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12. 多工种作业时,要统一指挥,与焊工在水域内作业时,要采取防漏电措施。

13. 进入禁火区域作业,禁止携带火种,需使用特殊工具。

七、天车岗位职责

1. 必须熟知所用设备的构造、性能及操作保养规程,经专业训练,考试合格后持《特殊工种操作证》方可独立作业。

2. 上岗前必须按规定佩带好劳动保护用品和用具。

3. 开车前必须检查设备的机械、电气部分,钢丝绳是否符合安全规定,各种防护保险装置是否完好可靠,如有失灵,严禁吊运。

4. 开车前要检查行驶区域内是否有人或障碍物,中途发生故障要采取安全措施,切断电源,挂上检修牌方可处理。

5. 工作前要试车并发出预防信号。操作者的视力不能低于0.8。

6. 行驶中注意了望,两手不准离开控制器,禁止在天车上闲谈、打闹、饮食、打盹、带小孩等。

7. 必须听从起重人员指挥,行车起动时应先鸣铃,发现指挥手势不清或错误时有权拒绝执行。对任何人发出的紧急停车信号都应立即停车。

8. 被吊运的物件上禁止站人,吊运铁水、钨金、亚铅锅时不易过满,鸣铃慢速吊运,不准从人头上通过,不准打倒车。

9. 运行中严禁检修、清扫和加油等工作,吊物悬空时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10. 运行中突然停电,必须将控制器放置零位,起吊物未放下或索具未脱钩不准离开驾驶室。

11. 在同一轨道上的两台天车,间距应保持2米以上,禁止用一车撞另一车,当一车向另一车停着的方向行驶时,必须发出信号,经同意后方可前进。

12. 当接近卷扬限位器、大小车接近终端或与临近行车相遇时,速度要慢,不准用车代替制动,限位代替停车,紧急开关代替普通开关。

13. 应在规定的安全走道或专用扶梯上行走和上下,大小车轨道不准行走,不准从一台车跨向另台车。

14. 严禁超载使用。两台车同时吊运一重物时,必须有专人统一指挥,两车的升降和行走速度要持相同,负荷分配要均匀。

15. 重吨位物件起吊时,应先吊离地面10——15厘米高后,确认吊挂平稳,制动良好,然后升高,缓慢运行。不准同时操作三只控制手柄。

16. 必须严格执行《十不吊》,夜间作业应有充足的照明。

17. 操纵龙门吊时注意轨道上有无障碍物,吊运高大物件妨碍视线时,两旁应设专人监视和指挥。

18. 龙门吊在六级以上大风、雷雨、大雾天应停止工作,切断电源。车轮前后应塞垫块卡牢。

19. 工作完毕,车应停在规定位置,升起吊钩,小车开到轨道一端,并将控制器手柄放置零位,切断电源。

八、起重岗位职责

1. 必须熟知所用设备的构造、性能及使用方法,经考试合格后持《特殊工种操作证》方可上岗工作。

2. 工作前必须佩戴好劳动保护用品,进入起吊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手套,否则,不准作业。

3. 对起吊工具要经常检查,确保完好可靠,必须熟悉吊具、索具的最大允许负荷,报废标准,不准超负荷使用,熟练掌握指挥信号,严格执行《十不吊》。

4. 禁止用独眼吊运800公斤以上的物件。

5. 多人操作要有专人指挥,统一信号,交底清楚。如遇操作者看不清指挥手势时,应设中转助手,准确传递信号。

6. 在吊运角铁、槽钢、钢轨等较长重物时必须垫防滑木、用麻绳溜好,防止发生事故。

7. 起吊工作物应先检查捆绑是否牢固,绳索经过有棱角处应设衬垫,然后试吊离地面0.5米摆动几次,经检查确认稳妥可靠方准起吊。

8. 起重区域周围应设警戒线,严禁非工作人员通行。遇六级以上大风时,严禁进行露天起重吊装。

9. 在起重物件就位固定前,不得离开工作岗位,不准在索具受力或吊物悬空的情况下中断工作。

10. 吊物悬空时,严禁在吊臂下停留通过,在卷扬机、滑轮前及牵引钢丝绳边不准站人。

11. 堆放物件不准歪斜,高度要适当,对易滑动物件要用木块垫塞,不准将物件堆放在安全通道内。

12. 起落重物不准傍拉斜拽或冲撞,吊运精密设备时要用木块垫好。

九、衬铁工岗位职责

1. 作业前要认真检查工作现场、工具,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 检修磨机时,必须与岗位联系好,严格执行检修挂牌制,高压上锁。

3. 拆换衬铁时,要密切配合,专人指挥,用撬棍探眼时,禁止手接近螺孔。

4. 紧卸螺丝时,要脚站稳,工具拿牢,以防受伤;卸螺丝时,要留有一定的安全螺丝,不准全部卸掉。

5. 在大卸磨机衬铁时,要采取安全措施防止掉铁,偏重转车。

6. 盘磨机时,机体上不准站人;缓绳时,前后联系好,防止绳断伤人。

7. 在磨机内割铁时,要和外面联系好,防止外面人向里看,造成烧伤事故。

8. 吊衬铁时,要认真检查,合理选用绳扣,不准超负荷使用,铁离地面0.5米,摆动几次再起吊。

9. 堆放新旧衬铁时,要留有1米宽人行道;旧衬铁要及时清除。

10. 吊给矿小车时,浮矿、铁球要处理净,起吊要平稳,不准歪斜,下面不准站人。

11. 检修设备后,必须及时恢复安全设施,清除磨机附近的障碍物,摘下检修牌。

12. 到设备库拉衬铁时,上下铁堆要脚站稳;用绳扣串衬铁时,要确认安全可靠,起吊时设专人指挥。

十、保管员岗位职责

1. 非本库人员未经许可不准进入库房,凡入库人员不准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入库,不准在库内存放其它物资。

2. 多人搬运重物时应由专人指挥,统一步调,同起同落。

3. 堆放材料要安全可靠。

4. 在库房动火时,必须办理动火手续,并采取可靠措施。

5. 班前、班后必须检查钥匙封印和库内外安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6. 在休息日或夜间进库发料时必须有关领导批准,必须两人以上方可入库。

来源/煤化工联盟

我就知道你“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