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58期 | 变频器基础知识30问,快来测试!

楼主(2024-05-23):
技成周报:58期

问:学习变频器应用技术按什么次序学习更适宜呢?
答:功能参数设置—变频器技术—应用技术

问:变频器技术初学者首先应从什么知识开始学习,才是比较好的?
答:建议从参数设置和实操训练开始学起

问:变频器主回路结构按直流电源性质分是什么类型的?
答:电压型变频器类型

问:变频器主电路基本构成是什么?
答:整流器,滤波器,逆变器

问:三相交流电输入变频器的电压、电流波形是什么?
答:电压是方波,电流是含高次谐波并间断的波形

问: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电压,电流波形是什么?
答:电压是PWM脉冲列波形,电流是连续平滑的正弦波

问:变频器输出给电动机的频率和电压是什么关系?
答:输出频率变化的同时,输出电压按输出电流变化

问:压敏电阻起什么作用
答:抑制浪涌电压和高电压进入变频器

问:Y电容器起什么作用
答:抗电磁干扰,高次谐波

问:整流模块起什么作用?
答:把三相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

问:C5和C6滤波电容器起什么作用
答:稳定直流母线电压

问:变频器主回路元器件变压器如果判断他的好坏?
答:可以采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是否短路,依据温升判断匝间是否短路等!

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什么时间工作
答:直流母线电压超过670V时

问:IGBT元器件起什么作用?
答:开关通断作用

问:普通低压变频器采用IGBT的开关频率范围是多少?
答:0.7KHZ—16KHZ

问:普通低压变频器采用IGBT的耐压电压是多少?
答:1200V

问:IGBT元器件温升与通电电流之间的关系
答:随温升越高,通电电流越小

问:整个三相逆变器起什么作用?
答:将直流电源转变为三相频率和电压成比例变化的电源

问:IGBT元器件旁路连接的反向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答:续流作用

问:电流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检测输出电流,监控并保护电动机和变频器

问:直流电抗器起什么作用?
答:提高功率因素,削弱冲击电流

问:变频器报过压,欠压故障,实际是检测什么电压?
答:直流母线电压

问:用摇表检查电机的绝缘度是否要将变频器的输出线和电机断开?
答:必须断开

问:用500V型摇表检查电机绝缘度大于多少才合格?
答:5MΩ

问:变频器三相输入端接电动机,三相输出端接三相电源线会出现什么影响?
答:开动变频器烧坏IGBT

问:影响变频器寿命的元器件大致有三种,是什么元器件?
答:风扇,滤波电容,短接充电电阻的接触器

问:电动机在额定频率50HZ以上运行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答:随频率增大,输出有效转矩减小

问:变频器输入端安装空气断路器的原则是
答:Iqn (空气断路器额定电流)≥(1.3—1.4)In(变频器额定电流)

问:单相变频器能驱动哪种电机?
答:三相异步电机

问:变频器常用电解电容额定电压是多少?
答:变频器常用电解电容额定电压是400VDC,抗冲击440V。

来源:技成辅导员。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2020年注册电气工程师考试9本必备参考书+考前资料(供配电+发输变电)”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

往期推荐

周报57期 | 学ABB机器人,这些基础知识必须掌握!(免费领机器人资料)
周报56期 | 电工、异步电动机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5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模拟量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54期 | 三菱基础知识解答,必须要掌握!
周报53期 | 电工基础知识,你真的都会吗?(常见30问答)
周报52期 | 这30个变频器常见问题,建议你收藏起来!
周报5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各项问题解答,有没有你碰到的疑难杂症呢?
周报50期 | S7-200SMART 指令/通讯,博图软件等常见问题
周报49期 | SMART PLC/S7-1200PLC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48期 | 西门子SMART PLC 常见问题,必备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