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59期 | 三菱PLC软件安装、使用、编程逻辑常见问题! ...
周报59期 | 三菱PLC软件安装、使用、编程逻辑常见问题!

楼主(2024-05-23):
1软件安装类
1:三菱PLC软件安装序列号
答:570-986818410
804-999559933
998-598638072
952—500209687
2: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C安装失败的问题,安装成功之后不能创建新工程、软件打不开、plc编程软件安装后总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或安装后找不到快捷方式等问题。
答:安装编程软件的注意事项:
1、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删掉旧的注册文件
删除方法:
①打开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②、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当然你如果安装了三菱的其他软件,那千万别把其他的删掉了哦)
2、先运行EnvMEL文件中的SETUP程序;
3、最后运行文件夹中的SETUP1(setup);
4、安装过程中不选择安装监控的选项(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最好在安装过程中直接点击下一步,不要勾选其他选项);
5、安装完该软件后才能安装仿真,需要仿真的请向我们索取;
6、安装过程中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尽量选择默认路径(即最好安装在C盘);
7、安装好后很多人看不到软件快捷方式,你可以点击:
开始>>>程序>>>MELSOFT>>>GX DEVELOPER找到相关的快捷方式;
8、安装可用序列号570-986818410
3:安装了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和GX Simulator 6的仿真软件,确定仿真软件安装成功,但是进行仿真时却提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这是什么问题?
答:对于GX Simulator 6是中文版的仿真软件,它不支持FX3U PLC这个型号程序的仿真,检查一下是否选择了FX3U PLC这个型号,如果是的话,更改成FX2N PLC或FX1N PLC,则能够进行仿真。如果一定要对FX3U PLC进行仿真,那么需要卸载掉GX Simulator 6的仿真软件,再安装GX Simulator 7的英文版仿真软件。
4:我安装的是GX Simulator 仿真软件是英文的,怎么切换成中文的?
答:三菱的仿真软件的语音是没有办法直接切换过来的,只能卸载掉GX Simulator 7英文版的仿真软件,再安装GX Simulator 6的中文版仿真软件。
5:在安装GX WORKS2软件时能够安装成功,但是一打开软件,就出现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的错误,没有办法启动软件,这应该怎么解决?
答:1、先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卸载三菱编程软件及仿真软件;
2、再删除注册表,注册表要删除干净;
3、再重新安装软件,安装前退出杀毒软件,并安装到另一个路径;
4、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
6:win7 64位系统在安装GX Developer软件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提示,说不支持win7 64位系统,怎么办?
答:假如win7 64位系统安装GX Developer软件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提示不支持win7 64位系统,有两个选项,一个确定,一个取消,我们不用理会该错误,直接点击确定即可,软件会自动完成安装,这对软件的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7:安装GX Developer软件时正常,最后点击了完成,但是在桌面没有看到图标,是不是没有安装好?
答:软件安装完成后,不会自动出现在桌面生成图标的,可以在开始-所有程序-MELSOFT,找到GX Developer,再点击右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这样桌面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图标;而仿真软件没有单独的图标,是集成在编程软件里面的,软件里面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图标即是仿真。
8:在安装三菱编程软件时显示unlnstallshield在使用中.请关闭.请问怎么才能关闭?
答:删除C:\Windows\下IsUn0804.exe或者IsUninst.exe即可
9:软件安装好了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答:电脑的一切应用程序都无法打开的原因:系统故障和相关服务的未开启。解决方法:(1). 开机后不停点键盘上方的F8键,可以看到一个高级选择菜单。(2). 选择安全模式,可能会遇到英文的安全模式选择安全模式。(3). 可以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入系统,如果不行则选择【安全模式】进入。(4). 当选择安全模式后,有可能会有其他选择。(5). 在进入安全模式前,会提示是否在安全模式下载运行,点击是,或者直接回车。(6). 进入到安全模式或者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就可。
10:怎么删除注册表?
答:如电脑上的三菱软件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或者安装过新版本的三菱后无法安装旧版本的软件,请按以下流程可以实现重新安装三菱软件:
1.电脑先执行移除GX_WORKS2软件;
2.选择“执行”输入“REGEDIT”开启登录编程
3.选择“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MITSUBISHI,删除MITSUBISHI整个文件夹。
4.选择”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MITSUBISHI,删除MITSUBISHI整个文件夹
5.重新启动电脑
6.选择软件安装目录“如C:\MELSoft\GPPW2.. 删除MELSOFT整个资料夹
7.删除后,再重新再安装新软件就可以了。
2软件使用类
11:三菱PLC GX Works3断电保存的设置与使用?
答:第一步:进入CPU参数,选择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设置。双击详细设置;
第二步:双击详细设置
第三步:双击红色方框区域
第四步:设置要锁存的软元件。
12:GX Works3 行间声明的颜色怎么改?
答:第一步:进入颜色与字体
第二步:更改对应的颜色
13:GX Works3中 10ms、100ms的时间继电器的编号怎么区分,多少到多少为10ms;多少到多少为100ms?
答:OUT指令作为100ms定时器,OUTH指令作为10ms定时器,OUTHS指令作为1ms
14:GX Works3可以建立Q系列的程序吗?
答:可以,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先安装GX Works2这样才可以实现操作。
GX Works3工具栏显示图标不正常
答:更改一下分辨率或者是适配器模式。
15:GX Developer 怎么切换语句表跟指令表?
答:1、在GX Developer软件中新建与你的PLC型号一致的项目
2、使用键盘快捷键ALT+F1切换到指令表输入方式,将你的指令表输入
3、再次使用键盘快捷键ALT+F1切换回梯形图方式,此时,如果你的指令表没有错误的话,你就看到梯形图了。
16:GX Works2Q系列怎么用以太网下载程序?
答:按照如下步骤,操作即可。
17:GX Works2三菱FX系列常见的特殊继电器有哪些?
答:FX系列常用特殊辅助继电器 的编号是M8000~8255 共256点
M8000---上电一直ON标志
M8001---上电一直OFF标志
M8002---上电ON一个扫描周期标志
M8003---上电OFF一个扫描周期标志
M8004---PLC出错
M8005---PLC备用电池电量低标志
M8011---1ms时钟脉冲
M8012---100ms时钟脉冲
M8013---1s时钟脉冲
M8014---1min时钟脉冲
18:GX Works2导航窗口与程序结合在一起了,怎么分开啊?
答:双击导航栏
19:GX Works2编程只读不写是什么原因?
答:按F2,进入修改模式。
20:无法读取或写入大于存储卡容量的数据,请确认plc参数存储容量的设置
答:左边窗口选→参数→pLc参数→默认。再重新写入。
3编程逻辑类
21:定时器的指令怎么写?
答:OUT T0 K100
22:步进指令怎么理解?
答:执行到S522,S522现在为ON。如果使用步进指令,跳转到了S523(假设),此时S522为OFF,不需要rset指令复位;如果就停留在S522,此时又希望跳出这个步骤时,就需要rset指令复位。
23:位组合元件怎么理解?
答:三菱系列的PLC可以用位元件以位元件组的形式接受或发送二进制数据,1个位元件组由4个连续位元件组成,书写形式是KnX**、KnY**、KnM**等,
比如K1X000就表示起始位置为X000的1个位元件组,包含从X003~X000之间的4个位元件。
比如K2Y10就表示起始位置为Y10的2个位元件组,包含从Y17~Y10之间的8个位元件。
K3以此类推
24:如果一个y点输出时没有用置位指令,那么能不能用复位指令复位这个y点?
答:可以,但是如果out Y0 跟rst Y0 同时导通时,以rst Y0优先。
25:定时器是不是没有自锁功能?需要加置位指令吗?
用这种方式实现自锁会好点。定时器定时到位后输出,如果前面的能流断了,定时器就断了。所以定时器本身是不带自锁功能的。
26:ADD指令不理解
答:加法指令ADD D0 D1 D1 功能是把(D0)+(D1)的值又送到D1中去。
27:定时器一个小时 怎么表示呀?
答:
28:CC-LINK总共可以扩展多少个站点?
答:最多64个站点:其中本地站对多26台、远程IO站最多64台,远程设备站最多42台,智能设备站最多26台。
主站·································控制数据链接系统的站。
远程 I/O 站······················仅处理以位为单位的数据的远程站。
远程设备站 ·····················仅处理以位为单位和以字为单位的数据的远程站。
本地站·····························有一个 PLC CPU 并且有能力和主站以及其它本地站通信的站。
智能设备站 ·····················可以执行瞬时传送的站。
29:RS232、RS422跟RS485之间的区别?
答:
30:通讯时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答:遇到以上情况可以这样处理:
把波特率降低试试,不行就拔插一下通讯线,有可能是线没插好,也有可能plc或者电脑通讯口松动了,也可能线的质量不行,换一根线。这些都一一去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