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周报60期 | 单相电机、步进电机等基础知识问答

楼主(2024-05-23):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电工仿真软件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含:科莱尔电工仿真软件、电工技能与实训仿真教学系统、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自动化仿真软件(V-MECA)、V-ELEQ电气仿真软件、维修电工实训仿真软件等热门电工软件!扫码免费下载!
扫码领取
技成周报:60期
问:0.75千瓦的变频器能带多大的电动机?
答:工作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时可以带动1.1KW的电动机
问:想问一下穿绝缘鞋两只手握住有电导线380v或者220v会不会触电
答:会的
问:线路配线过程中是先装空气开关还是漏电保护开关?
答:空气开关也称为空气断路器,只要线路电流不超过开关允许的最大电流,即使发生漏电也不会断开电路;而漏电保护开关具有空开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就重要的功能就是当设备(家庭)线路出现漏电时,能及时的切断电路,而如果漏电开关在前空气开关在后时,一旦设备发生漏电现象,就会出现越级跳闸的情况。从而影响其他正常用电设备异常停机,所以正常应该空气开关开关在前,漏电开关在后
问:如何区分接近开关PNP型还是NPN?
答:PNP为高电平输出,即24V;NPN为低电平输出,即0V,在接线时,PNP型传感器PLC公共端应该接0V;NPN型传感器PLC公共端应该接24V。
问:三相异步电动机接地线的线径有什么标准?
答:要求接地线应不小于1.5倍相线的线径,接地电阻应不小于4欧姆
问:单相电动机怎么有的有两个电容呢?各起什么作用?
答:由于单相电不同于三相电,单相电机在启动时无法形成旋转的磁场,利用电容中电流超前的特性,产生旋转磁场,使电机启动。所以单相电机中启动电容必不可少。但是运行电容却不是必须的。
运行电容起到补偿的作用可以提高电机的输出功率,所以对于负载功率较大的情况,需要加一个运行电容,对于功率较小的情况可以省略运行电容只保留一个启动电容。
问:单相电机什么情况用两个电容?什么情况用一个电容?
答:单相异步电动机最常用的分类是按照启动方式进行分类。不同的类型的单相电动机,产生启动转矩的方法也不同,常见的有以下几种:①单相电容分相式电动机;②单相阻抗分相式电动机;③单相电容运行式电动机;④单相电容启动与运行式电动机;⑤单相罩极式电动机。
单相分相式电动机需要两个电容启动与运行;一个电容是启动电容器,另一个是运行电容器;单相分相电机在定子上嵌有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两个绕组在定子上相差90º电角度,并且都接在同一单相电源上;由于单相电源无法产生相位差,故它必须利用电容的超前90º的特性来给电机一个启动力矩,产生旋转磁场;当启动后转子转速达到电机额定转速的70%~80%时,电机内部安装的一个离心开关会自动将启动电容分离出启动绕组,其由运行绕组与运行电容继续维持正常运转。这种分相电动机调换两组线圈的任意一组的两个线端就可以改变运转方向
问:步进电机旋转1周所需要的脉冲数是如何确定的?
答:一、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9或1.8;如步距角为0.9度的话,电机转一周为400个脉冲(360/0.9)
二、细分:按驱动器上的说明调整:如细分数为2即每两个脉冲电机转一个步距即一个脉冲电机转过(0.9/2)0.45度,电机转一周需要(360/0.9)*2=800;
问:伺服开了之后面板 显示00,没有信号输入,测量了一下编码器电压,不管工作不工作编码器电压都是24V,是不是编码器坏了?
答:
24V是编码器电源电压还是信号输出电压?根据编码器输出信号的高低电平类别测量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线的电压值有没有24V才能判定编码器是否好坏。
问:串联分压在实际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答:电路中串联分压,并联分流;根据基尔霍夫定律,串联支路电流相等,又因为端电压是恒定的所以串接的不同负载的端电压不一样
问:老师请问互感器的电压和电流值怎么传入PLC?有相关教程吗?
答:PLC只能接收标准信号,比如0-10V,0-20ma,±10V一类的信号!所以单独这块的教程是没有的
问:西门子LOGO中的p1与p2电源接24v没有正反吗?
答:直流电24V都是分正负的哦!
问:通过电机铭牌如何去确定电机的极对数?
答:可根据电机铭牌上的型号来确定;如型号Y355L2-4;最后的数字4-代表磁极对数,为4极电动机,2对磁极
问:我想问一下三相220v电源能用开关电源220v供电吗?
答:不能!
问:看电路图有什么技巧吗?
答:先看主电路,再看控制电路,最后看辅助电路,通过控制电路结合主电路及辅助电路的关联去理解整个控制的逻辑关系
问:315KVA的干式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答:根据三相功率计算公式:p= √31V Cos
P:功率单位瓦(千瓦)
√3: 1.732
I:电流(初级或次级)单位:安培
V:电压(初级或次级)单位:伏
COS:功率因数
高压(10KV)则额定电流:
I=P/1.732/U=315/1.732/10≈18(A)
低压(0.4KV)侧额定电流:
I=P/1.732/U=315/1.732/0.4≈455(A)
问:电气图中的Q字母表示什么意思?
答:Q表示电力电路的开关 如断路器、隔离开关QF
问: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怎么理解?
答:上升沿(正跳变触点指令)允许能量在每次断开到接通转换后流动一个扫描周期。也就是在信号由0→1时的第一个扫描周期称为上升沿
下降沿(负跳变触点指令)允许能量在每次接通到断开转换后流动一个扫描周期。也就是有1→0 的第一个扫描周期称为下降沿
问:需要互感器来放大保护电流,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和电流互感器应该怎样接线?
答:可以在负载的三条主线上套上适当的电流互感器,三只互感器的二次线的K1分别穿过保护器的三个互感器孔H1、H2、H3再回到互感器的K2
问:常用的低压电器是指哪些呀?
答:我们简单的列举一些常用的低压电器:断路器系列、各类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系列;各类开关、按钮;指示灯、变频器、PLC等
问:想考电工证应该学习哪几个课程?
答:考取电工上岗证可参考我们技成官网的以下视频课程:
《十年老电工实操系列之从小白到超越中级》
http://course.jcpeixun.com/6975/
《电工考证实操系列》
http://course.jcpeixun.com/7008/
《维修电工技能与应用》
http://course.jcpeixun.com/6413/
问:什么是电量、电流、电压、电阻、电路、电功率?
答:电量---物体所带电荷的数量称电量,单位为库伦。
电流---电荷在导体中定向移动就形成了电流,单位称安培,简称安。在1秒钟内通过导体截面积的电为1库伦,其电流强度就是1安培。
电压---电路中某两点的电位差叫电压,单位为伏特。
电阻---电流在导体中的阻碍作用叫电阻。单位为欧姆。
电路---电流所通过的路径叫电路。电路由电压、电器、开关和连接导线四个基本部分组成。电源是产生电能的装置;电器有电灯泡、电风扇等;连接导线用连接电源、电器和开关,并必须接成循环通路。
电功率---表示单位时间内电做了多少功,简称功率,单位为瓦特。1小时消耗1千瓦的电能叫“1度电”。
问:PLC特殊寄存器sm0.0什么意思 怎么用?
答:plc在运行模式时一直接通为1;在一些一上电就要接通时可以使用这个寄存器指令的常开触点
问:三角形接法,为什么启动以后电机带动负载2分钟左右会烧接触器线圈
答:在4KW以上的电动机才采用三角形接法,出现这种故障首先要看 接触器额定电流选型是否合理?接线是否牢固?
问:什么是安全电压
答:人体与电接触时,对人体各部组织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电压为安全电压。行业规定安全电压为不高于36V。
问:什么是三电?
答:三电指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安全用电。
问:三相电不平衡会出现什么危害吗?
答:由于三相电压不平衡在感应电动机的定子上将产生一个逆序旋转磁场,此时感应电动机在正逆两个磁场的作用下运行,因正序转磁场比逆转磁场大的多,故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按正序方向旋转但转子逆序阻很小,所以逆序电流较大,因有逆序电流和磁场的存在而产生较大的制动力距,将使功率减少。
问:交流接触器频繁操作时为什么过热?
答:交流接触器启动时,由于铁芯和衔铁之间空隙大,电抗小,可以通过线圈的激磁电流很大,往往大于工作电流的十几倍,如频繁启动,使激磁线圈通过很大的启动电流,因而引起线圈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将线圈烧毁。
问:接零的要点是什么?
答:接零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在同一系统中,严禁把一部分电气设备接地,而把另一部分电气设备接零,这是极不安全的。
(2)在三相四线制的零线上,不允许装设开关和熔断器。
(3)注意零线敷设质量,为防备出现零线断线故障,应装设足够的重复接地装置,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欧姆。
(4)所有的电气设备接零线,应以并联方式联结,再接零线于线或支线上。
(5)零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相线截面积的1/2。
问:保护接零有什么要求?
答:变压器或发电机接地的中性点叫做零点,与零点连接的导线叫做零线。保护接零线就是将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零线连接。而在1000V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中,一般不采用保护接地而采用保护接零。
往期推荐
周报59期 | 三菱PLC软件安装、使用、编程逻辑常见问题!
周报58期 | 变频器基础知识30问,快来测试!
周报57期 | 学ABB机器人,这些基础知识必须掌握!(免费领机器人资料)
周报56期 | 电工、异步电动机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5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模拟量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54期 | 三菱基础知识解答,必须要掌握!
周报53期 | 电工基础知识,你真的都会吗?(常见30问答)
周报52期 | 这30个变频器常见问题,建议你收藏起来!
周报5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各项问题解答,有没有你碰到的疑难杂症呢?
周报50期 | S7-200SMART 指令/通讯,博图软件等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