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6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及博图软件常见问题解答 ...
周报6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及博图软件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3):
1.通过编程能改变输入或输出端子的功能不?
答:不能,如果该端子功能可以修改,需要在组态里改。
2.两个路由器桥接可以实现PLC无线通信吗?
答:通过路由器及相关设置,可以实现无线通信。
3.西门子变频器的调试软件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答:注意不要把参数设置错误导致变频器飞车。
4.如果有五个PLC,是不是可以用第一个PLC作为主站,其余四个做从站,是不是需要组态四次?
答:都需要组态。
5.博途V15.1可以用高级仿真软件吗?
答:可以使用,和博途版本无关。
6.博途软件开源软件和硬件支持包的哪个安装包DVD2,是干什么用的?
答:里面有一些HSP文件,需要的可以下载。
7.博途软件如何快速查找和替换标志位?
答:可以使用替换功能。
8.博途软件如何将false改成true有快捷键吗?
答:CTRL+F2是改成true,CTRL+F3是改成false的快捷键。
9.在CPU编程是不是操作性好些 但是轴运动精度没有驱动器里做位置环精度好?
答:在CPU编程精度会更好,操作性也更好,但是会占用轴资源。另外1500PLC可以启用DSC功能,把一部分控制环下放到驱动器,响应速度会更快。
10.二维数组可以间接寻址吗?
答:可以间接寻址,和几维没有关系。
11.uint和word区别是什么?大小没区别,就是一个显示16#,一个10#?
答:对于PLC没有区别,可以进行隐式转化,对于编程人员显示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12.S7-1200系列CPU1214C、1215C、1217C均可以扩展多少个模块?
答:S7-1200系列CPU1214C、1215C、1217C均可以扩展8个模块。
13.S7-200SMART PLC模拟量模块亮红色,是什么原因?
答:模拟24V供电,模拟量模块在系统块中组态,并下载到CPU即可。
14.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知道PLC IP地址呢?
答:在通信找到CPU,搜索到的CPU就是IP地址,或者设置固定的IP地址即可。
15.S7-200 CN 和SIMATIC S7-200有什么区别呢?
答:S7-200 CN 家族系列产品是专供中国低端 PLC 市场的小型 PLC,中国生产的,没有CN的是德国生产的。
16.S7-200 SF/DIAG灯显示黄色?
答:I/O点或数据被强制了。
17.西门子V4.0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如何切换成中文界面?
答:打开V4.0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找到上方菜单栏Tool点击下拉后选择最后一个选项Options按钮,然后会出现Options对话框,在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第一个选项General。在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第一个选项General,在语言栏中选择“Chinese”,然后点OK,重新打开软件即可。
18.西门子S7-200PLC设置PG接口的时候提示cannot start file "S7EPATD中文.DLL"如何解决?
答:C:\Windows\SysWOW64 找到 s7epatdk.dll 复制并修改名为 s7epatd中文.dll即可。
19.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无法启动提示s7epaapi.dll丢失?
答:如果丢失s7epaapi.dll文件,需要下载文件s7epaapi.dll ,然后才能正常使用。Windows XP/WIN7/win10系统(64位系统对应64位dll文件,32位系统对应32位dll文件),将s7epaapi.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64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可以从另一台电脑或者是别人电脑拷贝一份s7epaapi.dll文件,按照上述的方法存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如果以上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试下先卸载掉软件,关掉诸如360、杀毒软件等,然后重新安装编程软件试试。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一下系统,最好是安装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
20.WIN10系统上装了STEP 7-MicroWIN SMART,打开帮助提示启动帮助失败?
答:WIN10需要删除系统盘WINDOWS文件夹下的Winhlp32文件,用附件的文件替代。
该文件夹具备系统操作权限才能操作。如果还不行,就必须得重新安装系统了。
21.S7-200SMART PLC保持性存储区最大是多少?
答:S7-200SMART PLC保持性存储区最大是10KB。
22.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如何转换成200的程序呢?
答:1. 在S7-200 SMART软件中,右键单击“程序块”,执行导出命令,将程序保存为*.awl文件。在S7-200 的软件中,右键单击“程序块”,执行导入命令,将*.awl文件还原为程序。
2. 可以同时打开两个软件,通过剪贴板相互传递程序段。
23.西门子S7-200SMART PLC,扩展模块信号板SB CM01 485通讯如何接线呢?
答:信号负(8) RX/A RS485-A 信号正(3) TX/B RS485-B
24.西门子S7-300PLC如何安装自动化许可管理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答: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授权管理器,建议你再打开你的软件有一个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文件,安装一下即可。(安装方法你在STEP7 的安装包的CD_1\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Disk1路径下找到setup.exe,双击安装就可以了)。
25.西门子S7-300PLC SFB是什么?
答:SFB是系统功能块
26.什么是WINCC用户归档?
答:可以简单理解,用户归档是一种自定义的表格,可以把数据进行收集。
27.一个视图可以关联多少个归档?
答:可以关联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归档。
28.西门子S7-200SMART PLC GET/PUT向导最多允许组态多少项?
答:最多是16项。
29.S7-200SMART PLC CPU数字量输出可以接漏型的设备吗?
答:不可以,S7-200SMART PLC CPU本体和扩展模块的DO端都只能接源型24V的设备,即集电极开路的PNP设备。
30.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如何复位?
答:点击软件左上角菜单栏—工具—选项—全部复位重启软件即可。
来源:技成辅导员,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