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64期 | ABB机器人通讯及基础知识汇总!

楼主(2024-05-23):
答:程序备注

2、在RAPID里,哪种编写的程序只能有一个?
答:main程序,也就是主程序。

3、定义VAR num A1{3,4}:=[[1,2,3,4], [5,6,7,8],[9,10,11,12]]则A2:=A1[3,2}等于多少?
答:等于10

4、在RAPID里,NUM数据类型可以存储什么数据?
答:可以存储负数、实数、整数。

5、定义VAR num A1{3,4}数组代表有多少个元素?
答:12个元素。

6、在RAPID里,数组a{10}代表第一个元素是?
答:代表第一个元素是a{1}。

7、基本装置后面最多挂几个附加装置?
答:最多挂4个附加装置。

8、DSQC1030信号板逐渐替代哪个型号板?
答:DSQC652

9、MoveL p1,v2000,fine,grip1;代表的含义是?
答:直线运动

10、DSQC352可以进行PROFIBUS –DP通信吗?
答:可以通信的。

11、在RAPID里,程序的开头什么字母作为开始作标识?
答:PROC

12、在RAPID里,代表可变量数据类型是什么?
答:可变量是PERS。

13、机器人大地坐标系默认与哪个坐标系重合?
答:基坐标

14、利用哪个坐标系的改变可以快速移植机器人编程轨迹?
答:工件坐标系

15、机器人控制柜加外部急停信号,接在哪个元器件上?
答:安全板

16、ABB机器人编码器反馈的数据给到哪个元器件?
答:轴计算机

17、ABB工业机器人串口测量板的作用是?
答:对电机旋转圈数计数、把模拟量信号转换为数字量信号。

18、需要调节机器人焊接电流的大小,可以修改哪个参数?
答:welddata

19、ABB机器人中机器人回零点指令是?
答:MOVEABSJ

20、ConfJ指令主要针对?
答:运行姿态的调整

21、机器人的工具坐标系的英文简写是?
答:TCP

22、需要对数据断电保持,应该定义数据为哪种存储类型?
答:可变量

23、ABB机器人中关节运动指令是?
答:MOVEJ

24、机器人的基坐标系用户可以定义吗?
答:不可以

25、库卡机器人和发那科机器人语言别是?
答:KRL语言、KAREL语言

26、机器人的主轴驱动单元的作用是?
答:驱动伺服电机

27、string数据类型是?
答:可以存储字符串

28、SingArea指令主要用于?
答:机器奇异点的处理

29、ABB机器人与200SMART PLC可以通信吗?
答:可以通信,PLC可以主站也可以做从站。

30、当机器人与200SMART PLC PROFINET通讯,可以使用888-2选项吗?
答:可以的,888-2、888-3、8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