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66期 | 西门子200、300、1200系列常见问题集锦 ...
周报66期 | 西门子200、300、1200系列常见问题集锦

楼主(2024-05-23):
S7-200SMART PLC和组态王通讯需要交换机吗?
答:组态王是上位机软件,是通过电脑连接,直接直连即可,同样也可以使用交换机。
2、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可以从电脑直接下载程序到存储卡而不通过PLC?
答:如果没有实际的PLC,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直接将程序复制到存储卡,但是该功能仅限于STEP7 Micro/WIN SMART V2.4及以上的软件,低版本的软件没有这个功能。
3、如何查询西门子在当地的授权经销商的信息?
答:电话咨询4008104288西门子客服热线,在这个热线中获取你在地方西门子经销商地址及联系方式。
4、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设置 PG/PC接口”时显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是什么原因?
答: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5、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运动控制GOTO指令Error错误22是什么意思?
答:22是指:零位置未知,CTRL使能如果断开,零点就会丢失,确认一下零点是否丢失。
6、西门子S7-200SMART PLC VD0与VW0使用同时会冲突吗?
答:VD0是包含VW0与VW2,如若你使用VD0,那么就不要再使用VW0到VW2,这样地址会有冲突,而且存放在里边的数据会不准确!
7、1200 1214C DC/DC/DC的CPU 如果用1200 1214C AC/DC/RLY的CPU 可以连接模拟仿真吗?如果是下载到PLC里面,需要更改CPU型号,是修改程序里面的CPU型号吗?
答:如果你的项目的PLC是1214C DC/DC/DC,实际的PLC是1214C AC/DC/RLY,那么下载程序的时候就需要先把PLC的CPU型号更改了才能下载,如果是PLCSIM仿真软件。
8、SINAMICS Startdrive下载地址?
答:SINAMICS Startdrive V14 SP1 - ID: 68034568 - Industry Support Siemens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68034568/sinamics-startdrive-v14-sp1?dti=0&dl=en&lc=zh-CN
9、CPU224XP CPU同时做主站和从站的可以吗?
答:可以,CPU224XP CPU有两个RS485通讯口,两个通讯口是独立的。
10、S7-200PLC如何使用程序实现STOP状态与RUN状态来回切换呢?
答:没有这个功能指令,只能手动通过拨码开关将状态转换为RUN或者STOP。
11、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项目数如何让它位置放到软件右边呢?
答:在项目数顶端鼠标右键选择浮动 ,并用鼠标随意推动即可!
12、西门子S7-200SMART PLC本体集成RS485接口如何与S7-200PPI通讯呢?
答:S7-200SMART PLC串口PPI协议只支持与上位(HMI)的通讯,不支持PLC与PLC之间的通讯。
13、STEP 7-MicroWIN SMART与PC ACCESS SMART安装有顺序吗?
答:有顺序的,先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后安装PC ACCESS SMART,否则会出现错误。
14、S7-200SMART PLC程序如何使用交叉引用?
答:使用交叉引用前要先编译后才能使用,交叉引用是用来查看变量使用情况,编译后找到交叉引用位置后去查看即可。
15、PC Access SMART V2.0可以安装WIN10系统上吗?
答:2.0版本不能安装在WIN10系统上,因为不支持,PC Access SMART V2.3版本支持WIN10,建议WIN10安装V2.3版本即可。
16、S7-200CN和S7-200有什么区别呢?
答:CN只能在国内使用,200CN使用中文软件。
17、IM153-1通讯故障BF红灯亮,是什么原因?
答:BF灯亮代表你的153接口和CPU没有通讯上,检查DP通讯。
18、S7-300PLC DB数据块里边的变量名称能不能使用中文?
答:不能使用中文,可以使用数字与字母即可。
19、西门子S7-300PLC中如何查看当前的FC,FB块在哪里被调用了?
答:打开STEP7编程软件点击选项找到参考数据即可查看显示。如果有更新点击更新可以刷新。
20、西门子S7-300 CPU317最大建立多少个S7连接呢?
答:最大S7连接为31个。
21、博途V15.1能上传V15写的程序吗?
答:不可以,版本必须相同才能上传。
22、WINCC变量数据如何传到Excel表格里?
答:可以使用OPC功能,WINCC提供了OPC Server可以导入Excel表格里。
23、西门子S7-200PLC PTO是什么?
答:PTO是指高速脉冲输出指令,用于速度和位置控制,可以改变脉冲的周期值和脉冲数。
24、西门子S7-200PLC MAP作用是什么?
答:S7-200 PLC脉冲输出指令库 MAP的使用说明。该库基于S7-200 PLC本体脉冲输出指令,用于帮助用户实现较复杂的定位功能,控制伺服驱动或步进电机。
25、西门子S7-200PLC EM253是什么模块?
答:EM253定位模块,应用于位置控制。
26、西门子S7-200PLC PWM和PTO有什么区别?
答:PWM是脉宽调节,但频率不变,PTO是脉冲频率调节,但脉宽不变,正好相反,PTO一般用于控制步进电机,PWM脉宽调制可以控制电机速度。
27、西门子S7-200SMART PLC 模式2、模式5、模式8、模式11、模式12支持吗?
答:不支持哦!
28、西门子S7-300PLC如何理解DP通信?
答:DP通信,意思是主站从站利用RS485的接线方式执行西门子PROFIBUS DP通讯协议进行数据收发。
29、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实现DP通信?
答:扩展一个DP01模块即可。
30、西门子S7-200SMART PLC支持多少路PID控制?
答:支持8路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