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50期 | S7-200SMART 指令/通讯,博图软件等常见问题 ...
周报50期 | S7-200SMART 指令/通讯,博图软件等常见问题

楼主(2024-05-23):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
S7-200SMART PLC的编程软件可以给200CN编程用吗?
答:
不行的,2个不兼容软件,原200程序用200SMART软件可以打开,反之200SMART程序200是打不开的。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扩展模块信号板SB CM01 485通讯如何接线呢?
答:
信号负(8) RX/A RS485-A 信号正(3) TX/B RS485-B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打开提示(指定的文件是无效项目文件)?
答:
当前软件版本比写程序的软件版本低,换一个高版本即可。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可以直接用RS485接口来实现DP通讯嘛?
答:
S7-200SMART PLC本体集成485接口是不支持DP通讯的,要想实现DP通讯,必须要扩展一个EM DP01通讯模块才可以支持DP通讯。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PN设备?
答: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最多可以支持8个PN设备。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可以扩展多少个模块?
答:
这分标准型和经济型,标准型最多可以扩展6个信号模块,经济型不支持扩展模块。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设置数据断电保持?
答:打开系统块—保持范围—选择存储器类型,设置存储区区域,偏移量、元素目录,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PLC中即可。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定时器PT是什么意思?
答:
PT引脚是设定时间的。
问:
西门子PLC的SCL编程如何与PLC输入输出点匹配的?
答:
和编写梯形图一致。
问:
PLC的“源型”和“漏型”是什么意思?
答:
源型输入与漏型输入,都是相对于PLC输入公共端(COM端或M端)而言,电流流入则为漏型,电流流出则为源型。
源型输出与漏型输出,也是相对于PLC输出公共端(COM端或M端)而言,但是电流流入则为源型,电流流出则为漏型。
问:
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在打开时软件界面显示“????”如何处理?
答:
打开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时钟语言和区域,点击区域和语言格式选项卡下:格式中选择中文(简体,中国) ,在位置选项卡下,当前位置修改为:中国 ,在管理选项卡下: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将当前系统区域设置为:中文(简体,中国),重启电脑后。STEP7 Micro/Win SMART软件的即可显示正常。
问:
S7-200SMART PLC CTUD是什么指令?
答:
CTUD是加减计数器指令
问:
西门子200SMART PLC的内部寄存器V和M有什么区别?
答:
V是内部变量存储器,多用于保存数据;M是内部辅助继电器,多用于位控制。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同一个模块数字量可以同时接NPN和PNP两种信号吗?
答:
不可以,信号只能接一种。
问:
SMART LINE触摸屏能读取并能修改PLC的时间吗?
答:
可以的,在屏上添加时间显示对象,设置修改时间属性就能显示和修改PLC的时间。
问:西门子S7-200SMART数据掉电保持的数据范围,偏移量,和元素数量如何理解?
答:VB是数据类型,偏移量是起始地址,元素数据就是表示个数。
问:
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通讯时MSG指令错误位报错误代码6,如何处理?
答:
对于MBUS_MSG指令,再同一时刻只能使能一条,若使能了多条MBUS_MSG指令,将执行第一条 MBUS_MSG指令,所有后续 MBUS_MSG指令将中止执行并出现错误代码6。因此若有多条指令,可考虑使用DONE位或时间做轮询方式去分别使能 。
问:
S7-200 SMART标准型CPU高速计数器支持几路单相,最高频率为多少?
答:
4路单相,200KHz;2路正交相位,100KHz。
问:
S7-200 SMART利用以太网通讯最多可连接几台SMART LINE触摸屏?
答:
可以连接8个HMI设备。
问:
S7-200中指令INC_W具体什么意思?
答:
INC_W 指令是字加指令。
问:
西门子S7-200PLC里最多只能用8个PID回路吗?
答:
PID向导最多可以用8个。如果自己编制PID程序,可以用很多个。
问:
西门子S7-200PLC模拟量输入有几种信号?
答:
S7-200模拟量输入可接受单极性0-5V,0-10V,0-20mA,双极性可接受±5V,±2.5V,EM235更为详细,最高能支持±10V。
问:
如何理解S7-200PLC网络通迅的主站和从站呢?
答:
主动发起通讯的是主站,被动接受数据交换的是从站.
问:
S7-200做PPI协议通讯时,即可做主站也可做从站吗?
答:
是的,可以做主站也可以从站。
西门子其他问题
问:
博途V15如何把一个4-20MA输入转化成0-20MA输出呢?
答:
调用指令树中—基本指令—转换操作中的两个指令 NORM_X 与 SCALE_X 配合使用。
问:
博途版WINCC与经典版WINCC相互兼容吗?
答:
所有经典版WINCC和博途版WINCC都不兼容,不能安装到一起的哦!
问:
WINCC能自动生成结构变量吗?
答:不能,自己先定义结构,然后自己建立变量选择结构就行了。不要用自动生成的。
问:
西门子S7-1200PLC FB块内静态变量建数据类型Sent ptp,怎么建立不了?
答:
拖指令,建立多重背景,就是在静态变量里。
问:
TIA Protal出错,需要关闭?
答:
一般出现这样情况大部分都是博图软件的漏洞,需要你把博图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即可,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