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43期 | 三菱指令、西门子 指令、PN通讯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3):
三菱问题问:CMP指令用法?
答:指令用法如下:
CMP D0 D2 M0
该指令为比较指令,将比较的结果<,=,>三种结果分别告知给M0,M1,M2。
如果D0>D2,M0=1
如果D0=D2,M1=1
如果D0<D2,M2=1
所以使用这个指令会连续占用以M0为首的三个连续的位地址。

问:这个传送那有1了可是下面乘的那没有数字,是错在哪呢?

答:前面求出来的是整数 ,得用FLT指令,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才可以使用。

问:BCD码是什么意思?

计数10次之后,把10转成BCD码,个位数是0000,十位数是0001,组合起来就是00010000,放到K4Y0里面显示的就是Y4是1,其他都是0。又因为软件显示是以十进制数显示的,所以00010000的十进制数是16.

问:威纶触摸屏用U盘上传步骤

5: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p与三菱fx3u通讯线怎么制作

西门子问题

01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能传送ASCII码中文吗?
答:不能传送中文哦!ASCII码使用指定的7位或8位二进制数组合来表示128或256种可能的字符。所以说不能传送中文。

问:V4.0 STEP 7 MicroWIN SP9和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可以同时安装在一起吗?
答:200编程软件和200SMART编程软件是可以同时安装在一个系统上的,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可以打开S7-200PLC程序,但S7-200PLC编程软件是打不开S7-200SMART PLC程序的。

问:STEP 7-MicroWIN SMART V2.4版本软件装好就能监控么?要不要升级?
答:安装好STEP 7-MicroWIN SMART V2.4编程软件之后和PLC通讯下载程序,然后可以直接监控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输入输出点数不够,可以用状态图表强制和写入数据进行状态监视对吗?
答:点不够,实际硬件没有扩展点数的话,你监视也没有用的哦!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CPUSR30的程序可以下载到SR20里面吗?假设内存够用的情况,只是IO点数不够用?
答:可以下载,在下载的时候你CPU型号必须要和实际硬件型号一致。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READ-RTC是什么指令,作用是什么?
答:READ-RTC读实时时钟指令,作用是读取当前PLC时间。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直接看总的输入输出I/O点情况?
答:看不了总的I/O点,可以通过交叉使用功能查看当前已使用的IO点数,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没有使用的,如果说它支持多少点数的话,可以查看相应的手册,有相关的说明。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外部有没有停止运行的开关?
答:没有,只能在程序里面设置运行和停止。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和电脑通讯的时候提示:连接当前IP地址失败,请检查IP地址,网络连接,如何解决?
答:1,电脑和PLC都再重启一下。
2,检查网线是否连接好,在 CPU 本体左上角以太网接口处有“以太网状态”指示灯 “LINK” ,此灯常亮表示以太网连接成功。
3,检查电脑的 IP 地址是否与 CPU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中
电脑必须与 CPU 在同一网段中。S7-200 SMART CPU 预置的 IP 地址为:192.168.2.1。
Ping一下IP地址通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有32位的计数器嘛?
答:没有,只有16位的计数器。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有密码,程序上传不上来,PLC用不了,如何解决?
答:如果没有密码,程序没有方法打开的,只能复位,用SD卡去复位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查找功能有快捷键嘛?
答:有,键盘上的CTRL+F查找。

问:同一个系统下可以同时安装博途、STEP 7 MicroWIN SP9和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吗?会影响嘛?
答:不会有影响,可以同时安装。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可以和200PLC通信嘛?
答:可以,支持串口,以太网 S7通讯等。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存储区断电,再上电重新清零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清零?
答:清零就像计算器的归零功能,恢复到起始值。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PN通讯中PNI和PNQ是什么呢?
答:PN通讯的时候输入I点和输出Q

问: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打开程序提示:指定的文件是无效的项目文件,如何解决?
答:这是因为你软件版本问题,你程序文件是高版本创建的,软件版本比你程序文件创建的版本要低,所以打不开,升级一下软件版本即可。

问:西门子S7-200PLC的仿真软件如何仿真?
答:使用方法:
1、在 Step 7 MicroWin V4.0中新建一个项目。编译正确后转换成STL编程语言界面(查看(V)- STL(S))。
2、程序复制:选择需要仿真的程序(用鼠标拖黑)然后点击“编辑”→“复制”。注意:在Step 7 MicroWin V4.0的STL编程语言界面复制时,必须完整复制指令,例如前面必须包含网络序号“NETWORK 1”而后面不能有多余的程序空行等。
3、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5、点击“程序(P)”-“粘贴程序(OB1)”(或工具条中的第3个按钮)。Step 7 MicroWin V4.0中的STL程序就被粘贴到模拟软件中。
6、点击“查看(E)”-“内存监视(M)”(或工具条中的第12个按钮)输入想要监视的地址。
7、点击“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

问:西门子S7-200PLC通讯设置PG接口时提示未找到指定访问点,如何解决?
答:打开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G/PC接口,打开添加访问点MicroWIN 这个就可以了。

02西门子S7-1200 PLC

问:博途软件转至在线,所以设置都是灰色的,如何解决?
答: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没下载,第二种是没转到在线。

问:西门子的FB284的AxisPosOk上电就接通,很多时候容易误判断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
答:可以加一些限制条件,比如当前位置和设置位置误差范围。

问:西门子S7-1200PLC FB块里面传送一个二进制数如何分配到连续的位上 ?
答:不用分配,自动的,传输过去就是一个连续的二进制数。

问:如何恢复博途默认窗口布局?
答:博途软件左上角工具栏—窗口下拉菜单选择恢复窗口布局即可。

问:西门子S7-1200PLC MC_MoveAbsolute是什么指令?
答:MC_MoveAbsolute是绝对定位指令

03其他问题

问:西门子smart700的触摸屏如何下载组态画面?
答:查看计算机本地连接IP地址,然后在触摸屏软件传送设置触摸屏IP地址,这里要注意IP地址必须要和电脑本地连接的IP在同一个网关,记住是在同一个网关而不是同一个地址,接着在触摸屏上操作设置和传送IP地址一致即可下载。

问:西门子S7-300PLC与符号表中的条目类型有冲突如何解决?
答:这说明,你程序地址有重复,有相同,查找一下重复地址。

问:西门子S7-300PLC系统故障SF亮红灯,如何处理恢复呢?
答:有这几种方法,第一种,检查硬件,硬件:接口,接线,端口,带的负载,第二种:检查软件,软件:就是程序,还有通讯

问:在安装300编程软件V5.6中文版的时候提示bitte fohren sie einen等英文语句,如何解决?
答:这样的提示代表要删除注册表才能安装,执行Windows的菜单命令“开始”→“运行”,在出现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选中注册表左边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删除右边窗口中的条目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问:打开300编程软件V5.6中文版提示SIMATIC Manager 的注册表数据库设置不正确。请重新安装 STEP 7,如何解决?
答:SIMATIC Manager属性—兼容性勾选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

问:通讯模块IM153-2 SF BF1 BF2  ACT ON各指示灯的意思是什么呢?
答:SF故障指示灯,BF1和BF2是DP网络通信故障,ACT是当前模块被激活状态,ON是电源。

问:如何在WINCC画面上设置变频器上限呢?
答: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可以在PLC设置,然后通过WINCC画面关联地址即可,第二种是在WINCC画面组态,应该是在I/O域-属性-限制值-完成上下限值的设置。

问:WINCC项目移植和复制如何使用?
答:移植就是归档,归档完之后在进行恢复也就是解压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