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48期 | 西门子SMART PLC 常见问题,必备知识点! ...
周报48期 | 西门子SMART PLC 常见问题,必备知识点!

楼主(2024-05-23):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什么是漏型接法?
答:
你可以这样理解,电流正极流出就是漏型。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控制步进RPS激活区域宽度不足如何解决?
答:
RPS 有效区(RPS 输入保持激活的距离)必须大于从 RP_FAST 减速为 RP_SLOW 所需的距离。如果距离过短,运动轴将生成一个错误。
意思是:有效区设置的比减速区还小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T40最多支持几路高速脉冲?
答:
ST40最多支持3路100HZ高速脉冲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通电延时TON定时器,如何复位?
答:
可以采用复位指令来给TON复位,定时器断开使能也能复位。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清除PLC密码?
答:
如果知道密码,可以选择直接清除。
1. 鼠标点击菜单里PLC,选择清除,选择全部输入密码,清除成功。如果忘记密码那就必须使用存储卡(Micro SD卡的容量为4G,8G,16G),下面两种方法都可以:
1.使用 Micro SD 卡将 CPU 恢复为出厂默认状态
2.使用 Micro SD 卡将 CPU 传输无密码的程序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模拟量模块输出有未用通道闪红灯,如何消除?
答:
首先你在系统块有没有组态设置模拟量通道或者有没有选择模拟量模块型号,如果选择你把它删除就行了,或者把不使用的通道短接即可。
问:
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和博途V15可以安装在一个系统上吗?
答: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WIN7和WIN10都可以兼容。
问:
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支持WIN8系统吗?
答:
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可以支持WIN8系统的。
问:
S7-200SMART编程软件出现由于找不到s7epaapi.dll这样怎么办?
答:
从网络上下载这个文件或者走别人电脑拷贝过来都可以Windows XP/WIN7/win10系统(64位系统对应64位dll文件,32位系统对应32位dll文件),将s7epaapi.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32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
问:
STEP 7 MicroWIN SP9连接PLC提示未找到指定访问点,如何解决?
答:
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问: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设置 PG/PC接口”时显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是什么原因?
答:
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问: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和博途V15.1装在一起会冲突吗?
答:
如果安装在WIN7系统上是不会冲突的,安装在WIN10系统上是不行的,因为STEP 7 MicroWIN SP9不能安装在WIN10系统上,不兼容 不支持,博途V15.1WIN7和WIN10都可以安装.
西门子其他问题
问:
西门子S7-300PLC 数据类型如何查看?
答:
在桌面打开SIMATIC Manager编程软件,进入OB1主程序,然后创建或者点击你需要的指令块按一下键盘上的F1帮助按钮即可查看详细信息和数据类型。
问:
西门子S7-1200PLC如何接收从上位机PC发送过来的字符串,用TRCV可以接受字节,但接收不到字符串这是为什么呢?
答:
把变量定义成字符串就可以接收了。
问:
安装WINCC7.4时提示没有安装microsoft 消息队列是什么意思?
答:
控制面板—程序—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选中“Microsoft Message QUeue(MSMQ)服务器点击确定即可自动安装。
问:
WinCC如何设置Windows系统启动时自动激活项目
答:
在开始菜单——SIMATIC——WINCC——Autostart中选择相应的项目,在启动电脑时就会自动运行。
问:
S7-200 SMART和S7-1200智能设备通信。博途导出GSD文件,添加到S7-200 SMART后,组态PROFINET向导,点击生成后报错输入数据字符长度超出了允许的字符长度如何解决?
答:
博途在导出GSD文件之前,需要进行勾选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
问:
西门子WinCC flexible SMART的触摸屏如何下载组态画面?
答:
查看计算机本地连接IP地址,然后在触摸屏软件传送设置触摸屏IP地址,这里要注意IP地址必须要和电脑本地连接的IP在同一个网关,记住是在同一个网关而不是同一个地址,接着在触摸屏上操作设置和传送IP地址一致即可下载。
问:
WinCC flexible SMART IO域如何显示负数值?
答:
在输入输出域里面设置""输出格式""为S99.99
默认的为999.999 , 前面加一个S表示可以输入负号,然后把变量改成INT数据类型即可。
问:
西门子博途V15软件如何把里面的FB块导出,然后导入到另一个程序里面?
答:
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拖拽到另一个,第二种可以使用块生成源,源生成块来导入导出。
问:
WINCC7.5可以和博途安装在一起吗?
答:
不可以,博途软件和经典版WINCC不能安装一个系统上,只能分开来安装,可以安装虚拟机
问:
STEP7要求使用.net3.5。请在该PC上启动.net3.5,这是什么意思?
答:
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电脑没有安装这个必要的组件。在控制面板中,选择“删除程序”。
2、然后选择“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一个选项net 3.5 Framework(包含net2.0和3.0)给选中,然后选择“确定”,系统就会开始搜索文件了,搜索不到,然后就帮你联网下载,安装完成后会自动重启一下,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