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49期 | SMART PLC/S7-1200PLC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 ...
周报49期 | SMART PLC/S7-1200PLC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3):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一个启保停电路梯形图,大概需要多少个字节呢?
答:
可以在交叉引用及编译下方对话框输出窗口可以查看使用大小。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有在线诊断吗?
答:
有,在编程软件PLC信息里面可以看到。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集成的RS485 端口(端口 0 )以及SB CM01 信号板(端口 1 )两个通信端口能否同时作为 Modbus RTU 主站或者同时作为 Modbus RTU从站?
答:
门子S7-200SMART PLC版本支持两个通信端口同时做MODBUS RTU主站,不支持同时做MODBUS RTU从站。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继电器型CPU可以扩展晶体管模块吗?
答:
可以扩展,注意供电电压,以防烧坏。
问:
STEP 7-MicroWIN SMART V2.5版本软件可以直接和WINCC7.3通信吗?不安装S7-200 PC Access SMART。
答:
WinCC 中没有与S7-200 SMART CPU 通信的驱动,所以 WinCC 与 S7-200 SMART CPU 之间通过以太网的通信,只能通过 OPC 的方式实现。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连接时报“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的如何解决?
答:
在控制面板里,找到SET PG/PC(直接搜索PG)在应用程序访问点的选项里,看下有没有MWSMART这个访问点,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选择添加/删除:在出现的对话框里,新建访问点:添加后,把MWSMART选择你的网卡(连接PLC的网卡),点确定,再试一下连接PLC即可。
问: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后,打开软件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如何解决?
答: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上述方法还不能解决,只能重新安装系统了!"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如何转换成200 PLC程序?
答:
1. 在S7-200 SMART软件中,右键单击“程序块”,执行导出命令,将程序保存为*.awl文件。在S7-200 的软件中,右键单击“程序块”,执行导入命令,将*.awl文件还原为程序。
2. 可以同时打开两个软件,通过剪贴板相互传递程序段。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看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想加超过了最大值怎么办?
答:
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这要从数据类型来看,所选择的指令他有决定操作数的数据类型。如需要更大的数据,如原来使用的是INT数据类型的地址和指令,若数据会超出32767范围时,则可选择使用DINT数据类型的指令和地址去做。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运行时STOP闪烁,是什么问题?
答:
首先确定亮灯的颜色是什么?如果是黄色则说明是软件中有强制的功能,可以点击软件中的“调试”菜单,然后选择取消全部强制,如果是红灯说明是有故障,可在PLC的信息选项里面查看具体的错误,然后去修正。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源型和漏型是什么意思?
答:
所谓的源型 漏型,源型就是电源正极流向PLC,漏型负极流向PLC。
问:
S7-200SMART PLC CPU标准型和紧凑型产品是否都支持 GET/PUT 通信?
答:
S7-200 SMART CPU 全系列产品都支持 GET/PUT 通信
问:
S7-200SMART紧凑型CPU是否支持PROFINET通信?
答:
紧凑型CPU CRs未包含以太网接口,所以不支持PROFINET通信相关的功能。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和V90PN通信有错误提示:PLC信息无诊断信息显示,如何解决?
答:
查看PROFINET 向导配置时的组态,激活诊断选项,默认是:当前无效,需要选择:标准报警,否则有错误不会在PLC信息中显示出来。
问:
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通讯如何查看错误代码?
答:
出现错误时,MBUS_CLIENT 指令输出参数Error字节会显现出错误代码。
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通讯端口无法打开,如何解决?
答: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设置PG/PC 接口”,确保“MWSMART”应用程序访问点选择的是当前电脑使用的以太网卡接口。
问:
S7-200 PC Access SMART 是什么软件?
答:
PC Access SMART是用于S7-200 SMART的OPC软件,主要是和WINCC OP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