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5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各项问题解答,有没有你碰到的 ...
周报5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各项问题解答,有没有你碰到的疑...

楼主(2024-05-23):
西门子S7-200SMART PLC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T60是否支持profinet协议?
答:可以支持profinet协议,也就是PN通讯。
问:S7-200SMART PLC系统块只要设置了寄存器断电保持,是永久保持的吗?
答:S7-200SMART PLC所有类型的CPU,只要是在系统块里设置了数据保持的数据,断电后数据都会永久保存(不依靠于超级电容)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PID控制温度,稳定不下来如何调整参数?
答:减小比例,增大积分作用可有稳定下来。
问:西门子PLC通信电缆 是不是通用的?
答:不是全部通用的,有些是通用的,有些是不通用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1M端接24V还是0V,ST20西门子PLC?
答:接0V,1M是COM公共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与台达伺服驱动器485通讯,可以读取编码器电池盒电压吗?
答:取决于伺服那边的说明,是否有给这样的一个地址来存储电压值,如果有就没有问题。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能不能提取日志?
答:不能,提取不了。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_RTR是什么指令?
答:S_RTR指令进行实数与实数的量程转换,它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都是实数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写入字符串?
答:复制字符串用STR_CPY即可。
问: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通讯能用9位数据吗?
答:数据位是8位,不能是9位,一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7-8个数据位,一个校验位。
问:S7-200SMART PLC如何查看地址分配记录?
答:编译后查看交叉引用里面就可以看到详细使用位置。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的GOTO指令ABORT管脚是只有在绝对位置才能执行停止吗?
答:不管GOTO指令在什么模式,只要激活abort管脚都会执行停止这条指令工作。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的AI扩展模块,最多几路输入?
答:S7-200 SMART模拟量模块最多支持8路.
问:西门子S7-200PLC 自制DB9针RS485通讯电缆如何接线?
答:3正8负,3脚接3脚 8脚接8脚,屏蔽层处理好即可。
问:SMART 700无网口触摸屏,是否可以和200SMART PLC通讯?
答:可以采用485通信,就是集成本身的9针串口。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打开提示(指定的文件是无效项目文件)?
答:当前软件版本比写程序软件版本低,换一个高版本即可。
西门子S7-1200/1500 PLC、博图问:如何把S7-1200的数据块设定为断电保持?
答:可以在数据块里面设置。S7-1200的DB块必须要勾上“保持性”就可以断电保持了。
问:S7-1200 PLC循环扫描时间是多少?
答:S7-1200 PLC循环时间从1ms到6000ms在CPU属性可设置,指令执行时间在系统手册的技术规范可查询。
问:西门子1214C支持EIP通讯吗?另外同一个以太网口支持profinet和EIP同时通讯吗?
答:不支持EIP,支持profinet
问:博途V16如何打开博途V15的程序?
答:打不开的,只能兼容一个版本。
问:西门子S7-1200PLC IO点如何填写到DB块中?
答:名称必须要建立在变量表,可以转化到DB块中,可以采用MOVE指令转换一下即可,转换的时候数据类型必须一致。
问:如何用S7-1200建立一个UDT?
答:先在“PLC数据类型”中新建一个类型,并定义好所含的变量名及数据类型。再DB块中使用这个新建的数据类型。
问:西门子1200的 PLC:在线:无法加载所选的通讯驱动程序;未找到文件?
答:接口子网选择PNIE试试,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你电脑的网卡问题了,网卡驱动重新安装一下。
问:西门子S7-1200PLC通过profinet可以带几台G120变频器?
答:一台1200PLC走profinet协议只能带16个 30台需要2个1200PLC。
问:西门子S7-1200PLC P-TRIG上升沿是什么意思?
答:P-TRIG指的是RLO的上升沿,也就是一个或者多个操作数的逻辑结果的上升沿。
问:西门子S7-1200PLC同时调用两个不同连接对象TSEND指令会报错吗?
答:不会,TSEND是双边通讯,只要成对的tsend与trcv指令相关IP、端口号、传送数据区等参数一致就行。
问:西门子S7-1200PLC OB124中区域长度错误,继续出理(无OB出理)如何解决?
答:详细信息里有指示,在OB124里哪个地址访问出错,查看程序是否访问了实际没有的地址区域。
问:西门子S7-1200PLC PROFINET 通信口支持的通讯方式有哪些呢?
答:以太网、PROFINET、OPC通讯
问:西门子S7-1200PLC 下载的时候报下位组态错误如何解决?
答:下位组态错误是由于组态的版本不一致造成的,设置一致即可。
问:S7-1500PLC上的程序可以移植到S7-1200PLC上吗?
答:移植不了哦!不同型号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