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53期 | 电工基础知识,你真的都会吗?(常见30问答 ...
周报53期 | 电工基础知识,你真的都会吗?(常见30问答)

楼主(2024-05-23):
(1) 什么是相电压?什么是线电压?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答: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电压等级是380V交流电;三相线任意一根火线和中性线的电压叫相电压,电压等级是220V交流电.。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
(2)Y型接法和△型接法电压、电流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啊?
答:星形接法的三相电,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线电流等于相电流;三角形接法的三相电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约根号3倍
(3)Y型接法和△型接法分别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答:如果电机的额定相电压是220V,则采用Y型接法;如果是380V则采用△型接法;如果相电压是380v,可采用Y型220V降压启动,启动完成后切换成△接法
(4)在高压钠灯中镇流器、电子触发器、和电容器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答:电感镇流器在光源未启动时与触发器配合产生瞬时高压使光源启动发光,光源启动后镇流器限制电流为光源所匹配的电流防止电压过高时烧毁光源。光源启动后触发器将不再起作用。
电容的作用主要是提高功率因数以改善线路的利用率,减少对电源的干扰同时还可以协助启动尤其是电压较低的时候效果比较显著。
(5)光纤感应器法值忽大忽小是什么情况?
答:光强不行 打光笔测一下光强
(6)老师问一下变频器不接电机可以通电试验吗?
答:可以的;可以空载运行
(7)星三角运行的电机,如何用铅流表测量电机运行电流,正常运行是要铅两根线吗?
答:不要,直接测量主进线的三相电流
(8)为什么电机线圈线径很细,却能承受远大于自身线径的电流?
电机线圈绕组的线径大小是根据导线的电流密度计算,采用铜导线,对于防护式电机电流密度可取4.8~6安/平方毫米;封闭式电机取4~5安/平方毫米。
导线截面积=电动机相电流(A)/铜导线电流密度(A/mm2)。
(9)老师,并联电力电容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并联电力电容器是为了提高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cosф是衡量交流供电系统无功损耗大小的物理量,当功率因数cosф较小时表明供电系统的无功损耗较大,需要投入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减小线路损耗。
(10)为了检查可以短时停电,在触及电容器前要怎么做?
答: 电容器是储能设备,电容器脱离电源时,电容器的两个极板上会留有大量的电荷,应要充分放电后才能触及
(11)全自动稳压器上标的3000VA是什么意思?
答:全自动稳压器标注的3000VA是指稳压器的视在功率为3000VA,也就是说当功率因数=1的理想环境下,其有功功率为500W。
额定电压220V的情况下,3000VA的稳压器额定输出电流约13.6A ,按实际功率因数0.8计算可带载总容量为2400W的电气设备
伏安(VA)是电气功率单位,电气测量的一种单位,等于一伏特和一安培的乘积,在直流电中作为功率的量度,在交流电中作为表现功率的量度
(12)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机,在星型启动后转角型时,接触器保护跳了
答:如出现因相序错误而发生的反接会在△型运行出现跳闸;请仔细检查电机的六根出线是否接对!
另一个接线没问题可把星型启动时间调长点
(13)3p+n的漏电开关,不接零线,按测试按钮,不会跳闸,那漏电开关是好的还是坏的呀?
答:不接零线不能起保护作用,因为断路器工作的电源是第一相火线和零线,如果你不接零线,漏电保护器就没工作,但过载和短路在起保护作用,你如果零线不用的话可以把进线的零线接上,出线不接,这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或者换3P3线的漏电断路器也可以
(14)老师EPLAN怎么删除我不用的部件库?
答:找到源文件所在盘删除即可
(15)浪涌保护器40ka的要接多大的线 ?
答: 基于负载电流选择导线 不随浪涌保护器选择
(16)万能表OL怎么变换
答: 万用表OL表示超量程
(17)问个问题三根火线的电缆有一根断了咋知道断哪里了,谢谢
答: 可使用万用表检测,具体是把断点那根线单独接上电源220v电,使用万用表的交流电20v档,黑表笔悬空,黑表笔的线可在手上缠绕几圈增大读数;接着用红表笔沿着断点的这根线往下移动,当万用表读数突然变小时,则在该位置附近出现断点
(18)老师,eplan软件在新建项目时选择国家标准,GB7159-1987 这个标准是每张电气图里面必须按这个标准来标识的吗?
答:是的,选择对应的模板后每张图纸都是一样的
(19)变频器空载运行,怎么操作?不知道怎么启动变频
器。
答: 正常的设置 端子或面板启停 ;只是不带负载
(20)三相电机可以改成单相电机吗?
答:对于小功率三相电动机来说,有两种方式可实现三相改成单相电动机使用
(1) 增加一个单相变频器 输入电压为单相220V,输出为三相220V。需要需要的是,电机原来的星形连接改成角形连接
(2) 增加一个电容 但是只建议改1.5KW以下的三相电机,而且功率有所衰减
(21)电动机保护方式有多少种?
答:一起有12种保护方式:分别是过载保护、欠载保护、堵转(阻塞)保护、断相保护、接地(漏电)保护、外部故障保护、起动超时保护、相序保护、欠压保护、过压保护、欠功率保护、过热保护
(22)老师,电机极对数是怎么理解的?和转数有什么关系?
答:电机每组线圈都会产生N、S磁极,每台电动机每相含有的磁极个数就是极数。由于磁极是成对出现的,所以电机有2、4、6、8……极之分。
电机磁极的绕组线圈数量决定电机极对数。电机的极对数是指转子或定子有多少对N、S极;极数是N、S极总共的个数
电机极对数和电机转速的关系:N=60f/P
N表示电动机转速
60表示60秒
F表示频率(我国采用的是50HZ)
P表示电动机极对数(注意极对数不是磁极的个数,如两极电动机 P=1)
1对极对数电机转速:3000转/分;2对极对数电机转速:60×50/2=1500转/分
(23)低压断路器的内部有哪些部分组成?
答:由脱扣器、锄头系统、灭弧装置、传动机构、机架和外壳等组成
(24)电动机与机械之间有哪些传动方式?
答:1、拷贝轮式直接传动
2、皮带传动
3、此轮传动
4、蜗杆传动
5、链条传动
6、摩擦轮传动
(25)调节斩波器输出直流电压平均值的方法有哪几种?
答:斩波器的输出电压是矩形脉冲波电压,调节输出电压平均值的方法有三种:固定频率调脉宽、固定脉宽调频率和调频调宽
(26)变配器所信号回路包括哪些?
答:断路器操作机构常见的有:
1、电磁操动机构;
2、弹簧操动机构;
3、手柄操动机构。操作电源有交、直流两种。
(27)螺旋传动有哪些特点?
答:可把回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且结构简单,传动平稳,噪声小;可获得很大的减速比;产生较大的推力;可实现自锁。缺点是传动效率低
(28)交流接触器频繁操作时为什么过热?
答:交流接触器启动时,由于铁芯和衔铁之间空隙大,电抗小,可以通过线圈的激磁电流很大,往往大于工作电流的十几倍,如频繁启动,使激磁线圈通过很大的启动电流,因而引起线圈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将线圈烧毁。
(29)直流力矩电动机在使用维护中应特别注意什么问题?
答:直流力矩电动机在运行中电枢电流不得超过峰值电流,以免造成磁钢去磁,转矩下降。当取出转子时,定子必须用磁短路环保磁,否则也会引起磁钢去磁。
(30)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测量线路中,为什么多采用闭路式分流电路?
答:因为闭合式分流电路中,转换开关的接触电阻与分流电阻的阻值无关,即使接触不良或带负荷转换量程,对表头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能保证测量的准确和仪表的安全,若采用开路式分流电路,则其接触电阻将串入分流电阻,增大误差,而且接触不好或带负荷转换量程时,大电流将直接通过表头,烧坏表头。